求多路DHT11或者DS18B20的程序

楼主(2019-01-14):
有没有能详细讲下单总线挂多个DHT11或者DS18B20的程序或者分享一下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种单总线器件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因为DS18B20是单总线通信,对时序的要求很高,然后不同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也是不同的,比如89c51,15系列的,430单片机,stm32单片机这些芯片的处理速度都是不同得多,所以即使你要求要现有的程序你也得说你使用单片机的型号,不然你拿去也是不会成功的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ORT=P3^7;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playData[8];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delayus(uint x,uchar y)
{
        uchar i,j;
        for(i=x;i>0;i--)
                for(j=y;j>0;j--);
}
void Ds18b20Init()
{
        uchar st=1;
        DSPORT = 1;
        _nop_();_nop_();
        while(st)
        {
                DSPORT = 0;                         //时序很重要,一定要准确;
                delayus(149,1);                 //延时750us
                DSPORT = 1;
                delayus(4,4);                 //延时15~60 us;
                if(DSPORT == 0)                 //当        DSPORT=0时,初始化才是正确的;
                        st = 1;
                else st = 0;
                delayus(99,1);                 //延时500us
        }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写是判断数据再写入,
{
        uchar i,temp;
        DSPORT = 1;
        _nop_();_nop_();
        for(i=0;i<8;i++)
        {
                DSPORT = 0;
                delayus(0,0);                 //延时20us
                temp=dat&0x01;
//                delayus(9,1);
                if(temp == 1)                //判断,然后把数据置给总线(把数据送走,好判断)
                        DSPORT = 1;
                delayus(2,2);                 //延时45us
                dat>>=1;
                DSPOR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读是有了数据再给数据
{
        uchar i,dat;
//        static bit j;
        for(i=0;i<8;i++)
        {
                dat>>=1;
                DSPORT=1;
                _nop_();_nop_();
                DSPORT=0;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DSPORT=1;                //当至高时,传送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        j=DSPORT;
                if(DSPORT)           //判断总线,高位传送数据;
                        dat=dat|0x80;
                delayus(1,1);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us(1,100);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WriteByte(0x44);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us(1,100);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Ds18b20ReadTempCom();
        tml=Ds18b20ReadByte();
        tmh=Ds18b20ReadByte();
        temp=(tmh*256+tml)*0.0625*100+0.5; //乘100使其小数点前两位,加0.5使其四舍五入;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int temp)
{
        uchar i;
/***在此不能这样转换,因为上面的temp已经转换为一个数值,取反出来有错,
                这样只是数码管上的数值取反了,而不是DS18B20公式取反! ****/
/*        int tp;                                // float 不能取位;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if小于0,则前面加一个 '-'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
        else                                                 //大于0,则前面的不显示        ;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        */
        for(i=0;i<4;i++)
        {
                switch(i)
                {
//                        case 0:        LSA=0;LSB=0;LSC=1; P0=DisplayData[0]; break;
                        case 0: LSA=1;LSB=1;LSC=0; P0=smgduan[temp/1000]; break;
                        case 1: LSA=0;LSB=1;LSC=0; P0=smgduan[temp%1000/100]|0x80; break;
                        case 2: LSA=1;LSB=0;LSC=0; P0=smgduan[temp%100/10]; break;
                        case 3: LSA=0;LSB=0;LSC=0; P0=smgduan[temp%10]; break;
                }
                delay(100);                 //延时必须写在清屏前面,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因为DS18B20是单总线通信,对时序的要求很高,然后不同单片机的处理速度也是不同 ...

有 89C52 STC15w413s  STC12c5410ad 想了解其中一款 然后改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