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合泰单片机的QI无线充电原理图&PCB和源码

楼主(2019-01-14):
   市售无线充电商品多以无线充电联盟(WPC)的 Qi 产品为主,其主要核心分为电力、通讯、及系统控制等三个主体。其中系统控制大多以 MCU为控制处理的核心,而举凡市售有 32-bit ARM-base、8-bit RISC、8051…等微处理器。而 HOLTEK 的 HT66FW2230  为专用 Wireless Charger Flash MCU,并内建 『直驱 Power MOS  互补式 PWM』及『简化外部解调电路』等功能,符合 WPC Qi  无线充电电力发射器(Transmitter)设计规范的需求。本文将简述 WPC Qi 无线充电商品的架构,及运用 HT66FW2230 完成 WPC Qi  最新 1.1.2 版无线充电电力发射器(Transmitter)的认证。

电路原理图如下:

另外,异物侦测已列入为 WPC Qi 最新的 v1.1.2 版本认证之测试项目,其结合过温保护(OTP),以作为安全保护机制。一般则采用 RX 的 Received Power  信息,以及 TX 所消耗的功率,进行功率计算,当功率大于异物消耗功率的设定值,则判定有异物存在的状况出现。加上 HT66FW2230 模块内建有过流保护(OCP)、过压保护(OVP)、电源输入电压量测、指示电路控制…等保护措施及指示功能。

简而言之, HT66FW2230 所内建的一般/直驱 Power MOS 互补 PWM 输出、解调 Demodulation 功能、及脉波产生器(CLK Generator)等功能,已达到符合 Qi TX 设计需求,并获得 Qi  的TX 认证。 WPC Qi  产品的效率约 70% ~ 75%,而 HT66FW2230  模块同样达到该水平。HOLTEK 将会提供 HT66FW2230 认证模块硬件参考设计(Reference Design)与认证句柄(Certification Source Code)方案,以服务客户。 同时未来将朝规划开发Qi其他型式的发射端设计规格(如Fig. 8所示)。

  1. ;*******************************************************************************************
  2. ;*****                                       History                                               *****
  3. ;*******************************************************************************************
  4. ;V1.0 - WPC Qi Certification Source Code by Edward in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on 2014/12/25

;*******************************************************************************************
;*****                                   Including File                                       *****
;*******************************************************************************************
#INCLUDE         HT66FW2230.inc
#INCLUDE        TxUserDEF2230v302.inc

;*******************************************************************************************
;*****                                Function / Parameter Claim                               *****
;*******************************************************************************************
PUBLIC                PID_SenPriCoilCurrWay65Double
PUBLIC                PID_Isen65_SUBIsen
PUBLIC                PID_SenPriCoilCurrWay65
PUBLIC                PID_Isen65AvgTwo

EXTERN                Sensoring10_8                                        :        near
EXTERN                CLRMath                                                :        near
EXTERN                PreCarry                                        :        near
EXTERN                PostCarry                                        :        near
EXTERN                SignedMul_16Bit                                        :        near

EXTERN                a_ADRHbuffer                                        :        byte
EXTERN                a_ADRLbuffer                                        :        byte
EXTERN                a_data0                                                :        byte
EXTERN                a_data1                                                :        byte
EXTERN                a_data4                                                :        byte
EXTERN                a_data5                                                :        byte
EXTERN                a_to0                                                :        byte
EXTERN                a_to1                                                :        byte
EXTERN                a_to2                                           :        byte
EXTERN                a_to3                                           :        byte
EXTERN                a_to6                                           :        byte
EXTERN                a_to7                                           :        byte
EXTERN                a_temp1                                         :        byte
EXTERN                fg_IsenSmall                                        :        bit
EXTERN                fg_IsenBig                                        :        bit
EXTERN                fg_IsenFirst                                        :        bit
EXTERN                a_ExIP0x81_B1                                        :        byte
EXTERN                a_ExIP0x81_B2                                   :        byte
EXTERN                a_Carry                                                :        byte

;*******************************************************************************************
;*****                                    Program Body                                       *****
;*******************************************************************************************
Isen                .Section         'code'
;========================================================
;Function         : PID_SenPriCoilCurrWay65Double  ( 370 us)
;Note             : Call Function Type for Sensor Primary Coil Current
;========================================================
PID_SenPriCoilCurrWay65Double:
                        CALL        PID_SenPriCoilCurrWay65
                        CALL        PID_SenPriCoilCurrWay65
                        RET

;========================================================
;Function         : PID_Isen65_SUBIsen  (  us)
;Note             : Call Function Type for FOD Isen
;input          :
;output         :
;parameter        :
;Setting        :
;========================================================
        PID_Isen65_SUBIsen:
                        CALL        PreCarry
                        MOV        A, a_ADRLbuffer                                ;New Isen_L        ; Low Byte
                        SUB        A, a_to6                                ;IsenSmallTh_L
                        MOV        A, a_ADRHbuffer                                ;New Isen_H        ; High Byte
                        SBC        A, a_to7                                ;IsenSmallTh_H
                        CALL        PostCarry
                        RET

;========================================================
;Function         : PID_SenPriCoilCurrWay65  ( 370 us)
;Note             : Call Function Type for Sensor Primary Coil Current
;Description    : sensor 10 to access 8, then avg_ADC = sum_ADC /8 with
;                  checking PLL and precious avg_ADC
;input          :
;output         :
;parameter        :
;Setting        :
;========================================================
        PID_SenPriCoilCurrWay65:
                        CLR         WDT
                        CALL        PID_Isen65AvgTwo
                        SZ        fg_IsenFirst
                        RET

                        CLR        fg_IsenSmall
                        CLR        fg_IsenBig

           ;;IsenSmall and IsenBig
          PID_Isen65_IsenCheckSmall:
                        MOV        A, c_IniIsenSmallTh_H                        ;IsenSmallTh_H
                        MOV        a_to7, A
                        MOV        A, c_IniIsenSmallTh_L                        ;IsenSmallTh_L
                        MOV        a_to6, A
                        CALL        PID_Isen65_SUBIsen
                        SZ        a_Carry
                        JMP        PID_Isen65_IsenSmallfg                        ; <

                        JMP        PID_Isen65_IsenCheckBig                        ; >=
        PID_Isen65_IsenSmallfg:
                        SET        fg_IsenSmall
                        JMP        PID_Isen65END
        PID_Isen65_IsenCheckBig:
                        MOV        A, c_IniIsenBigTh_H                        ;IsenBigTh_H
                        MOV        a_to7, A
                        MOV        A, c_IniIsenBigTh_L                        ;IsenBigTh_L
                        MOV        a_to6, A
                        CALL        PID_Isen65_SUBIsen
                        SZ        a_Carry
                        JMP        PID_Isen65END                                ; <
        PID_Isen65_IsenBigfg:
                        SET        fg_IsenBig
        PID_Isen65END:
                        CLR         WDT
                        RET

;========================================================
;Function         : PID_Isen65AvgTwo  (  us)
;Note             : Call Function Type for Isen twice
;input          :
;output         :
;parameter        :
;Setting        :
;========================================================
        PID_Isen65AvgTwo:
                        MOV        A, 009H                                        ; set ADCR0 = 0000_0001 = 001h
                        MOV        ADCR0, A                                ; ADCR0 @SPDM 2AH (POR=0110_0000, WDT Out=0110_0000)
                        ;; Output a_temp1(High Byte)+ a_to7(Low Byte)
                        CALL        Sensoring10_8
                        ;;;~~~Save Pre ADC_H/L and Avg_ADC_H/L Convert to Now ADC_H/L~~~
                        ;;;~~~        Isen(A)=Isen(v)=(VsenADC/4096)*2.08v ~~~
                        ;;;~~~ => Isen(mA)=(VsenADC/4096)*2.08v*1000 (mA) ~~~
                        ;;;~~~ => Isen(mA)=VsenADC*130/256=VsenADC*82h/(2^8)~~~
                        SZ        fg_IsenFirst
                        JMP        PID_Isen65Isne2
                        ;JMP        PID_Isen65Isne1
        PID_Isen65Isne1:
                        SET        fg_IsenFirst
                        ;; Save Now Avg_ADC_H/L first
                        MOV        A, a_temp1                                ;;Now Avg_ADC_H
                        MOV        a_ExIP0x81_B2, A
                        MOV        A, a_to7                                ;;Now Avg_ADC_L
                        MOV        a_ExIP0x81_B1, A
                        RET
        PID_Isen65Isne2:
                        CLR        fg_IsenFirst
                        MOV        A, a_ExIP0x81_B1                        ;Low Byte
                        ADD        A, a_to7
                        MOV        a_to7        , A  ;;Saving
                        MOV        A, a_ExIP0x81_B2                        ;High Byte
                        ADC        A, a_temp1
                        MOV        a_temp1        , A  ;;Saving

                        ;; /256=/2^1
                        CLR        c
                        RRC        a_temp1
                        RRC        a_to7

                        ;; Save Now Avg_ADC_H/L
                        MOV        A, a_temp1                                ;;Now Avg_ADC_H
                        MOV        a_ADRHbuffer, A
                        MOV        A, a_to7                                ;;Now Avg_ADC_L
                        MOV        a_ADRLbuffer, A

        ;; Now Avg_ADC_H/L Isen(A) convert to Now ADC_H/L Isen(mA)
        PID_Isen65Conversion:
                        ;; ADC*82h
                        CALL        CLRMath
                        MOV        A, a_ADRHbuffer                                ;;Now Avg_ADC_H
                        MOV        a_data1, A
                        MOV        A, a_ADRLbuffer                                ;;Now Avg_ADC_L
                        MOV        a_data0, A
                        CLR        a_data5
                        MOV        A, 082h                                        ;; 82h
                        MOV        a_data4, A
                        CALL        SignedMul_16Bit

                        ;; /256=/2^8
                        CLR                c
                        RRC                a_to3
                        RRC                a_to2
                        RRC                a_to1
                        RRC                a_to0

                        CLR                c
                        RRC                a_to3
                        RRC                a_to2
                        RRC                a_to1
                        RRC                a_to0

                        CLR                c
                        RRC                a_to3
                        RRC                a_to2
                        RRC                a_to1
                        RRC                a_to0

                        CLR                c
                        RRC                a_to3
                        RRC                a_to2
                        RRC                a_to1
                        RRC                a_to0

                        CLR                c
                        RRC                a_to3
                        RRC                a_to2
                        RRC                a_to1
                        RRC                a_to0
……………………

74 Bytes, 下载次数: 95, 下载积分: 黑币 -5

PCB Layout-C20003-A.pdf

网友A:
PCB文件好像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好像是空的?

不好意思,真的弄错了,重新发。

网友B(2019-05-24):
刚学习中,请教一下源码的工程文件是哪个版本的软件打开啊?

网友C(2019-11-01):
感谢。HT66FW2230是否已经程序?

网友D:
有C的么

网友E(2020-02-19):
是用什么IDE编程的呀。

网友F(2020-04-08):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G:
感谢楼主 非常有用 感谢感谢·

网友H(2020-05-27):
QI无线充电原理图&PC

网友I(2021-02-26):
软件是源码还是库文件呀?

网友J(2021-09-03):
写的很好哦,可以学习  参考一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2022-02-21):
不错的资料,请问源码有C的吗

网友J(2022-09-26):
合泰工程师 就是牛逼 那么大个程序用汇编做

网友L:
官网好像有,不知道程序是不是一样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