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用电脑查看到一个51单片机里的程序吗?

楼主(2019-01-14):
已下载过程序的单片机,但是电脑上的源文件被搞丢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方法把单片机的程序再提取或者复制回来吗?

网友A:
不能!!人家单片机解密就是干你这活的,解密一次几万个大洋,你自己估算一下难度吧

网友B:
看你烧写的时候有没有加密,有些单片机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可以读出,但是读出的都是机器码,十六进制的。可以照原样烧写片子,但想改动很费劲的。

网友C:
除非没有加密,你可以碰碰运气。

网友C:
即使用能读到,也是二进制码。

网友D:
能不能看它是否已加密又或是值不值得破费去解密

网友E:
只有那种可读出程序并没有加过密的单片机才可以,如AT89C51/52 AT89S51/52/53 华帮78系列、新茂89系列 等这些老单片机在烧录时如果没有加密都可以读出来,STC的不行,其它更高端的更不太可能

网友F:
知道单片机系统的所有功能,按照功能要求 重新写一个 比 去破解 来得简单。

网友G: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功能的话,可以自己试着再写一遍

网友H:
这个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