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单片机开发板怎么进阶学习?51hei论坛很多程序都看不懂

楼主(2019-01-14):
买了开发版,自学了配套的初级视频课程,这后面进阶的怎么学啊,看了下论坛很多程序看不懂啊!

网友A:
你现在的水平能参加市里的乒乓比赛吗?
道理一样。
看不看懂坛里的程序,不重要,重要的是:搞清楚51的原理。原理通了,没有理由看不懂程序。
不懂原理,如何谈懂程序?

网友B:
进价的内容与基础内容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要学会对单片机的资源的应用,还要学会要使用的器件的编程方法。因为那些器件,都有特定的控制时序,所以,第一:寻找相应器件的视频教学资源进行学习,第二:寻找器件相关的资料进行学习,第三:要自己针对器件编程,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一但你通过修改完成了对器件的控制,你的技术就会上一个很大台阶。
没有捷径!!!!!
从你的自述中,没有看到你自己针对“看得懂”的部分独立编程过,看得懂与做得来,差距不是一钉点儿。放弃中学的学习方法吧,那种全由老师包干,自己就像木偶一样的学习,是学不好单片机的。

网友C:
自己偿试外接模块,修改开发板代码,更换io口,加深动手能力和对io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