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测试仪,如何通过单片机程序来增大量程?

楼主(2019-01-15):
请问如何通过程序增大电阻测试仪的量程

网友A:
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程修改序就可以增大电阻测试仪的量程
起码硬件上要支持,再有,是采用恒流还是恒压测试电流。。。。。。

网友B:
等大神回答

网友C:
硬件确定以后,量程也要看A/D转换器的分辨率(位数),你使用的是什么形式的A/D转换?

网友D:
增大量程与单片机无关!
首先是:如果不用单片机,你会如何【增大量程】呢?把你的想用单片机搭建起来,就OK了。

网友E:
没法,硬件AD转换计算的

网友D:
AD的前级可以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