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接MCU中断限制行程,触发后如何恢复

楼主(2019-01-15):
各位前辈
       主程序是pwm输出控制步进丝杆导轨滑块,
       滑块触发限位开关后,
       触发外部中断关闭pwm输出,
       但是此时限位开关是被按下状态,无法再继续pwm操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求各位大神!

网友A:
触发外部中断后,先关闭pwm输出,给出限位状态;后反向控制步进丝杆导轨滑块,至中断脚电平正常再彻底关闭PWM.

网友B:
使用下降沿触发中断。

网友C:
这与PWM无关,不要“陷”至PWM里。
这仅与工况要求有关,滑块触发开关后,在工况上需要做什么?
例如:保持停止、倒退、报警……
根据工况的要求,再采取控制。

楼主(2022-05-24):
感谢大神们!回复晚了见谅

网友D:
步进电机应该用定时器控制,用PWM控制你怎么知道走了多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