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57w充电芯片COMP引脚外接电阻大小计算的问题

楼主:
看来bq2057w的资料,不知道图中的两个电阻的大小,输入参数12V1A,电池组为双节锂电(7.4V)单节(3.7V);如图

请各位大哥,知道计算公式,或者使用过,给个公式或者电阻值。

网友A(2019-01-16):
手册上说:TS引脚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TS引脚的功能是什么呢?

温度感应,如果我不想要温度感应,是否自己接地。

网友A:
感应的结果是:电压的变化还是电阻的变或是其它的变化啊,IC是如何通过TS,又采取何种措施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应的结果是:电压的变化还是电阻的变或是其它的变化啊,IC是如何通过TS,又采取何种措施的呢?

不是阻值变化,是测量TS和VSS针脚之间的电压来连续监测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应的结果是:电压的变化还是电阻的变或是其它的变化啊,IC是如何通过TS,又采取何种措施的呢?

查了是测量TS和VSS针脚之间的电压来连续监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