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164芯片驱动数码管问题求助

楼主:
用一两片164芯片 ,一个段 ,一个位,最后一位总是显示异常,段选 的值 没问题,proteus软件也没问题。
谁能看下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e P0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0 (65536-count)/256
#define TL_0 (65536-count)%256

sbit ds=P0^0;
sbit clk=P0^1;

uchar diss[8];
uchar code distab[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int sec=58,min=59,hour=9;

void delay(uint iii)
{
        while(iii--);
}
void hc164(uchar dat1)
{
        uchar i=0;
        for(i=0;i<8;i++)
        {
                clk=0;
                ds=dat1>>7;
                dat1=dat1<<1;
                clk=1;
                _nop_();
                _nop_();
        }
}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
{
        uchar i=0,dat=0;
        for(dat=0xfe;dat!=0xff;dat=dat<<1|0x01)
        {
                delay(100);
                hc164(distab[diss[7-i++]]);

                hc164(dat);

                if(i==8)i=0;
                delay(500);
        }
}
void disss()
{
        diss[0]=hour/10;
        diss[1]=hour%10;
        diss[2]=16;
        diss[3]=min/10;
        diss[4]=min%10;
        diss[5]=16;
        diss[6]=sec/10;
        diss[7]=sec%10;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EA=1;ET0=1;TR0=1;
        TH0=TH_0;TL0=TL_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display();
                diss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j;
        TH0=TH_0;TL0=TL_0;
        if(++j==20)
        {
                j=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网友A(2019-01-15):
自己做的硬件系统?焊接有问题吧?

网友B:
单步走一下。

网友C(2024-03-02):
传送一次段码和码位(总16位)后需复位一次,进行消隐)。硬件上164第9脚不能接电源正端,应改为由一个IO口控制。

网友D(2025-09-27):
解决了没有?这好像是PROTEUS仿164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传送一次段码和码位(总16位)后需复位一次,进行消隐)。硬件上164第9脚不能接电源正端,应改为由一个IO口 ...

第9脚拉低的话所有输出都为低,但是此时脉冲输入也被禁止吧。

网友E:
事实上164没有输出使能控制吧,不适合这样用,移位过程会有微亮。MR端好像不能当做输出使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164没有输出使能控制吧,不适合这样用,移位过程会有微亮。MR端好像不能当做输出使能吧

事实胜于雄辩,使用复位端进行消隐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事实胜于雄辩,使用复位端进行消隐是可行的。

那不是和595一样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事实胜于雄辩,使用复位端进行消隐是可行的。

时序怎样操作的?我这里一般都是用一片驱动段,用三极管驱动位,抽空我也试试不用控制位,只控制164的MR进行消隐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时序怎样操作的?我这里一般都是用一片驱动段,用三极管驱动位,抽空我也试试不用控制位,只控制164的MR ...

用一片驱动段,一片驱动位也是可行的,轮流驱动,不属于联级,类似HC573。
上一次发图是联级,类似HC59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一片驱动段,一片驱动位也是可行的,轮流驱动,不属于联级,类似HC573。
上一次发图是联级,类似HC5 ...

我就是不会用这模拟,必须用硬件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不会用这模拟,必须用硬件测试

那你可以多驱动一个7段LED测试一下,比如实物是8个,你当成9个来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你可以多驱动一个7段LED测试一下,比如实物是8个,你当成9个来驱动。

啥意思?不懂,第9个是传输数据?

网友D:
还是有点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