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光立方设计的论文,老师说没有指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15):
请问哪位大神帮忙回答下:我做的是光立方的设计,但是老师说我写的论文没有指标是什么意思?求各路大神回答

网友A:
应该是说你没有技术指标,这是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友B:
做任何工程,都应该有一个【指标】。
【指标】也是未来,检验你的设计是否OK的依据。
例如:光立方的亮度、形状的大小、灯的数量、显示的图形数量、种类、输入的方式与接口、耗电量、寿命、防水能力……
你对以上设计参数做出了承诺(【设计指标】),老师就会在答辩时,以这些指标考核你的设计。否则老师依据什么给你打分呢?

楼主:
小的先谢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