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做体重计一般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19-01-15):
利用单片机做体重计一般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如何实时显示传感所测的数值

网友A:
用应变力传感器做体重计比较好,传感器信号经AD转换,处理再显示出来。

网友B:
应变力传感器,参考一下

网友C:
传感器可以上网搜索到,要点是在【体重范围】内,传感器要有明应的变化。
实时显示:可采用定时器完成,间隔一定时间起动采样并进行显示。

网友D:
压敏电阻设计的传感器

网友E(2024-01-25):
HX711感应器

网友F:
HX711是ADC,说话要负责任。

网友G:
电容传感器也可以, 受压后电容极板之间的间距变短, 检测电容值,就可以知道体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HX711是ADC,说话要负责任。

我看到过产品用XH711做温度控制的

网友I:
四个金属应变片式压力传感器,放在一块载板的四个角,使用HX711将应变片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或者直接使用单片机的adc功能采集。然后重定向printf就可以使用串口打印这四个值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