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计算机发送的串行数据并显示(程序+仿真+设计说明书)

楼主(2019-01-15):
项目功能

单片机接收计算机发送的串行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到P3口8位LED显示。

二、实验过程

(一)实验项目的方案分析

1.设计原理

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包括微处理器、存储器(存放程序指令或数据的ROM、RAM等)、输入/输出口(I/O口)及其他功能部件如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它们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连接起来。

本实验充分利用了8051芯片的I/O引脚。系统已采用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为中心器件来设计数码管显示数字,实现从0~9依次显示

本实验在模拟阶段利用单片机模拟PC机发送程序,在设定时器T1为方式2,SCON的设置,为方式1,只发送不接收。单片机在设定过程中只接收不发送。接受PC的信息,来控制数码管

2.器件配置清单

表1器件配置表

名称

型号

数值

数量

面包板

MB-102

165*55*10(mm)

1

单片机

STC12C5A60S2

1

数码管

共阳极

1

公对母连接线

40P彩色杜邦线

21cm

9

电阻

1/4W金属膜直插式

1KΩ

9

(二)实验项目的硬件电路设计

    通过Proteus仿真电路软件搭建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

图1 硬件设计图

(三)实验项目的程序设计

1、C51程序编写

2、keil软件调试截图

   通过Keil软件进行C51控制程序的编写,通过不断调试修改,最终的调试好的Keil

程序。

图3调试无措的Keil程序

(四)实验项目的虚拟仿真

打开Keil C软件将上面程序输入,调试无误后编译输出".hex"文件,打开Proteus软件,将之前编译好的".hex"文件加入到芯片中,开始运行仿真,如图4所示。

图4虚拟仿真图

(五)实验项目的实际验证电路及验证结果

    将单片机C51程序编译无误后,生成HEX文件,通过STC-ISP下载到单片机中,下载的软件界面如图5所示,搭建的实际电路如图5所示。

图5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

图6面包板搭建的实际电路

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截图以及效果图:

功能一:见图7-9所示:

图7发送c0

图8发送c0效果图

图9发送f9

       图10发送f0效果图

(六)总结

一开始我设计的是单片机双向通信,在只剩下调试时,更换用PC控制,在这次实验中在连接实物时,将数码管的线接错了。在设置串口通信的时候要弄清楚串口的设置方式,以及清零的方式。

(1)PC机发送程序(用单片机串口模拟PC机串口发送数据)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
  while(t--)
   {
      for(i=0;i<600;i--);
   }
}
void main()
{
  uchar i;
  TH1=0xfd;
  TL1=0xfd;
  SCON=0x40;
  PCON=0x00;
  TR1=1;

  while(1)
{
  for(i=0;i<8;i++)
   {
     SBUF=tab[i];
     while(TI==0);
     TI=0;
     delay(1000);
   }
  }
}

(2)单片机接收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char temp=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while(1)
  {
   while(RI==0);
   RI=0;
   temp=SBUF;
   P3=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