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S1302数码管显示时钟一直为F?

楼主(2019-01-15):
各位大神,如题:本人使用STM32F103c8t6进行DS1302时钟程序的编写,用数码管进行时钟显示;但是无论怎样修改时序、程序,时间在数码管显示均为F,
说明:硬件电路接线正常。
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DS1302数码管显示F

DS1302数码管显示F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十分感谢!下面为DS1302程序

程序源码:
#include "DS1302.h"
u8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8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8 TIME[7] = {0x00, 0x15, 0x23, 0x01, 0x01, 0x02, 0x13};
//使用PA引脚作为DS1302的控制引脚,控制引脚的初始化
//PA12-DATA   PA13-RST   PA14-CLK
void DS130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配置PA12-13-14端口为推挽输出 ,用于驱动DS130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输出低

}
void DS1302_WriteCommand(u8 Add,u8 dat)
{
        u8 i=0;

        DS1302_RST=0;
        delay_us(4); //延时
        DS1302_CLK=0;
        delay_us(2); //延时1us

        DS1302_RST=1; //设置为高电平,开启写数据
        delay_us(4); //延时
//STM32向DS1302 写入地址
        for(i=0;i<8;i++)
        {

                DS1302_IO_OUT();

                DS1302_DATA_OUT = Add & 0x01;

                Add = Add >> 1;    //右移才对,由低位往高位移动

                DS1302_CLK=1; //因为上升沿数据写入,所以需要设置为高电平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CLK=0; //因为上升沿数据写入,所以需要设置为低电平,为下一次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准备
                delay_us(2); //延时

        }
//STM32向DS1302 写入数据
                for(i=0;i<8;i++)
        {
                DS1302_IO_OUT();
                DS1302_DATA_OUT = dat & 0x01;
                dat = dat >> 1;
                DS1302_CLK=1;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CLK=0;
                delay_us(2); //延时

        }
        DS1302_RST=0; //设置为低电平,结束数据的写入
        delay_us(4); //延时

}

//MCU从DS1302 对应 地址 中读取相应的 数据* **********************************************************************
u8 DS1302_ReadByte(u8 Add)
{
        u8 dat=0,i=0,dat1=0;
        DS1302_RST=0;
        delay_us(4); //延时
        DS1302_CLK=0;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RST=1; //设置为高电平,开启写数据
        delay_us(4); //延时

//STM32向DS1302 写入地址
        for(i=0;i<8;i++)
        {
                DS1302_IO_OUT();

                DS1302_DATA_OUT = Add & 0x01;

                Add = Add >> 1;

                DS1302_CLK=1;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CLK=0;
                delay_us(2); //延时

        }

//STM从DS1302读取数据,下降沿有效
        for(i=0;i<8;i++)
        {
                DS1302_IO_IN();

                dat = dat >> 1;
                dat1 = DS1302_DATA_IN ;
                dat1 = dat1 << 7;
                dat = dat | dat1;
                DS1302_CLK=1; //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CLK=0; //
                delay_us(2); //延时
        }
        DS1302_RST=0; //设置为低电平,结束数据的写入
        delay_us(4);
        DS1302_CLK=1;/
        delay_us(2); //延时
        DS1302_IO_OUT();
        DS1302_DATA_OUT=0;
        delay_us(1);
        DS1302_DATA_OUT=1;
        delay_us(1);
        return dat;
}
void RTC_DS1302_Init(void)
{
        u8 n=0;
        DS1302_WriteCommand(0x8e,0x00); // 取消写保护
        for(n=0;n<7;n++)
        {
                DS1302_WriteCommand(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_WriteCommand(0x8e,0x80);//写保护生效
}
//实时更新DS1302时钟***********************************************************************
//秒分时日月周年
void RTC_DS1302_Time(void)
{
        u8 i=0;
        for(i=0;i<7;i++)
        {
                TIME[i] = DS1302_ReadByte(READ_RTC_ADDR[i]);
        }
}

网友A:
1、先搞清楚LED显示的原理。
2、再单步运行调试,验证显示是不是按照显示原理执行的。

网友B:
数码管先直接显示数字(别管DS1302),显示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先直接显示数字(别管DS1302),显示正确吗?

数码管显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