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蓝牙遥控51单片机小车的指导,蓝牙部分

楼主(2019-01-15):
我会让小车前后左右动,但是就不知道如何用蓝牙去遥控小车,求关于蓝牙控制的方面的讲解,C++应该用什么语言去编写蓝牙代码

网友A:
串口发送就行了,现在的蓝牙都是串口式的

网友B:
【蓝牙】是不可以控制小车的。能控制小车的是你构思,并通过单片机+驱动来完成你的构思。
【蓝牙】只是传送信息的一个媒介,与控制小车,毛关系也没有。
不过你可以研读一下【蓝牙】的原理,利用它与单片机沟通信息,达成【间接】控制小车的目的。

网友C:
你指的是上位机手机端遥控软件,还是单片机与蓝牙模块通信!

网友D:
你这问的是什么意思呢?蓝牙模块是负责接收信息的,完成指定的动作只需循环检测字符串信息,若匹配则运行你要的功能。然后你是要手机控制吧,那个直接搞个蓝牙助手多好,省得你在做个APP,一般不会用上位机控制小车吧……,非要用上位机就用C++或python开发呗

网友E:
我用的是蓝牙HC 06模块,只要一个就够了。把模块装在车上,在手机上下一个蓝牙串口助手,连接以后通过app发送指令,比如说,我设定1为前进,0为后退,那么我在app上输入1并且成功传输到模块上,车就前进了,其实和有线连接是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上位机手机端遥控软件,还是单片机与蓝牙模块通信!

单片机 与蓝牙模块通信的相关代码

网友F(2019-03-29):
求教如何让小车前后左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