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节日彩灯控制器设计汇编语言程序 keil报错7个错误

楼主(2019-01-15):
节日彩灯控制器设计
1. 设计要求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节日彩灯控制器:
  P1.2—开始,按此键则灯开始流动(由上而下)。
  P1.3—停止,按此键则停止流动,所有灯为暗。
  P1.4—上,按此键则灯由上向下流动。
  P1.5—下,按此键则灯由下向上流动。
  P1.6—向外,按此键则灯由中间向两边流动。
  P1.7—向中,按此键则灯由两边向中间流动。
2. 实验原理
  本题目本质上是由按键控制功能的流水灯,LED工作的方式通过键盘的扫描实现。其中的LED采取共阳极接法,通过依次向连接LED的I/O口送出低电平,可实现题目要求的功能。本题目需要控制的流水灯较多,共48个,需要I/O口扩展。
3. Proteus仿真
晶振频率为11.0592MHz。仿真结果根据按键变化。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码:
          ORG    0000H
          AJMP   MAIN          ;/ 复位入口,跳主程序MAIN
          ORG    0003H         ;/ INT0*中断入口
          LJMP   KEY_INT       ;/ 跳向INTO*的中断服务子程序KEY_INT
          ORG    0100H         ;/ 主程序入口
MAIN:     MOV    SP,60H        ;/ 重新设堆栈指针
          SETB   IT0           ;/ INTO*为跳沿触发
          MOV    IP,#01H       ;/ INTO*为高优先级
          SETB   EA            ;/ 总中断允许
          SETB   EX0           ;/ 允许INTO*中断
          MOV    P1,0FFH       ;/ P1口写入全1,设置P1口为输入状态
          ORG    0300H         ;/ 中断入口,查询扫描键盘

KEY_INT:  MOV    A,P1          ;/ 读入8个按键的状态
          CPL    A             ;/ 取反,键闭合的相应位为1
          JZ     RETURN        ;/ 如A中内容为0,则无键闭合,返回
          LCALL  D10ms         ;/ A非全0,可能有键闭合,延时10ms,软件去抖
          MOV    A,P1          ;/ 重读8个按键的状态,键闭合相应位为0
          CPL    A             ;/ 取反,键闭合的相应位为1
          JZ     RETURN        ;/ A中全0,无键闭合,返回;非全0,确认有键闭合
          JB     ACC.2,Pkey2   ;/ S2键闭合,跳S2键处理标号Pkey2
          JB     ACC.3,Pkey3   ;/ S3键闭合,跳S3键处理标号Pkey3
          JB     ACC.4,Pkey4   ;/ S4键闭合,跳S4键处理标号Pkey4
          JB     ACC.5,Pkey5   ;/ S5键闭合,跳S5键处理标号Pkey5
          JB     ACC.6,Pkey6   ;/ S6键闭合,跳S6键处理标号Pkey6
          JB     ACC.7,Pkey7   ;/ S7键闭合,跳S7键处理标号Pkey7
          LJMP   RETURN        ;/ 查询结束,重新开始
Pkey2:    MOV    P2,#0BFH      ;/ S0键处理子程序
          MOV    A,#80H        ;/ PA口、PB口、PC口方式0输出的控制字送A
          MOV    R0,#7FH       ;/ 8255A控制寄存器地址7FH送入R0
          MOVX   @R0,A         ;/ 方式控制字送入控制寄存器
START1:   MOV    DPTR,#TABLE   ;/ 指针指向表头地址
AP0:      MOV    A,#00H        ;/ 设置地址偏移量
          MOVC   A,@A+DPTR     ;/ 查表取得数据,送A
          CJNE   A,#01H,AP1    ;/ 判断A中数据是否为结束符01H,不是则跳AP1继续执行
          LJMP   START2        ;/ 是结束符01H,跳START2继续执行
AP1:      MOV    R0,#7CH       ;/ PA口地址7C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A口输出
          INC    DPTR          ;/ 指针加1
          LJMP   AP0           ;/ 跳AP0执行循环体
START2:   MOV    DPTR,#TABLE   ;/ 指针指向表头地址
BP0:      MOV    A,#00H        ;/ 设置地址偏移量
          MOVC   A,@A+DPTR     ;/ 查表取得数据,送A
          CJNE   A,#01H,BP1    ;/ 判断A中数据是否为结束字符01H,不是则跳BP1继续执行
          LJMP   START3        ;/ 是结束符01H,跳START3继续执行
BP1:      MOV    R0,#7DH       ;/ PB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B口输出
          INC    DPTR          ;/ 指针加1
          LJMP   BP0           ;/ 跳BP0执行循环体
START3:   MOV    DPTR,#TABLE   ;/ 指针指向表头地址
CP0:      MOV    A,#00H        ;/ 设置地址偏移量
          MOVC   A,@A+DPTR     ;/ 查表取得数据,送A
          CJNE   A,#01H,CP1    ;/ 判断A中数据是否为结束字符01H,不是则跳CP1继续执行
          LJMP   LD2           ;/ 是结束符01H,跳LD2继续执行
CP1:      MOV    R0,#7DH       ;/ PC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C口输出
          INC    DPTR          ;/ 指针加1
          LJMP   CP0           ;/ 跳CP0执行循环体
LD2:      MOV    P2,#7FH
          MOV    A,#80H        ;/ PA口、PB口、PC口方式0输出的控制字送A
          MOV    R0,#7FH       ;/ 8255A控制寄存器地址7FH送入R0
          MOVX   @R0,A         ;/ 方式控制字送入控制寄存器
START4:   MOV    DPTR,#TABLE   ;/ 指针指向表头地址
AP01:     MOV    A,#00H        ;/ 设置指针偏移量
          MOVC   A,@A+DPTR     ;/ 查表取得数据,送A
          CJNE   A,#01H,AP1    ;/ 判断A中数据是否为结束字符01H,不是则跳AP11继续执行
          LJMP   START5        ;/ 是结束字符跳START5继续执行
AP11:     MOV    R0,#7CH       ;/ PA口地址7C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A口输出
          INC    DPTR          ;/ 指针加1
          LJMP   AP01          ;/ 跳AP01执行循环体
START5:   MOV    DPTR,#TABLE
BP01: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BP11
          LJMP   START6
BP11:     MOV    R0,#7DH       ;/ PB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B口输出
          INC    DPTR
          LJMP   BP01
START6:   MOV    DPTR,#TABLE
CP01: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CP11
          LJMP   LD3
CP11:     MOV    R0,#7DH       ;/ PC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C口输出
          INC    DPTR
          LJMP   CP01
LD3:      LJMP   RETURN        ;/ 跳向中断返回
Pkey3:    MOV    P2,#0FFH       ;/ S0键处理子程序
          LJMP   RETURN        ;/ 跳向中断返回
Pkey4:    LJMP   Pkey2
          LJMP   RETURN
Pkey5:    MOV    P2,#0BFH
          MOV    A,#80H        ;/ PA口、PB口、PC口方式0输出的控制字送A
          MOV    R0,#7FH       ;/ 8255A控制寄存器地址7FH送入R0
          MOVX   @R0,A         ;/ 方式控制字送入控制寄存器
START11:  MOV    DPTR,#TABLE
AP02: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AP12
          LJMP   START2
AP12:     MOV    R0,#7EH       ;/ PC口地址7E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C口输出
          INC    DPTR
          LJMP   AP02
START21:  MOV    DPTR,#TABLE
BP02: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BP12
          LJMP   START3
BP12:     MOV    R0,#7DH       ;/ PB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B口输出
          INC    DPTR
          LJMP   BP02
START31:  MOV    DPTR,#TABLE
CP02: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CP12
          LJMP   LD2
CP12:     MOV    R0,#7CH       ;/ PA口地址7C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A口输出
          INC    DPTR
          LJMP   CP02
          LJMP   RETURN
Pkey6:    MOV    A,#80H        ;/ PA口、PB口、PC口方式0输出的控制字送A
          MOV    R0,#7FH       ;/ 8255A控制寄存器地址7FH送入R0
          MOVX   @R0,A         ;/ 方式控制字送入控制寄存器
START12:  MOV    DPTR,#TABLE
AP03: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AP13
          LJMP   START2
AP13:     MOV    R0,#7EH       ;/ PC口地址7E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C口输出
          INC    DPTR
          LJMP   AP03
START22:  MOV    DPTR,#TABLE
BP03: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BP13
          LJMP   START3
BP13:     MOV    R0,#7DH       ;/ PB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B口输出
          INC    DPTR
          LJMP   BP03
START32:  MOV    DPTR,#TABLE
CP03: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CP13
          LJMP   LD2
CP13:     MOV    R0,#7CH       ;/ PA口地址7C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A口输出
          INC    DPTR
          LJMP   CP03
          LJMP   RETURN
Pkey7:    MOV    A,#80H        ;/ PA口、PB口、PC口方式0输出的控制字送A
          MOV    R0,#7FH       ;/ 8255A控制寄存器地址7FH送入R0
          MOVX   @R0,A         ;/ 方式控制字送入控制寄存器
START13:  MOV    DPTR,#TABLE
AP04: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AP14
          LJMP   START2
AP14:     MOV    R0,#7CH       ;/ PA口地址7C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A口输出
          INC    DPTR
          LJMP   AP04
START23:  MOV    DPTR,#TABLE
BP04: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BP14
          LJMP   START3
BP14:     MOV    R0,#7DH       ;/ PB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B口输出
          INC    DPTR
          LJMP   BP04
START33:  MOV    DPTR,#TABLE
CP04:     MOV    A,#00H
          MOVC   A,@A+DPTR
          CJNE   A,#01H,CP14
          LJMP   LD2
CP14:     MOV    R0,#7DH       ;/ PC口地址7DH送入DPTR
          MOVX   @R0,A         ;/ 将A送PC口输出
          INC    DPTR
          LJMP   CP04
          LJMP   RETURN       ;/ 跳向中断返回
D10ms:    MOV    R7,#25      ;/ 延时10ms子程序,采用双重循环
D1:       MOV    R6,#200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 R6减1非0,原地跳转
          DJNZ   R7,D1
          RET
RETURN:   RETI                ;/ INTO*中断返回
TABLE:    DB 7FH,0BFH,0DFH,0EFH,0F7H,0FBH,0FDH,0FEH
          DB 01H
          END

网友A:
以第16句为例:【JZ     RETURN        ;/ 如A中内容为0,则无键闭合,返回】
JZ 是相对跳转,即以本条指令所在地的下个开始地址起算,跳转离最多为:上下128个字节。你要去的RETURN 所在地,超出了这个范围。通俗地说:就是RETURN太远了!
修改方案:(取其一即可)
1、设法使程序的 RETURN 段靠近,即改RETURN 段的位置。
2、加中继:改【JZ     RETURN】为【JZ     RETURN_1】
     再在附近“适合”的地方加一句:【RETURN_1:LJMP   RETURN】
3、改成:
             JNZ      XXXXX
             LJMP    RETURN
XXXXX:   原来的下一句

网友A:
楼主写的程序工整,有序!汝子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