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zilla+MT7688板子 Windows系统win10与Ubuntu系统文件互传

楼主(2019-01-15):
第一章 Filezilla
filezilla软件主要用于window系统与其他不同操作系统的文件互传,本章主要讲解Windows系统与Ubuntu系统和windows系统与开发板之间的文件互传。
1.1 软件的安装
1.1.1 准备
本文以 Windows 10 为例说明如何进行文件互传。
filezilla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1.1.2 安装步骤
步骤1:双击软件安装包进行安装。
步骤2:选择I Agree,同意这个协议。
步骤3:选择Anyone who uses this computer(all user),然后点击Next>。
步骤4:直接选择Next>。
步骤5:选择安装路径(如果不需要直接点击Next>),然后点击Next>。
步骤6:点击Install。
步骤7:勾选Start FileZilla now 然后点击Finish。完成安装并打开软件。
图示中左边为本地站点,右边为远程站点。
1.2 Windows系统与Ubuntu系统文件互传
1.2.1 准备
在虚拟机中安装好的Ubuntu系统,并且支持ssh。
已经安装好的FileZilla软件。
1.2.2 进行文件互传
步骤1:打开虚拟机进入系统并打开终端,输入命令ifconfig查询ip地址,可以看到IP地址为192.168.31.200,笔者使用的是自动获取ip方式。
步骤2:打开FileZilla软件,输入主机(192.168.31.200),用户名(wooya),密码(123456),端口(22),然后点击快速连接。
左边为本地站点,右边为远程站点。如果需要把本地站点的文件上传到远程站点,只需要把左边的文件拖到右边即可,反之,如果需要把远程站点的文件传到本地,只需要把右边的文件拖到左边即可。
第二章 securecrt
securecrt是一款支持ssh的终端仿真程序,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在Windows下登录Ubuntu系统和登录到开发板上。
2.1 软件的安装
2.1.1 准备
securecrt.zip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2.1.2 安装
步骤1:解压securecrt.zip。
步骤2:该软件为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双击SecureCRT.exe就可以打开。
2.2 使用ssh登录Ubuntu系统
1.2.1 准备
在虚拟机中安装好的Ubuntu系统,并且支持ssh。
已经安装好的FileZilla软件。
1.2.2 登录到Ubuntu系统
步骤1:打开虚拟机进入系统并打开终端,输入命令ifconfig查询ip地址,可以看到IP地址为192.168.31.200,笔者使用的是自动获取ip方式。
步骤2:打开SercureCRT软件,输入协议(SSH2),主机名(192.168.31.200),端口(22),用户名(wooya)。
步骤3:选择接受并保存(S)。
步骤4:输入密码(123456),点击确定。
如图所示,表示已经连接到Ubuntu系统了。
2.3 使用串口连接到开发板
2.3.1准备
MT7688板子,串口线,板子的电源线。
2.3.2 进行连接
步骤1:连接线路,将电源线连接到板子上然后上电,将串口线连接电脑主机和板子。
步骤2:打开设备管理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板子的端口号为COM4。
注:如果没有如图所示的端口,需要安装驱动,使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等软件进行安装驱动。(配套资料里面有驱动精灵)
步骤3:打开SecureCRT软件,输入协议(Serial),端口(COM4),取消勾选流控一栏的所有选项,波特率(57600),数据位(8),奇偶校验(none),停止位(1)。
步骤4:点击连接。
可以看到Serial-COM4前面有一个绿色的√,输入enter键也有相应。证明已经连接上了。
第三章 tftpboot
tftpboot是一款支持使用tftp协议和DHC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软件,可以作为Windows系统与Ubuntu系统之间的文件交换。当然在使用之前需要在Ubuntu系统上安装tftp。详情可以自己百度。
3.1 软件的安装
3.1.1 准备
tftpboot.rar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3.1.2 安装
步骤1:解压tftpboot.rar。
步骤2:该软件为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双击tftpd32.exe就可以打开。
3.2 作为Tftp Server
3.2.1 准备
在虚拟机中安装好的Ubuntu系统,并且支持tftp。
Windows系统已经安装好的tftp软件。
3.2.2 进行文件传输
步骤1:打开Windows下的tftp软件,选择Tftp Server,Server interface选择当前网段的ip地址。
步骤2:打开Ubuntu系统终端,输入tftp 192.168.31.228(具体取决于tftp设置的IP地址)。
步骤3:在Windows系统下的E:\Program Files (x86)\tftpboot(具体取决于自己的设置)放入一个文件进行测试。
步骤4:在Ubuntu的终端输入get 1.txt(上传使用put)。在windows下的tftp会打印如下图所示信息,在Ubuntu下会出现1.txt这个文件。
用cat查看文件是否为空,若不为空既能证明可以使用tftp进行传输文件。
3.3 作为Tftp Client
3.3.1准备
在虚拟机中安装好的Ubuntu系统,并且支持tftp。
Windows系统已经安装好的tftp软件。
3.3.2 进行文件传输
步骤1:打开终端,输入ifconfig获取Ubuntu系统的ip地址,笔者的ip地址为:192.168.31.200
步骤2:打开windows下的tftp,选择Tftp Client,输入Host(192.168.31.228),port(69),File(1.txt)。然后点击get测试下载。
可以看到成功接收到一个文件。在文件夹中也确实有这个文件。
步骤3:设置File为2.txt,点击put。
可以看到成功发送了一个文件。在Ubuntu中也确实有这个文件。
注:如果出现如下的情况,表示在Ubuntu系统下这个文件夹没得权限,需要把这个文件夹设置权限(sudo chmod 777+文件夹 )。
第四章 SourceInsight
SourceInsight是一款面向项目开发的程序编辑器和代码浏览器,它拥有内置的对C/C++, C#和Java等程序的分析。能分析源代码并在工作的同时动态维护它自己的符号数据库,并自动显示有用的上下文信息。
4.1 软件的安装
4.1.1 准备
SourceInsight3.5看代码神器.zip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4.1.2 安装
步骤1:解压SourceInsight3.5看代码神器.zip。
步骤2:打开Source Insight3.5目录下的Si35Setup.exe,进行安装。
步骤3:点击Agree,同意协议。
步骤4:点击Next>。
步骤5:点击Next>。
步骤6:设置安装路径点击Next>。
步骤7:选择默认的Yes,然后点击Next>。
:
步骤8:点击Next>。
步骤9:点击Next>。
步骤10: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步骤11:输入用户名和组织,点击OK。(随便输入)
如果需要输入Serial Number,在刚才安装目录中有个Sn文件,里面有密匙,输入即可。
4.2 使用软件查看代码
4.2.1 准备
已经安装完成的SourceInsight软件。
4.2.2 查看代码
步骤1:找到需要查看代码的文件。
步骤2:把文件拖动到这个程序中即可查看。
注:
1. 使用鼠标点击函数进行Jump可以跳转到其他文件定义的相同函数位置。
2. 可以直接修改代码,然后点击保存(ctrl+s)。
3. 点击左边的名字可以直接跳转到该名字函数的位置。
4. 更多功能需要读者自己尝试。
第五章 USR-TCP232-Test
USR-TCP232-Test是一款主要用于串口调试工作的程序(用于板子),可以进行发送和接受串口消息的软件。
5.1 软件的安装
5.1.1 准备
USR-TCP232-Test.zip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5.1.2 安装
步骤1:解压securecrt.zip。
步骤2:该软件为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双击USR-TCP232-Test.exe就可以打开。
5.2 串口数据传输
5.2.1 准备
已经安装好的USR-TCP232-Test软件的Windows系统。板子,串口线,板子电源线。
5.2.2 测试串口
步骤1:连接好线路,打开USR-TCP232-Test软件。设置好参数。
步骤2:打开板子电源,可以看到串口接收到了如下信息。
证明可以接受到信息。
步骤3:然后可以软件中写一些命令发送过去,然后会在串口接收处显示命令执行后的状态,表示可以进行相互通信。表示串口或者板子上的驱动没有问题。(发送命令时需要额外增加换行符)
注:本章主要说明软件的作用,教程用途不大。
第六章 3CDaemon
3CDaemon是一款绿色的集成了TFTP、FTP和SYSLOG功能的轻型服务器软件,可方便地架设FTP,TFTP,SYSLOG服务器,适合网络IT们更新IOS和保存设备配置文件之用。。
6.1 软件的安装
6.1.1 准备
3CDaemon汉化中文绿色版.rar安装包(配套资料里面)。
6.1.2 安装
步骤1:解压3CDaemon汉化中文绿色版.rar。
步骤2:该软件为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双击3CDaemon.EXE就可以打开。运行后多出来的文件为配置文件。
6.2 作为tftp服务器
作为tftp服务器的时候和tftpboot软件一样。
6.2.1 准备
已经安装好的3CDaemon软件的Windows系统。
已经装有tftp的Ubuntu系统。
6.2.2 文件传输
步骤1:设置TFTP服务器,主要修改上传/下载目录
步骤2:点击确定。
步骤3:打开Ubuntu系统,打开终端,输入tftp 192.168.31.228,(注意要能够ping通,3CD上面绑定的ip地址)然后输入get 文件名。查看是否传输到本地。
可以看到本地文件多了一个drv.ko(用于测试)文件,并查看文件内容是否为空,不为空,表示传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