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88固件编译烧写

楼主(2019-01-15):
第一章 固件的编译
1.1 源码的获取
1.1.1 准备
已安装git的Ubuntu系统。
1.1.2 获取步骤
步骤1:打开终端(ctrl+alt+t)。
步骤2:进入工作目录(cd work)
步骤3:在github上获取源码
(sudo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hi-wooya/openwrt-hiwooya.git
如上图所示,表示已经下载好源代码了。
1.2 菜单的配置
1.2.1 准备
已经下载好的源码。
1.2.2 进行配置
步骤1:进入openwrt-hiwooya目录(cd openwrt-hiwooya)。
步骤2:打开菜单配置(sudo make menuconfig)。
步骤3:进行选项配置(配置结果如上图所示)
设置Target system为Ralink RT288x/RTxxx
设置subtarget为MT7688 based boards(具体取决于使用哪款芯片)
设置Target Profile为HiWooya7688
其他默认
步骤4:按-->键选择Exit退出,选择Yes保存配置。
1.3 进行编译
1.3.1 准备
openwrt-hiwooya源代码。
openwrt-1505-dl.tar.bz2(配送资料里面)。
Ubuntu系统。filezilla软件。
1.3.3 进行编译
步骤1:用filezilla软件将openwrt-1505-dl.tar.bz2上传到Ubuntu系统下的
~/work/openwrt-hiwooya目录下,进行解压(sudo tar xjvf openwrt-1505-dl.tar.bz2)。
注:如果无法直接把文件传输进去,是由于访问权限的问题,可以先上传到work目录。
步骤2:开始编译(sudo make V=99)。
注:首次编译的时间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
步骤3:编译完成会在bin/ramips下出现
openwrt-ramips-mt7688-HiWooya7688-squashfs-sysupgrade.bin这个文件,此文件为编译完成的固件。
第二章 固件的烧写
2.1 web烧写固件
2.1.1 准备
网线,串口线,开发板,开发板电源线。
FileZilla软件,SecureCRT终端,浏览器,已经编译好的固件。
2.1.2 使用web烧写
步骤1:连接线路,将电源线连接到板子,网线连接板子的WAN口和电脑,串口线连接板子和电脑。打开SecureCRT终端连接到板子。使用FileZilla软件把编译好的固件放在移动到Windows系统下的桌面上。
步骤2:在第一次倒计时的2s后按下wps键(板子上的reload按钮)。如果按下太早会进入GPIO test模式。
注:可以在上图看到板子的IP地址设置的是10.10.10.2。
步骤3:设置主机IP地址(已经设置过了可以忽略这个步骤)。
打开网络连接。
选择以太网,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属性。
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4)->属性(R)->使用下面的IP地址(S),然后填入IP地址和子网掩码->确定。(或者在高级里面添加也行,选择其一即可)
步骤4: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10.10.10.2。
步骤5:点击Update firmware前面的选择文件,选择刚才的固件
(openwrt-ramips-mt7688-HiWooya7688-squashfs-sysupgrade.bin)。
步骤6:点击Update firmware更新固件。
注:更新过程中不要关闭电源。
板子上回出现如下打印信息,然后板子自动重启,表示已经烧录成功。
2.2 tftp烧写固件
2.2.1 准备
MT7688板子,串口线,板子的电源线,网线。
3CDaemon软件,SecureCRT终端,已经编译好的固件(默认放在桌面上)。
2.2.2 使用tftp烧写
步骤1:连接线路,将电源线连接到板子上,将串口线连接电脑主机和板子。网线连接到WLAN口和电脑上。
步骤2:开发板上电,然后打开3CDaemon软件监听IP地址。可以看到监听到了有线网卡的IP地址为10.10.10.10(使用web烧写的时候设置的ip地址)
步骤3:点击设置TFTP服务器,设置上传/下载路径(设置为桌面),然后确定。
步骤4:按下板子上的reset键重启板子,当第二次倒计时的时候输入2(2: Load system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 2)。然后按下Y。
步骤5:进行设置,按回格键删除。
device IP = 10.10.10.2(不需要设置)
Server IP = 10.10.10.10(3CDaemon监听的ip地址)
Uboot filename = openwrt-ramips-mt7688-HiWooya7688-squashfs-sysupgrade.bin(固件镜像文件,如果感觉输入太长了,可以把名字改短一点。笔者更改为1.bin)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完成。
注:不要关闭板子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