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微电钻

楼主(2019-01-15):
重量最轻,投资最低(废弃小电机随处可见)。比较好的解决了电路板钻孔问题,适应钻头0.5-2.0毫米。

网友A:
那种比较硬的双面板能穿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比较硬的双面板能穿透吗?

没问题

网友B:
小钻头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钻头是怎么固定的?

在4毫米螺栓中心轴向钻合适的孔,把相同直径的钻头焊在孔里。电机轴上焊接一个4毫米的阴螺纹,,,,,

网友C:
自己也想搞一个!

网友D:
关心的是电机旋转时钻头能否保持稳定不偏心,就怕它晃动大不好定位,即伤钻头弄出来的工件又不美观

网友E:
厉害,这个精度全看手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心的是电机旋转时钻头能否保持稳定不偏心,就怕它晃动大不好定位,即伤钻头弄出来的工件又不美观

一般没问题,如能用车床钻中心孔更佳!

网友F:
现在买的钻头刀刃非常不合格,无语啊晃动大不说而且刀刃边大边小

网友F:
我看楼主图片的四支钻头无一支合格的,正规的表面应该两边切割刀刃带点弧度,45度较合适,太锐角或钝角度对切割都不顺畅,而且两边刀刃要对称,而且钢质碎火要适中(这个表面看不出来的),太硬易断,太软易弯(就是晃来晃去的),现买一支合格钻头比较难了,真OK的不是那个价格,真牌子的都给山寨去了

网友G:
黑有创意啊

楼主(2019-02-28):
引用 网友F:
我看楼主图片的四支钻头无一支合格的,正规的表面应该两边切割刀刃带点弧度,45度较合适,太锐角或钝角度对切 ...

^_^,您观察的很仔细,这种细钻头手工磨很简单,精度嘛以实际钻孔为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手工钻电路板孔也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垂直度误差,孔径误差不是很重要的哦

楼主(2019-07-26):
引用 网友F:
我看楼主图片的四支钻头无一支合格的,正规的表面应该两边切割刀刃带点弧度,45度较合适,太锐角或钝角度对切 ...

0.7-2毫米的钻头钻电路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H(2020-03-19):
螺纹本身有间隙,对中性将就能用。小电动机焊接会影响轴承润滑。先用酒精擦洗,全部用免钉胶固定如何?

网友I:
做这个微电钻可不简单容易,螺栓中心轴向钻孔,再把钻头焊进去,这个步骤要有车床才可完成,钻头断了又要费工费时重做,不如直接那个宝上买个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