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104W单片机的io控制程序

楼主(2019-01-15):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触发的情况,假如开关控制给STC15F104w的3脚上升沿触发信号,然后STC15F104w的8脚输出一个高电平持续1S,就变低电平。随后STC15F104w的1脚检测电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则3脚为下降沿触发,然后STC15F104w的8脚输出一个高电平持续1S,就变低电平。1脚高电平下降沿触发,1脚低电平上升沿触发,代码怎样写哪位朋友可以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你自己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你可以自己前代码完成.

网友B:
只是顺序完成的工作,使用延时就可以了,并不费劲

网友C:
建议楼主改行,实是不该介入单片机。

网友D:
动作要求如此明确了,还不会写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