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逻辑电平符合AVCC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15):
模式选择逻辑输入(低= BD模式,高= 1 SPW模式). TTL逻辑电平符
合 AVCC.
关断逻辑输入音频放大器(低=输出高阻,高=输出使能). TTL逻辑电平符合
AVCC.
TTL逻辑电平符合AVCC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说法虽然被质疑,但也表示AVCC=5V,即AVCC是与TTL供要求相符的。是上理解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法虽然被质疑,但也表示AVCC=5V,即AVCC是与TTL供要求相符的。是上理解不一定对。

就是高电平接vcc 低电平接地 有效呗 语文没学好。

网友B:
TTL逻辑电平 。高电平+5V、低电平0V。电平是个电压范围,规定输出高电平>2.4V, 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