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单片机手动编程时要两个供电电压吗?

楼主(2019-01-16):
激活程序必须要对1脚(复位端)加12V激活电压吗?+12V电压如何加到1脚,请您具体讲讲好吗?

网友A:
你手动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动烧写?!

想按照有关资料介绍写入程序。还是不明白12V激活电压如何加,“地址”在哪里?,,,,,

网友B:
你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你也不查看手册。一遍又一遍一直地问同样的问题。
你只需要按照手册内 列出的步骤一步步来做应该能够成功
尝试就有机会,没试就肯定没机会。
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都是在实验中得到的。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A: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12V接在1脚。注意时序。最好看懂少写时序图再烧写。

这个手工操作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你也不查看手册。一遍又一遍一直地问同样的问题。
你只需要按照手册内 列出的步骤一 ...

我不是不相信别人的话,是我确实看不明白这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12V接在1脚。注意时序。最好看懂少写时序图再烧写。

这个手工操作很难的。

如果要写清楚了没有什么难的。有资料说HM6116编程和单片机编程大同小异,,,,,,,,,,,,,

网友C:
这货玩过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除了要对电路板上的各种设置及转换了如指掌之外,还要得有耐心细心去应付数制查表以免输入错码,要是弄错了查验就费时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