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ds1302程序出现乱码,卡好几天了

楼主(2019-01-16):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3^4;
sbit lcd_rw=P3^5;
sbit lcd_e=P3^6;
sbit lcd_psb=P3^7;
sbit ds1302_io=P1^1;
sbit ds1302_sclk=P1^2;
sbit ds1302_rst=P1^0;
//DS1302地址定义
#define ds1302_sec_addr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r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our_addr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r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r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r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r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r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r                0x90                 //涓流充电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r        0xbe                //时钟多字节
//初始时间定义
uchar time_buf[8] = {0x20,0x19,0x01,0x12,0x15,0x30,0x50,0x02};//初始时间
uchar readtime[14];//当前时间
uchar sec_buf=0;  //秒缓存
uchar sec_flag=0; //秒标志位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x=0;
        while(x<z)
        {
                y=114;
                while(y)
                {
                        y--;
                }
                x++;
        }
}
void sendbyte(uint zj)
{
        int i;
        for(i=0;i<8;i++)
        {
                lcd_rw=(bit)(zj&0x80);
                lcd_e=0;
                lcd_e=1;
                zj<<=1;
        }
}
void lcd_write_com(uint com)
{
        uint _com;
        lcd_rs=1;
        lcd_e=0;
        _com=0xf8;
        sendbyte(_com);
        _com=com&0xf0;
        sendbyte(_com);
        _com=com<<4;
        sendbyte(_com);
        delay_ms(10);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 dt)
{
        uint _data;
        lcd_rs=1;
        lcd_e=0;
        _data=0xfa;
        sendbyte(_data);
        _data=dt&0xf0;
        sendbyte(_data);
        _data=dt<<4;
        sendbyte(_data);
        delay_ms(10);
}
void lcd_pos(uint x,uint y)
{
        uint pos;
        if(x==0)x=0x80;
        if(x==1)x=0x90;
        if(x==2)x=0x88;
        if(x==3)x=0x98;
        pos=x+y;
        lcd_write_com(pos);
        delay_ms(1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0;
        lcd_write_com(0x30);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1);
        lcd_pos(0,0);
        delay_ms(10);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temp;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ds1302_rst=1;
        for(i=0;i<8;i++)
        {
                ds1302_sclk=0;
                _nop_();
                temp=byte&0x01;
                if(temp)ds1302_io=1;
                else ds1302_io=0;
                _nop_();
                ds1302_sclk=1;
                byte>>=1;
                _nop_();
                _nop_();

        }
        ds1302_rst=0;
        _nop_();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ds1302_rst=1;
        addr=addr|0x01;
        for(i=0;i<8;i++)
        {
                ds1302_sclk=0;
                _nop_();
                temp=addr&0x01;
                if(temp)ds1302_io=1;
                else ds1302_io=0;
                _nop_();
                ds1302_sclk=1;
                addr>>=1;
        }
                ds1302_io=1;
        for(i=0;i<8;i++)
        {
                ds1302_sclk=1;
                _nop_();
                if(ds1302_io)
                {temp=temp|0x80;}
                else {temp=temp&0x7f;}
                temp>>=1;
                _nop_();
                //if(i!=7)
                ds1302_sclk=0;
                _nop_();
                ds1302_io=1;
        }
        ds1302_rst=0;
        delay_ms(5);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_init_time()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0x0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0x80);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1]);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2]);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3]);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our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4]);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5]);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6]);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time_buf[7]);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r&0xfe);ds1302_write_byte(0x80);
}
void ds1302_read_time()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r);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r);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r);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our_addr);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r);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r))%59;        //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r);                //周
}
void ds1302_init()
{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ds1302_io=1;

}
void main()
{
        delay_ms(10);
        ds1302_init();
        lcd_init();
        delay_ms(10);
        ds1302_sclk=1;
        ds1302_init_time();
        ds1302_sclk=0;
        while(1)
        {
                ds1302_sclk=1;
                 ds1302_read_time();
                ds1302_sclk=0;
                readtime[0]=(time_buf[0]>>4);   //分离出年千位
                  readtime[1]=(time_buf[0]&0x0F); //分离出年百位
                  readtime[2]=(time_buf[1]>>4);   //分离出年十位
                  readtime[3]=(time_buf[1]&0x0F); //分离出年个位

                  readtime[4]=(time_buf[2]>>4);   //分离出月十位
                  readtime[5]=(time_buf[2]&0x0F); //分离出月个位

                readtime[6]=(time_buf[3]>>4);   //分离出日十位
                readtime[7]=(time_buf[3]&0x0F); //分离出日个位

                readtime[8]=(time_buf[4]>>4);   //分离出小时十位
                  readtime[9]=(time_buf[4]&0x0F); //分离出小时个位
                  readtime[10]=(time_buf[5]>>4);   //分离出分钟十位
                  readtime[11]=(time_buf[5]&0x0F); //分离出分钟个位
                  readtime[12]=(time_buf[6]>>4);   //分离出秒钟十位
                readtime[13]=(time_buf[6]&0x0F); //分离出秒钟个位
                if(readtime[13]!=sec_buf)
        {
                sec_flag=0;
                sec_buf=readtime[13];
                lcd_pos(1,1);
                lcd_write_data(readtime[0]+'0');//年
                lcd_write_data(readtime[1]+'0');
            lcd_write_data(readtime[2]+'0');
                lcd_write_data(readtime[3]+'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readtime[4]+'0');//月
                lcd_write_data(readtime[5]+'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readtime[6]+'0');//日
                lcd_write_data(readtime[7]+'0');

                lcd_write_data(' ');

                lcd_pos(2,1);
                lcd_write_data(readtime[8]+'0');//时
                lcd_write_data(readtime[9]+'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readtime[10]+'0');//分
                lcd_write_data(readtime[1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readtime[12]+'0');//秒
                lcd_write_data(readtime[13]+'0');
           }
                           delay_ms(100);
   }
}

楼主: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十分感谢,卡好几天了

网友A:
字符占的位子不对,你将带问号的地方敲一下空格(英文输入情况下的空格),再输入数字看看。正常情况输入汉字没问题,但输数字与英文就会这样。要想正常显示,要重新写一个字符显示函数。坛子里面有一篇<<12864液晶数字任意显示器>>的文章,里面有写好的函数,可以试一下

网友B:
ds1302写和读不是一个地址。81、83、85、......91是读,80、82、84、........90是写。

网友C:
你的写入程序有点问题:写入地址之后直接写入数据,你的时序导致数据没有写入,读出数据都为0X7F.

可以参考以下DS1302程序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
//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
nop_();}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网友B:
你仔细看看Jason_Jay 给你的程序,关键是 addr & 0x01
,将地址的二进制码的末位变成“1”,就是80变成 81, 82变成 83……,这才是“读”的地址!

网友D:
IIC通讯最好要进行ASK 超时处理,可以仿真一下确定一下具体问题,看看读取的数据不正确,还是显示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2写和读不是一个地址。81、83、85、......91是读,80、82、84、........90是写。

我读函数里面,地址都加了一,这样就只定义写的地址就行了,读的地址可以在读函数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Jason_Jay 给你的程序,关键是 addr & 0x01
,将地址的二进制码的末位变成“1”,就是80 ...

我读的地址,是在读的函数里把写的地址每个后面都加1,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占的位子不对,你将带问号的地方敲一下空格(英文输入情况下的空格),再输入数字看看。正常情况输入汉字 ...

我看了一下,显示函数没问题,我怀疑,会不会是ds1302原件没有工作的原因,但我不知道怎么检测ds1302是否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C通讯最好要进行ASK 超时处理,可以仿真一下确定一下具体问题,看看读取的数据不正确,还是显示部分有问 ...

我刚接触,不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