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存储FLASH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STC89C52 STC12 STC15 STC8系列等 串口接收到数据 如何存储在FLASH中 然后换串口或者 在此串口中换器件 并且发送存储的数据。求资料,求程序,或者指教下该去看哪方面的东西。

网友A:
直接看数据手册,中间Flash编程部分详细看。网上例程非常多。

网友B:
数据手册中有示范程序,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C:
STCISP  自带的例程 有擦写EEPROM、串口的例程

网友D:
给一个STC8的作为参考
u8 iap_byte_rd(u16 addr)
{
    u8  tmp;

    F0 = EA;
    EA = 0;
    IAP_CONTR = 0x80;
    IAP_CMD   = 1;
    IAP_ADDRH = (u8)(addr >> 8);
    IAP_ADDRL = addr;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tmp       = IAP_DATA;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ff;
    IAP_ADDRL = 0xff;
    EA = F0;

    return tmp;
}

void iap_byte_wr(u16 addr, u8 val)
{
    F0 = EA;
    EA = 0;
    IAP_CONTR = 0x80;
    IAP_CMD   = 2
    IAP_ADDRH = (u8)(addr >> 8);
    IAP_ADDRL = addr;
    IAP_DATA  = val;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ff;
    IAP_ADDRL = 0xff;
    EA = F0;
}

void iap_sec_erase(u16 addr)
{
    F0 = EA;
    EA = 0;
    IAP_ADDRH = (u8)(addr >> 8);
    IAP_ADDRL = addr;
    IAP_CONTR = 0x80;
    IAP_CMD   = 3;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_CONTR = 0;
    IAP_CMD   = 0;
    IAP_TRIG  = 0;
    IAP_ADDRH = 0xff;
    IAP_ADDRL = 0xff;
    EA = 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