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转5V 120mA降压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
小白想做点小东西,需要做一个12V 转 5V120mA的 降压稳压电路,应该怎么实现呢?求思路求指导。

网友A(2019-01-16):
DC-DC,LDO都可以啊,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B:
78L05可以。

网友C:
只考虑成本,可以用7805 1117 这类降压IC ,成本便宜,。 如果要求转换效率高,就用同步降压DC-DC 成本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LDO都可以啊,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请问,那么我的电流如何控制呢?

网友D:
电压降了,电流呢? 会跟随我的负载变化吗?因为只需要。25mA的电流,想要稳定这么多。
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功率变换器了啊?

网友E:
看大神们的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F:
直接用充电器不行吗?

如果想自己动手,一定要用12V转5V,DC/DC最好。7805损耗太大。

网友G:
推荐使用TI的TPS54386:
4.5V to 28V Input, Dual 3A Outputs, 6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Internal Compensation

网友G:
推荐使用:TPS54386
4.5V to 28V Input, Dual 3A Outputs, 6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Internal Compensation

网友H:
这里有一个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该电路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直接用Proteus 仿真与分析。另外也可做成升压电路,极性反转电路,升降压电路等等。下一份MC34063的资料,照着里面电路画出来就可以仿真了.
MC34063仿真文件.rar (12.52 KB, 下载次数: 70) Proteus8.6及以上版本打开

网友I:
稳压和恒流源是2种不同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充电器不行吗?

如果想自己动手,一定要用12V转5V,DC/DC最好。7805损耗太大。

恩,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推荐使用:TPS54386
4.5V to 28V Input, Dual 3A Outputs, 600kHz Step-Down Converter with Internal Co ...

3A的output是不是太大了,需要250mA的电流的话会烧坏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稳压和恒流源是2种不同的设计.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降压电路之后再接一个限流的器件,
限流器件会分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里有一个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该电路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直接用Proteus 仿真与分析。另外也可做成升压 ...

这真的是极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J(2020-01-30):
现在不是有led降压恒流芯片吗

网友K:
如果您没有更高的要求,则可以使用廉价的LDO(线性压降),例如7805和LM1117。 如果希望获得更好的性能,则可以使用DC-DC降压转换器将12V转换为5V。 IC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手册包含典型的应用电路,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