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电子钟设计

楼主(2019-01-16):
中文摘要
数字电子钟是随着数字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产物,其利用数字电路原理来显示秒、分、时的计时装置。与传统的机械钟相比,它具有走时准确、显示直观、无机械传动装置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应用。随着单片机微机原理的发展和石英振荡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钟的走时精度和可调性更具有优势,远超老式的机械钟表和基于555芯片的数字电子钟。
本设计试基于清翔电子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以汇编语言作为软件设计程序的数字显示电子钟,辅以必要的按键调整电路、复位电路、显示电路、驱动电路,配合6位7段共阴极LED数码管显示实时数据,按键可以进行校队调整。该数字电子钟有时分秒显示功能以及时间的校队的功能。系统软件设计主要实现参数设置、串行口数据接收、指令发送以及数据的显示和存储,并且实现键盘、数码管显示器等各模块的功能。本次设计首先利用Proteus软件的ISIS电子电路仿真功能和Keil汇编语言编辑功能实现硬件和软件原理上的突破和功能实现。然后基于此又利用清翔电子STC89C52单片机实现由原理到实物的转化。此次设计,深化和扩充在单片机原理及相关课程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设计过程,了解设计步骤,掌握设计内容,培养设计电路、实现软件编程和编写设计说明书能力的目的,为今后从事相关方面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目 录
一、课程设计任务及要求
1.1设计基本要求
1.2 设计目的
1.3总体方案设计
1.4电子钟的时间调整方案
二、系统功能描述
2.1功能说明
三、电路设计
3.1电子钟硬件总设计电路
3.2 CPU电路
3.3 时钟电路
3.4 驱动电路
3.5 按键控制电路
四、模块设计
4.1 程序设计流程
五、调试
5.1 keil软件仿真调试
5.2 Proteus仿真调试
5.3 实物运行测试
六、设计体会与小结
6.1心得感悟
七、参考文献
八、附录
8.1系统程序
8.2电路原理图
8.3清翔电子STC89C52原理图

一、课程设计任务及要求
1.1设计基本要求

(1)设计AT89S51的最小系统;

(2)LED显示电路及与STC89S51接口,LED数码块显示时、分、秒;

(3)时钟调整电路及与STC89S51接口;

(4)电子时汇编钟程序设计;

(5)基于Proteus的电子时钟原理及仿真实现;

(6)电子时钟实物制作;

1.2设计目的

(1)熟悉AT89C51内部定时器/计数器原理和应用,把理论加以实践;

(2)了解使用单片机处理复杂逻辑的方法;

(3)掌握多位数码动态显示的方法;

(4)掌握多个按键的查询和处理方法

1.3总体方案设

(1)定时初值计算:

把定时器设为工作方式1,定时时间为62.5ms,则计数溢出16次即得时钟计时最小单位秒。

假设使用T/C0,方式1,50ms定时,fosc=12MHz。

则初值X满足(2^16-X)×1/12MHz×12μs =62.5ms

X=3036→101111011100→0BDCH

采用中断方式进行溢出次数累计,计满16次为秒计时(1秒)

从秒到分和从分到时的计时是通过累加和数值比较实现。

(2)电子钟的时间显示方案选择:

电子钟的时钟时间在六位数码管上进行显示,因此,在内部RAM中设置显示缓冲区共8个单元。

LED8 LED7 LED6 LED5 LED4 LED3 LED2 LED1

无 无 7EH 7DH 7CH 7BH 7AH 79

时十位 时个位 分十位 分个位 秒十位 秒个位

静态显示:所谓静态显示,就是当显示器显示某一字符时,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恒定的导通或截止。该方式每一位都需要一个8 位输出口控制。静态显示时较小的电流能获得较高的亮度,且字符不闪烁。但当所显示的位数较多时,静态显示所需的I/O口太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动态显示:所谓动态显示,就是一位一位的轮流点亮各个位,对于显示器的每一位来说,每隔一段时间点亮一次。利用人的视觉暂留功能可以看到整个显示,但必须保证扫描速度足够快,字符才不闪烁。显示器的亮度既与导通电流有关,也于点亮时间与间隔时间的比例有关。调整参数可以实现较高稳定度的显示。动态显示节省了I/O口,降低了能耗。

从节省I/O口和降低能耗出发,本设计采用动态显示。

1.4电子钟的时间调整方案

电子钟设置3个按键通过程序控制来完成电子钟的时间调整。

K5键复位

K1键调整时;

K2键调整分;

K3键调整秒

K4键完成调整

本次课程设计的按键通过外接button开关,来实现单片机对所选取功能查询。根据理论知识我们知道,机械开关可能存在噪音的干扰,导致对高低点位识别错误,这是此方案的漏洞。最好的是外加去抖电路,例如D触发器,或者软件去抖。但由于按键的功能是对时间的加一调整,系统对电位识别准确度要求不是很高,同时受制于实物的限制,所以本次设计仍然采用了键盘查询。

二、系统功能描述

2.1功能说明

(1)利用STC89C52单片机内部的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以及按键键盘和LED显示器等部件,设计一个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的电子时钟通过数码管显示,并能通过按键实现设置时间和复位控制等。

(2)此外还要实现对时间的调整功能,89c52的P1.0、P1.1、P1.2、P1.3、RST外接五个独立按键,当按下P1.0按键时,系统进入调时钟加一的显示功能;当按下P1.1按键时,系统进入分钟加一显示的功能;当按下P1.2按键时,系统进入秒针加一显示功能,当按下P1.3按键时,系统进入完成设置,确认开始计时的显示功能;当按下RST按键时,实现对电子时钟进行复位的功能。

(3)整个系统采用应用广泛的AT89S52作为时钟控制芯片,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的,它的处理过程如下:首先设定单片机内部的一个定时器\计数器工作于定时方式,对机器周期计数形成基准时间,然后用另一个定时器\计数器或软件计数的方法对基准时间计数形成秒,秒计60次形成分,分计60次形成小时,小时计24次则计满一天,上述时分秒计满即清零。然后通过数码管把它们的内容在相应位置显示出来即可。

(4)六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是对实时时间以及所调整加一时间的显示,采取的是动态显示的方案,六位数码管分别对应时钟高低位、分钟高低位、秒钟高低位。

(3)在使用基于Proteus设计仿真使开发了硬件和软件上的闹钟提醒功能,但考虑到STC89C51实物的按键位置和数量的限制,所以实物并没有闹钟提醒功能,在此就不过多介绍。

三、电路设计

3.1电子钟硬件设计电路

此设计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此电路包括以下六个部分:单片机,按键,复位电路,驱动电路、晶振及显示电路。

.2CPU电路

中央处理器(CPU)是整个单片机的核心部件,是8位数据宽度的处理器,能处理8位二进制数据或代码,CPU负责控制、指挥和调度整个单元系统协调的工作,完成运算和控制输入输出功能等操作。

1、电源类引脚
VCC(40脚):接+5 V电源正端。
VSS(20脚):接地端。
2、时钟类引脚
XTAL1(19脚) 和XTAL2(18脚):接外部石英晶体的一端。
3、I/O口引脚
P0口(39~32脚):P0.0~P0.7统称为P口。
P1口(1~8脚):P1.0~P1.7统称为P1口可作为准双向I/O口使用。
P2口(21~28脚):P2.0~P2.7统称为P2口,一般可作为准双向I/O口使用。
P3口(10~17脚):P3.0~P3.7统称为P3口,除了充当I/O口的功能,还有第二功能。
4、控制引脚
RST/VPP(9脚):复位引脚,引脚上出现2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
LE/PROG(30脚):地址锁存允许信号。 PSEN(29角):外部存储器读选通信号。
EA/Vpp(31角):程序存储器的内外部选通,接低电平从外部程序存储器读指令,如果接高电平则从内部程序存储器读指令
3.2手动复位电路
如图3.2所示,复位电路采用上电自动复位和按键手动复位设计在一起,主要由型号为1nF的电解电容,8.2K和220的电阻以及按键S3构成,当开关按下时引脚RST为低电平0,断开时引脚为高电平1。

图3.2复位电路

3.3时钟电路

如图3.3所示,在内部方式时钟电路中,必须在XTAL1和XTAL2引脚两端跨接石英晶体振荡器和两个微调电容构成振荡电路,通常C1和C2一般取22pF,晶振的频率取值在1.2MHz~12MHz之间。对于外接时钟电路,要求XTAL1接地,XTAL2脚接外部时钟,对于外部时钟信号并无特殊要求,只要保证一定的脉冲宽度,时钟频率低于12MHz即可。晶体振荡器的振荡信号从XTAL2端送入内部时钟电路,它将该振荡信号二分频,产生一个两相时钟信号P1和P2供单片机使用。时钟信号的周期称为状态时间S,它是振荡周期的2倍,P1信号在每个状态的前半周期有效,在每个状态的后半周期P2信号有效。CPU就是以两相时钟P1和P2为基本节拍协调单片机各部分有效工作的。

图3.3晶振电路

3.4驱动电路

由于本次设计用到了六位一体的共阴数码管,受制于P0口的带负载能力,所以增加了74LS245芯片来提升带负载能力。

图3.41即为基于74LS245的驱动电路,图3.42为74LS245的内部引脚以下列出其主要功能

当片选端/CE低电平有效时

DIR=“0”,信号由B向A传输;(接收)

DIR=“1”,信号由A向B传输;(发送)

当CE为高电平时,A、B均为高阻态。

        图3.41 74LS245内部结构              图3.42驱动显示电路

3.5按键控制电路

如图3.5所示,按键开关K1、K2、K3、K4分别接P1.0、P1.1、P1.2

P1.3端,K1、K2、K3分别选择对时、分、秒自加,低电平有效,K4用于确认完成时间校队,开始计时。

图3.5 按键电路

3.6 数码管动态显示电路

七段共阴数码管显示原理如图3.61,数码管首先从上到右,到下到左,到中间,最后到小数点分别标记为a b c d e f g dp八段其中小数点位DP为最高位,a段为最低位,要想显示什么字符只需要使对应的段发光即可,一般的习惯是单片机的端口的     图3.61七段数码管原理

最低位接a段,次低位接b段,...最高位(如p0.7)接dp,显示码从高往低表示为为 dp g f e d c b a如要显示“1”,只需要将b、c段点亮即可,若是共阴极,片选是低电平选中,某一段输出高电平点亮,即显示码为00000110 即0x06,其他的依照该方法类推。

对图3.62六位一体的共阴数码管,某一时刻位选通其中一位,如P2口送出位信号如20H,则P2.5为1,其余位选位均为0,则最左边的数码管被选中;这时在字型口输出该位要显示的数字或字符的字型,亮1ms左右;接着位选选通另一位,其余位选关闭,字型口输出该位要显示的数字或字符的字型,虽然这时前一位位选已关闭,但基于眼睛的惰性,前一位显示的数字或字型还留在眼中,依次一位位循环显示下去,直至最后一位显示完毕,一个动态扫描显示结束。

由图3.63,可见动态扫描显示是在执行动态扫描显示程序的。要连续显示必须反复的去执行动态扫描显示程序。一般可把动态扫描显示编成个子程序,主程序反复去调用它。人眼的惰性有一定时间,一般10ms左右,  超过这一时间再去执行显示程序,它就会闪烁,所以LED的位数不能太多

图3.62 六位一体共阴数码管

图3.63为六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原理框图

图3.61 数码管动态显示

四、模块设计

4.1程序设计流程

电子时钟的软件系统由主程序和子程序组成,主程序程序包含初始化参数设置、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模块等

(1)主程序

主程序先对显示单元和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然后重复调用数码管显示模块和按键处理模块,当有键按下,则转入相应的功能程序。主程序执行流程如图4.11

                         图4.11 主程序框图

五、调试

5.1keil软件仿真调试

(1)工程参数设置

用鼠标左键单击主菜单Project一>Options forTarget'Targetl弹出工程参数设置对话框。关于工程参数设置的内容很多,篇幅所限,这里仅介绍通常需要设置的三个参数:

设置CPU型号。前面已经进行了设置。

在设置对话框的"Target"标签下"Xtal(Mhz)"处输入单片机的晶振

(2)编译源文件

鼠标左键单击主菜单Project一>Built target或快捷按钮编译文件。若有语法错误,输出窗口将有相应提示信息。

双击提示信息行,光标会停留在源程序出错处。在此次程序设计中,经检查发现:程序3条LCALL指令被错误输入成了LCAAL.用户可根据提示修改源程序,然后再次编译。注意。Keil具有语法检查功能,源程序中正确的指令关键词将变颜色,没变色的为输入错误,方便用户查找语法错误。

(3)调试程序

源程序编译通过,表明语法正确,却并不能保证该程序能够正确运行。还需要对其逻辑功能进行调试。Keil软件具有很强的软件仿真功能。

鼠标左击主菜单Debug一>Sta№top DebugSession子菜单或调试/编辑模式切换按钮。进入调试程序工作模式,软件窗口如图5所示。重复点击该按钮可以实现在编辑模式和调试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调试程序时的程序运行控制按钮从左到右依次为复位、连续运行,暂停、单步、过程单步、执行完当前子程序、运行到光标当前行。复位按钮模拟芯片的复位,它将使程序回到最开头处执行。当程序处于停止状态时复位才有效,程序处于运行状态时停止按钮才有效。

5.2 Proteus仿真调试

(1)电路连接故障分析

Proteus的连线功能很强,如可以双击左键重复上次连线,双击右键删除连线等。在连线过程中就出现了本以为连接上的节点,实际上却没有连接的问题,经分析发现连接上的点会有连接点出现,及时纠正了错误。又例如在某些不易连接且需要较长的线路连接端口,可采用网络标号连接,但在标号连接时,要切记标号要易于区分,相同端口的标号一定要相同,连接过程中就有因为标号连接重复的问题,而导致数码管显示乱码的问题。在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仿真的电位,红点为高电平、蓝点为低电平,或者添加电位计,例如在数码管显示,送位选码时就发现有一位未被选中,故立即调整位选码RR程序代码。

(2)仿真结果分析

电子时钟主要的设计要求是能够实现时钟的一般功能,以及包括时间的调整功能,这个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基本上实现了上述功能,能够通过时间调整电路对时间进行调整以及复位,24小时计满后能自动清零。

启动仿真结果5.21

图5.21启动仿真结果

正常计时仿真结果如图5.22

图5.2 正常计时仿真结果

5.3 实物运行测试

在确认程序的调试和仿真结果的无误后,根据清翔电子STC89C51所给的版本电路原理图,进一步调整送显和按键查询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表明,时、分、秒的调整校对功能均为正常,设置完成按键也能对所校对时间开启计时,故基本功能都正常实现。唯一不足的是计时精度有待提高,通过走时结果的实际情况和手机走时结果发现大概一个小时会慢1min左右。如图5.31上电复位运行结果,5.32为正常走时结果

图5.31上电复位运行结果

图5.31 正常走时结果

六、设计体会与小结

6.1心得感悟

单片机作为我们主要的专业课程之一,我觉得单片机课程设计很有必要,而且很有意义。但当拿到题目时,确实不知道怎么着手,有些迷茫,上网查资料,问同学,在同学的帮助下,历时一个星期,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完成任务。

在这次课程设计中,运用到了很多以前的专业知识,虽然过去从未独立应用过它们,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去学我发现效率很高,这是我做这次课程设计的一大收获。另外,要做好一个课程设计,就必须做到:在设计程序之前,对所用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知道该单片机内有哪些资源;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一个完整的的软件流程图;在设计程序时,不能妄想一次就将整个程序设计好,反复修改、不断改进是程序设计的必经之路;要养成注释程序的好习惯,一个程序的完美与否不仅仅是实现功能,而应该让人一看就能明白你的思路,这样也为资料的保存和交流提供了方便;在设计课程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应该将每次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分析清楚,以免下次再碰到同样的问题的课程设计结束了,但是从中学到的知识会让我受益终身。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和实践能力的提高都会受益于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设计过程,好比是我们人类成长的历程,常有一些不如意,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做,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以前所学过的知识理解得不够深刻,掌握得不够牢固,不能灵活运用。

通过这次设计,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了解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学会了坚持、耐心和努力,这将为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另外,要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是她指引我克服一个由一个的困难,让我学会对困难无所畏惧,以及对问题的一些很重要的思考方法。

我学会对困难无所畏惧,以及对问题的一些很重要的思考方法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SHIZ
     ORG 30H
MAIN:MOV 79H,#00H ;秒针低位地址
     MOV 7AH,#00H ;秒针高位地址
     MOV 7BH,#00H ;分针低位地址
     MOV 7CH,#00H ;分针高位地址
     MOV 7DH,#00H ;时针低位地址
     MOV 7EH,#00H ;时针高位地址
     MOV TMOD,#01H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MOV TL0,#0DCH ;赋初值产生62.5ms中断
     MOV TH0,#0BH
     MOV SP,#60H
     SETB EA        ;开中断
     SETB ET0
     SETB TR0
     MOV 30H,#10H ;16次中断产生1S计时
LED1:LCALL XIANSHI ;送显、依此查询是否调整时、分、秒
     JNB P3.0,L1
T2:  JNB P3.1,L2
T3:JNB P3.2,L3
T4:JNB P3.3,L4
   LJMP LED1           ;中断等待
L1:LCALL XIANSHI;查询到时针有调整一次则送显、关中断、接着查询分针
   JB P3.0,T2
   CLR EA
   CLR TR0
LL1:LCALL XIANSHI
    JNB P3.0,LL1  ;查询时针调整、送显
    MOV R0,#7EH          ;送时针高位地址
    LCALL DAAD1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高低位
    MOV A,R2          ;判断时针是否调整到24,若到则调用清零
    XRL A,#24H          ;时针未满24则继续计时
    JNZ LED1
    LCALL CLR0          ;时针计满,时针清零、送显
    LJMP LED1
L2:LCALL XIANSHI  ;查询到分针有调整一次则送显、关中断、接着查询分针
   JB P3.1,T3
   CLR EA
   CLR TR0
LL2:LCALL XIANSHI
    JNB P3.1,LL2        ;查询分针调整、送显
    MOV R0,#7CH                ;送时针高位地址
    LCALL DAAD1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高低位
    MOV A,R2                ;判断分针是否调整到60,若到则调用清零
    XRL A,#60H                ;分针未满60则继续计时
    JNZ LED1
    LCALL CLR0            ;时针计满,时针清零、送显
    LJMP LED1
L3:LCALL XIANSHI        ;查询到秒针有调整一次则送显、关中断、接着查询分针
   JB P3.2,T4
   CLR EA
   CLR TR0
LL3:LCALL XIANSHI   ;查询秒针调整、送显
    JNB P3.2,LL3           ;送时针高位地址
    MOV R0,#7AH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高低位
    LCALL DAAD1                ;判断分针是否调整到60,若到则调用清零
    MOV A,R2            ;分针未满60则继续计时
    XRL A,#60H
    JNZ LED1
    LCALL CLR0                  ;时针计满,时针清零、送显
    LJMP LED1
L4:LCALL XIANSHI
   JB P3.3,TT0
LL4:LCALL XIANSHI ;查询是否设置完成按钮被按下
    JNB P3.3,LL4
    SETB EA                  ;若时分秒确认调整结束,则重开中断,开始计时
    SETB TR0
TT0:LJMP LED1
SHIZ:PUSH PSW         ;累加器和程序状态寄存器入栈,保护
     PUSH ACC
     SETB PSW.3          ;切换工作组寄存器
     MOV TL0,#0DCH        ;定时方式1初值重载
     MOV TH0,#0BH
     MOV A,30H                ;累加器赋值16
     DEC A                        ;累加器进入中断一次则减一
     MOV 30H,A                ;减一后A给30H
     JNZ RET0                ;判断16*62.5ms是否到来;未到则返回等待
     MOV 30H,#10H        ;若1S未来则重新赋值16给30H
     MOV R0,#7AH        ;秒针地址给R0
     LCALL DAAD1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高低位
     MOV A,R2                ;秒针DA调整结果送A
     XRL A,#60H                ;判断秒针是否计到60,若到60则A为0
     JNZ RET0                ;查询累加器A是否为0,不为零送显
     LCALL CLR0                ;累加器为0则秒针清零,向分钟进位
     MOV R0,#7CH        ;分针地址给R0
     LCALL DAAD1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分针高低位
     MOV A,R2                ;分针DA调整结果送A
     XRL A,#60H                ;判断分针是否计到60,若到60则A为0
     JNZ RET0                ;查询累加器A是否为0,不为零送显
     LCALL CLR0                ;累加器为0则秒针清零,向时针进位
     MOV R0,#7EH        ;时针地址给R0
     LCALL DAAD1        ;调用DA十进制调整、分离时针高低位
     MOV A,R2                ;时针DA调整结果送A
     XRL A,#24H                ;判断时针是否计到24,若到24则A为0
     JNZ RET0                ;查询累加器A是否为0,不为零送显
     LCALL CLR0                ;累加器为0则时针清零
RET0:POP ACC                ;累加器和程序状态寄存器出栈;中断返回
     POP PSW
     RETI
XIANSHI:MOV R5,#06H         ;位选数码管的个数
        MOV R0,#79H         ;秒针低位地址
        MOV 70H,#7FH ;右移位移
LED:MOV A,70H  ;相应指针高位送显
    MOV P0,A  ;送段码
        SETB P2.7 ;开位选
        CLR P2.7  ;关位选
    MOV A,@R0  ;查表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查表段码送P0
        SETB P2.6 ;开段选
    CLR P2.6 ;关段选
        LCALL DLY
        MOV A,70H ;保存上个位选数码管位置
    RR A          ;右移,位选下一个数码管
    MOV 70H,A ;取上次结果
    INC R0          ;送高位地址
    DJNZ R5,LED        ;判断动态扫描是否完成
    RET
DAAD1:MOV A,@R0        ;送相应指针地址
      DEC R0        ;地址减一
      SWAP A        ;上一次数码管段码结果高低四位交换
      ORL A,@R0        ;高低四位合并
      ADD A,#01H ;加一
      DA A                 ;DA调整
      MOV R2,A         ;保存DA调整结果给R2
      ANL A,#0FH ;分离取低位
      MOV @R0,A
      MOV A,R2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仿真工程+程序+word格式设计报告):

网友A(2019-11-12):
楼主你好,我把你的程序下载下来后用proteus8联调后,每次运行47s左右就会闪退,这个怎么破?

网友B(2021-11-26):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