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应该做点什么小作品来提高?

楼主(2019-01-16):
单片机初学者应该做点什么小作品来提高?

网友A:
流水灯,万年历,光立方体,红外小车

网友B:
我觉得电子钟是比较合适的,你的电子钟需要显示时间、闹铃功能,还需要通过按键设定时间和闹钟时间。最关键的一点,你可以很方便观察运行效果如何,不像某些制作需要仪器或机械来辅助。

网友C:
做个温控风扇,红外控制温控风扇,可调亮度的led,矩阵led广告屏等

网友D:
最简单的IO控制,定时器、中断每种资源自己写一个可以实现的程序。其它的才是慢慢做项目

网友E:
单片机初学者应该掌握较强的动手能力,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有创新和创造的思维,会使用Multisim2001、proteus等相关软件,可以做自动供水器、汽车尾灯、稳压电源、数字万用表的组装和调试、功放的安装调试、旋转LED、智能电子锁等,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F:
从焊最小系统开始,慢慢扩展。

网友G:
我感觉可以做流水灯,因为我们之前刚接触单片机的时候 ,老师教的就是这个。

网友H:
光立方,循迹小车,点阵,数码管

网友I:
红外或超声波小车,LED显示

网友I:
流水灯,红外小车

网友J:
万年日历不错哦

网友K:
有相关课程进度,按进度一个一个来。 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视频教程

网友L:
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习单片机是制作流水灯小模块,这样子可以快速对数据bit位有深入的了解

网友M:
跑马灯,定时中断

网友N:
流水灯啥的

网友O:
比如超声波,oled,DHT11这些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