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源代码

楼主(2019-01-16):
自己写的小程序,
1.    抢答器为四路,配有抢答按键1、2、3、4用于抢答;
2.    设置开始按键,按下后抢答有效,LCD上显示结果(哪一方最快)
3.    倒计时在LCD上进行显示;
4.    倒计时结束前按下结束按键,则显示抢答成功;
5.    抢答成功后,裁判按答案正误判断按键,若正确则加一分,错误不得分,同时显示选手当前积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K0 = P3^0;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sbit K5 = P3^1;
sbit K6 = P2^3;
sbit K7 = P2^4;
sbit K8 = P3^4;
sbit Buzz = P3^7;
uint cnt = 0;//记录中断次数
uint cnt1= 0;
uint sec = 20;//记录倒计时
uchar num = 0;//记录抢答选手
uchar flag = 1;//抢答标志
uchar s_flag = 0;//开始标志
uchar e_flag = 0;//结束标志
uchar score[4]={0};
void init1602();
void Lcdshow(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KeyScan();
void Keycontrol() ;
void Judge();
uchar IntToString(uchar *str, int dat);

void main()
{
        uchar str1[12];
        uchar str2[12];
        uchar len,len1;
        EA = 1;
        ET0 = 1;
        TMOD = 0x11;//打开定时器T0,T1
        TR0 = 0;
        TH0 = 0xFC;
        TL0 = 0x67;

        TR1 = 0;
        TH1 = 0xFC;
        TL1 = 0x67;
        ET1 = 1;

        init1602();

        Lcdshow(0,0,str1);
        while(1)
        {
                Keycontrol();
                KeyScan();
                len = IntToString(str1,sec);
                len1= IntToString(str2,num);
                if(e_flag==0)
                {
                        Lcdshow(0,0,"Time:");
                        Lcdshow(6,0,str1);
                }
                if(num!=0&&e_flag==0&&flag==0)//没有结束且有人按下按键
                {
                        Lcdshow(0, 1, "answerer:");
                        Lcdshow(9, 1, str2);
                }
                if(e_flag==1)
                {
                        Judge();
                }
        }
}

/*等待液晶准备*/
void Lcdready()
{
        uchar sta;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sta = P0;//读取状态字
                EN = 0;

        }while(sta & 0x80);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Lcdread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数据,dat-待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Lcdread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 设置显示 RAM 起始地址(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addr(uchar x,uchar y)
{
        uchar m;
        if(y==0)
                m = 0x00+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 0x00 起始
        else
                m = 0x40+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 0x40 起始
        WriteCmd(m | 0x80);//设置 RAM 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Lcdaddr(x,y);
        while(*str != '\0')
        {
                WriteData(*str++);
        }
}
/* 初始化 1602 液晶 */
void init1602()
{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C);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1);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u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return len;   //返回字符串长度
}
/*简易延时*/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控制键扫描函数,开始结束*/
void Keycontrol()
{
        if(K0==0)        //开始键
        {
                 delay(10);
            if(K0==0)
            {
                while(!K0);
                                WriteCmd(0x01);
                                sec=20;
                TR0=~TR0;
                                e_flag=0;
                                flag=1;
                                s_flag = 1;//表示已经开始
            }
        }
                if(K5==0)
                {
                        delay(10);
                        if(K5==0 && flag==0)
                        {
                                while(!K5);
                                e_flag =1;//表示结束
                                Buzz = 0;
                                Lcdshow(9,0,"Successed");
                        }
                }
                if(K8==0)         //查分键
                {
                        uchar ch;
                        delay(10);
                        if(K8==0 && e_flag==1) //按键按下且此时已结束
                        {
                                while(!K8);
                                WriteCmd(0x01);
                                Lcdshow(0,0,"P1:");
                                ch=(char) (score[1]+48);
                                WriteData(ch);
                                Lcdshow(10,0,"P2:");
                                ch=(char) (score[2]+48);
                                WriteData(ch);
                                Lcdshow(0,1,"P3:");
                                ch=(char) (score[3]+48);
                                WriteData(ch);
                                Lcdshow(10,1,"P4:");
                                ch=(char) (score[4]+48);
                                WriteData(ch);
                        }
                }
}
/*四路热键扫描(哪个键先按下,哪个优先级最高) */
void KeyScan()
{
        if( K1==0 && flag != 0 && s_flag==1)
    {
            delay(10);
        if(K1==0)
        {
            while(!K1);
            num=1;           //数码管显示1号"1"
            TR0=0;           //关闭定时器0,时间停止
            TR1=1;                        //按下抢答器,蜂鸣器提醒
            flag=0;        //关闭开始键标志位,使再按其他三个键不会响应
        }
    }
        if( K2==0 && flag != 0 && s_flag==1)          //以下三个按键同一
    {
            delay(10);
        if(K2==0)
        {
            while(!K1);
            num=2;
            TR0=0;
            TR1=1;
            flag=0;
        }
    }
        if( K3==0 && flag != 0 && s_flag==1)
    {
            delay(10);
        if(K3==0)
        {
            while(!K1);
            num=3;
            TR0=0;
            TR1=1;
            flag=0;
        }
    }
        if( K4==0 && flag != 0 && s_flag==1)
    {
            delay(10);
        if(K4==0)
        {
            while(!K1);
            num=4;
            TR0=0;
            TR1=1;
            flag=0;
        }
    }

}
void Judge()
{
        if( K6==0 )                    //Yes按键
    {
            delay(10);
        if(K6==0)
        {
            while(!K6);
            WriteCmd(0x01);
                        Lcdshow(0, 0, "Your answer is:");
                        Lcdshow(0, 1, "Right");
                        score[num]++;//为选手加分
        }
    }
        if( K7==0 )
    {
            delay(10);
        if(K7==0)
        {
            while(!K7);
            WriteCmd(0x01);
                        Lcdshow(0, 0, "Your answer is:");
                        Lcdshow(0, 1, "Worry");
        }
    }
}

void Time0 ()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重赋值
        cnt++;
        if(cnt>=1000)
        {
                cnt = 0;
                sec--;
                if(sec==0)
                        TR0 = 0;
        }

}
void Time1 () interrupt 3
{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Buzz = ~Buzz;
    cnt1++;
    if(cnt1==1000)
    {
        cnt1=0;
            TR1=0;
    }
}

网友A(2019-11-15):
大佬能给个这个网盘资源吗

网友B:
四路抢答器设计

网友C(2020-12-04):
蜂鸣器怎么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