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9c516和at89c52单片机延时一样吗?

楼主:
以前使用的at89c52   现在很多买不到了 像更换stc89c516

增减一些功能,对延时有点疑惑,不知道相同的程序延时时间是不是一样
是否需要加长延时?

网友A(2019-01-17):
第一:软件延时的时间与芯片的晶振频率有关,同一个芯片、同一段程序,换了晶振,时间也就改变了。第二:如果换用STC的芯片,可以用STC-ISP下载软件中的软件延时功能,得到对应的软件延时程序。
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