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一个水质监测系统io口够用吗?纯小白求教

楼主(2019-01-16):
因为只学了51单片机的一点皮毛,所以想问问如果用51单片机做一个水质监测系统,实现测浊度、温度、PH值、溶解氧四个功能,再加上一个433传输数据,能实现吗?会不会有端口不够用的情况?

网友A:
劝你不要用,遇到问题都不好调试,如果你有现成的了,可以考虑往51上移植,降低成本

网友B:
听你说的这些功能,51单片机应该是够用的。而且IO口还能扩展的,肯定是能实现的。

网友C:
不是你那种思维方式来看这个问题的。显示不是一尘不变的!就如同你家里有一台电视,但是能看很多台。你这个也一样,可能通过调台(按键切换)来显示你想要看的事物,或者自动循环切换。所以你只要一个显示设备(数码管或LCD等)就能行的通。

楼主:
谢谢老哥们,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D(2019-04-07):
楼主能加下qq吗,1085139421

网友E(2019-12-17):
楼主做好了吗?我现在做这个方面的毕设。溶解氧的成本好高。您是如何解决的、想请教请教

网友F(2020-01-18):
请问做出来了吗

网友G:
能是能 我好奇的是 溶氧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H:
这些功能,51单片机应该是够用的。IO口不够用还还能扩展的

网友I:
51单片机最好要用带ADC功能的,例如STC12C5A60S2,因为PH计是输出模拟值的

网友J:
IO口不够用能扩展的,

网友K:
要配合相应传感器.

网友L:
肯定是够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