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3个定时器驱动机器人PWM无刷直流电机进行编程运动 源程序

楼主(2019-01-16):
买了几个机器人PWM无刷直流电机,内部有驱动器,所有功能都可以单片编程IO口控制,弄了个简单程序先动行一下,有1602液晶显示器,可同时驱动4路PWM信号,用了3个定时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T2MOD =0xC9;  //定时器中断2TMOD必须定义
/*-----------------------PWM定义---------------------------*/
sbit RS = P2^6 ;
sbit RW = P2^5 ;
sbit EN = P2^7 ;

sbit STA7 = P0^7;

uchar PWM_T=0;//PWM脉冲周期PWM_T(max)=256*中断定时时间(1ms)

//PWM物理地址通道定义,物理地址根据需要自由定义
sbit PWM_IO0 = P1^0;//接电机NO.1
sbit PWM_IO1 = P1^1;//接电机NO.2
sbit PWM_IO2 = P1^2;//接电机NO.3
sbit PWM_IO3 = P1^3;//接电机NO.4

//PWM脉冲占空比
uint PWM_IO0_ZKB=20;  //脉冲占空比,0~255,=0时输出最大
uint PWM_IO1_ZKB=20;
uint PWM_IO2_ZKB=20;
uint PWM_IO3_ZKB=20;

/*---------------------------------------------------------*/

sbit s0 = P3^6; //按s0减小占空比
sbit s1 = P3^7;//按s1增加占空比

sbit RL = P3^5;//按健 正反转
sbit RUN_STOP = P3^4;//按健启动与停止

sbit RL1 = P3^3;//输出 正反转
sbit RUN_STOP1 = P3^2;//输出 启动与停止

uint KG;//开关
uint FX;//方向

void Delay1ms(uint a)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timer2_init()//定时器2初始化
{
        RCAP2H=0xff;  //16位计数器,定时39us
        RCAP2L=0xdc;  //X=0xffdc=65500;T=(65536-X)*机器周期(11.0592MHz,1.085us)
        //TH2=RCAP2H;     //会自动重装
        //TL2=RCAP2L;
        T2CON=0;
        T2MOD=0;
        EA=1;
        ET2=1;
        TR2=1;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注意: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
               //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PWM处理
           PWM_T++;
        if(PWM_T == 255)//取到最大值
        {PWM_T = PWM_IO0 = PWM_IO1 = PWM_IO2 = PWM_IO3 = 0;}        //所有通道脉冲拉至低电平

        //通道脉冲电平拉高
        if(PWM_T == PWM_IO0_ZKB)  //通道0脉冲得高电平
                PWM_IO0 = 1;

        if(PWM_T == PWM_IO1_ZKB)  //通道1脉冲得高电平
                PWM_IO1 = 1;

        if(PWM_T == PWM_IO2_ZKB)  //通道2脉冲得高电平
        PWM_IO2 = 1;

        if(PWM_T == PWM_IO3_ZKB)  //通道3脉冲得高电平
                PWM_IO3 = 1;
}
/**
* 等待繁忙标志
*/
void wait(void)
{
        P0 = 0xFF;

        do
        {
                RS = 0;
                RW = 1;
                EN = 0;
                EN = 1;
        }while (STA7 == 1);
        EN = 0;
}

/**
* 写数据
*/
void w_dat(uint dat)
{
        wait();
        EN = 0;
        P0 = dat;
        RS = 1;
        RW = 0;
        EN = 1;
        EN = 0;
}

/**
* 写命令
*/
void w_cmd(uint cmd)
{
        wait();
        EN = 0;
        P0 = cmd;
        RS = 0;
        RW = 0;
        EN = 1;
        EN = 0;
}

/**
* 发送字符串到LCD
*/
void write_zfc(uchar *p)//定义一个带指针的函数?(字符串)
{
        while(*p!=0)//不能用";"
        w_dat(*p++);
}

/**
* 初始化1602
*/
void Init_LCD1602(void)
{
        w_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_cmd(0x0C);  //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w_cmd(0x06);  //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_cmd(0x01);  // 清屏
}

void KEY()//
  {
  if(s0==0) //按s0减小占空比
                {
                while(!s0);//等待
                        {

                                        PWM_IO0_ZKB = PWM_IO0_ZKB-1;
                                        PWM_IO1_ZKB = PWM_IO1_ZKB-1;
                                        PWM_IO2_ZKB = PWM_IO2_ZKB-1;
                                        PWM_IO3_ZKB = PWM_IO3_ZKB-1;

                        }
                        if(PWM_IO0_ZKB<=20)PWM_IO0_ZKB=20;//太小不能启动

                }
                if(s1==0)  //按s1增加占空比
                {
                        while(!s1);//等待
                        {
                                        PWM_IO0_ZKB = PWM_IO0_ZKB+1;
                                        PWM_IO1_ZKB = PWM_IO1_ZKB+1;
                                        PWM_IO2_ZKB = PWM_IO2_ZKB+1;
                                        PWM_IO3_ZKB = PWM_IO3_ZKB+1;

                        }
                        if(PWM_IO0_ZKB>100)PWM_IO0_ZKB=100;//太大不能启动
                }

          if(RL==0)  //按RL
                {
                        Delay1ms(2);
                        if(RL==0)  //按RL
                 while(!RL);//等待按健松手
                 RL1=~RL1;//取反(=1正转,=0反转)
                }
           if(RUN_STOP==0)  //按启停
                {

                        Delay1ms(2);
                        if(RUN_STOP==0)  //按启停

                 while(!RUN_STOP);//等待按健松手
                 RUN_STOP1=~RUN_STOP1;//取反(=1启动,=0停止)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PIAY(void)////显示运行状态
{
if(RUN_STOP1==1)
                {
    w_cmd(0xC0);//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RUN");
                }
                else
                {
    w_cmd(0xC0);//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OFF");
                }
if(RL1==0)
                {
    w_cmd(0xC0+4);//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
                }
                else
                {
    w_cmd(0xC0+4);//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2_init();//定时器2初始化
  Init_LCD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Timer1();//定时器1初始化

        RL1=1;//初始化=1,开机电机正转
        RUN_STOP1=1;//初始化=1,开机电机转动

        while(1)
        {
             KEY();//按健扫描
                 PIAY();//显示运行状态

                w_cmd(0x80);//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PWM:");
                //w_dat(PWM_IO0_ZKB/1000+0x30);
                w_dat(PWM_IO0_ZKB%1000/100+0x30);
                w_dat(PWM_IO0_ZKB%100/10+0x30);
                w_dat(PWM_IO0_ZKB%10+0x30);
                //write_zfc(" KHz");

                w_cmd(0xc0+9);//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FX:");

                //w_dat(PWM_IO0_ZKB/1000+0x30);
                w_dat(FX%1000/100+0x30);
                w_dat(FX%100/10+0x30);
                w_dat(FX%10+0x30);

                w_cmd(0x80+9);//LCD1602显示地址为第一排第一个
                write_zfc("KG:");

                //w_dat(PWM_IO0_ZKB/1000+0x30);
                w_dat(KG%1000/100+0x30);
                w_dat(KG%100/10+0x30);
                w_dat(KG%10+0x30);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0x00;                 //重新赋值
TL1=0x00;
        FX++;//运行方向调节
        if(FX>30)
        {
        FX=0;
        //RUN_STOP1=~RUN_STOP1;//取反(=1启动,=0停止)
  省去几多行…………

网友A(2019-09-21):
很详细的程序

网友B(2021-10-24):
楼主你好,我用的是STC89C58RD单片机,在使用3个定时器中断功能时,发现通过中断控制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会出现紊乱的情况;
比如定时器0是50毫秒中断,定时器1是10毫秒中断,定时器2是1毫秒中断
然后第一个灯用定时器0控制是中断20次,亮灭交替,也就是每1秒交替闪烁;
第二个灯用定时器1控制是中断50次,亮灭交替,也就是每500毫秒交替闪烁;
第三个灯用定时器2控制,是中断100次,亮灭交替,也就是100毫秒交替闪烁。
然而实际下载到单片机运行时,发现第1个灯竟然比第二个灯闪烁还要快!!
而且第三个灯闪烁的频率远高于100毫秒,我把计数变量提高100倍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