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DC2214的手势识别程序,OLED显示,音乐播放

楼主(2019-01-16):
本设计以STM32F103ZET6为主控芯片,TI公司的FDC2214芯片传感模块为手势识别传感器模块,0.96寸OLED为识别结果显示模块,XY-V17B为语音播报模块,设计了一种手势识别装置。利用覆铜板感应手势,感应信号送入FDC2214芯片,单片机读取FDC2214采集的信息数据,对读取的数据进行软件滤波,滤波算法包含算数平均滤波、中位值滤波法等。测试结果表明:该作品实现了学习、猜拳、划拳手势的准确判别,并扩展了语音播报结果和特定手势播放特定音乐等相关功能。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bsp.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XYV17B.h"
int ChValue[4] = {0};
const u8 TEXT_Buffer[]={"STM32 FLASH TEST"};

int xuexi_value[8];//学习值保存
int xuexi_read_value[8];//学习值读取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70000                                 //设置FLASH 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
#define SIZE1 sizeof(xuexi_value)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int main()
{
        int x1=100,x2=100,y1=30,y2=30,y3=30,y4=30;
        delay_init();
        uart_init(9600);
        IIC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delay_ms(100);
        KEY_Init();                          //初始化KEY
        //InitSingleFDC2214();//初始化单通道
        InitMultiFDC2214();

        OLED_Clear();

        XYV17B_init();
        //////////////////////////////学习
        if(xuexi==0)
        {
        delay_ms(100);
        if(xuexi==0)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xuexi_value,SIZE1);
        SC_black_Init();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xuexi_value,SIZE1);
        while(1)
        {
        OLED_Clear();//清屏
        OLED_ShowString(0,0,"OK!");
                while(1)
                {
                        printf("石头=%d\n",xuexi_value[0]);
                        printf("剪刀=%d\n",xuexi_value[1]);
                        printf("布=%d\n",xuexi_value[2]);
                        printf("1=%d\n",xuexi_value[3]);
                        printf("2=%d\n",xuexi_value[4]);
                        printf("3=%d\n",xuexi_value[5]);
                        printf("4=%d\n",xuexi_value[6]);
                        printf("5=%d\n",xuexi_value[7]);
                        delay_ms(5000);
                }
        }
        }
}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16*)xuexi_read_value,SIZE1);//读取flash的值

////////////////////////定义范围////////////////////////////////
  x1=(xuexi_read_value[1]-xuexi_read_value[0])/2;
  x2=(xuexi_read_value[0]-xuexi_read_value[2])/2;

  y1=(xuexi_read_value[3]-xuexi_read_value[4])/2;
  y2=(xuexi_read_value[4]-xuexi_read_value[5])/2;
  y3=(xuexi_read_value[5]-xuexi_read_value[6])/2;
  y4=(xuexi_read_value[6]-xuexi_read_value[7])/2;

////////////////////////读取flash的值////////////////////////////////////////
                        while(0)
                {
                        printf("石头=%d\n",xuexi_value[0]);
                        printf("剪刀=%d\n",xuexi_value[1]);
                        printf("布=%d\n",xuexi_value[2]);
                        printf("1=%d\n",xuexi_value[3]);
                        printf("2=%d\n",xuexi_value[4]);
                        printf("3=%d\n",xuexi_value[5]);
                        printf("4=%d\n",xuexi_value[6]);
                        printf("5=%d\n",xuexi_value[7]);
                        delay_ms(5000);
                }
                qumu(1);//曲目   1-20
//void STOP_music();
/////////////////////主程序//////////////////////////////////////////////////
        while(1)
        {
        OLED_Clear();
        //        KEY_value();
//                ChValue[0] = FDC2X14ReadCH(1);
//                ChValue[1] = FDC2X14ReadCH(2);
//                ChValue[2] = FDC2X14ReadCH(3);
//                ChValue[3] = Filter4();
                OLED_ShowNum(0,6,ChValue[3],10,16);
                  ChValue[3] = FDC2X14ReadCH(4)/1000;
        //        OLED_ShowNum(30,3,ChValue[3],7,16);
                if(moshiqiehuan==0)//猜拳
                {
                        //清屏

        //if(ChValue[3]>=8700000&&ChValue[3]<=8900000)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0]-x2)&&ChValue[3]<=(xuexi_read_value[0]+x1))
                {

     OLED_ShowCHinese(30,3,1);
           OLED_ShowCHinese(50,3,2);//石头
                 printf("石头=%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1]-x1)&&ChValue[3]<=(xuexi_read_value[1]+500))
                {

                 OLED_ShowCHinese(45,3,3);
                 OLED_ShowCHinese(65,3,4);//剪刀
           printf("剪刀=%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2]-500)&&ChValue[3]<=(xuexi_read_value[2]+x2))
                {
                 OLED_ShowCHinese(60,3,5);//布
                 printf("布=%d\n",ChValue[3]);
                }
                else
                {
                         OLED_ShowString(0,0,"Error!");
                  printf("Error=%d\n",ChValue[3]);
                }
        }

        if(moshiqiehuan==1)//划拳
        {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3]-y1)&&ChValue[3]<=(xuexi_read_value[3]+200))
                {
                OLED_ShowNum(0,3,1,1,16);
                printf("1=%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4]-y2)&&ChValue[3]<(xuexi_read_value[4]+y1))
                {
                OLED_ShowNum(15,3,2,1,16);
                printf("2=%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5]-y3)&&ChValue[3]<=(xuexi_read_value[5]+y2))
                {
                OLED_ShowNum(30,3,3,1,16);
                printf("3=%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6]-y4)&&ChValue[3]<=(xuexi_read_value[6]+y3))
                {
                OLED_ShowNum(45,3,4,1,16);
                printf("4=%d\n",ChValue[3]);
                }
                else
                if(ChValue[3]>=(xuexi_read_value[7]-500)&&ChValue[3]<=(xuexi_read_value[7]+y4))
                {
                OLED_ShowNum(60,3,5,1,16);
                printf("5=%d\n",ChValue[3]);
                }
                else
                {
                         OLED_ShowString(0,0,"Error!");
                printf("Error=%d\n",ChValue[3]);
                }
        }
                //delay_ms(10);
        }

}

网友A(2019-03-06):
这个手势传感模块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2019-06-03):
下载了,先学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