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C2051单片机手动编程电路

楼主:
如图,这个电路可以改变程序吗?不清楚1脚(复位端)的+12V激活电压是怎么回事?地址端怎样显示?盼高手解惑,至谢!

网友A(2019-01-18):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是12V烧写控制部分:电路和实物图如下:

    对谢多谢!!看来没有12V是写不进去的!
    昨天我把89C2051可能搞坏了?P3,2-P3,4输出LED没接限流电阻,给电12V后7805很快发热!(电流恐怕150毫安以上吧?)再把89C2051接原电路板程序改变了(只有6脚8脚LED闪烁了)单片机是不是烧坏了?不好说,还有输出端的电位呀?
    谢谢你的关注!!    把悬空的2脚(接收数据端)经10K接地置0电位后6-7-8-9脚LED又恢复10次闪烁动作,周期由原来的29秒缩短到21秒(原来晶体6MH换成8MH)。1脚复位端接+5V只对6-7-8-9脚呈高电位,对12-19脚不起作用,,,,

网友B:
这部分是12V烧写控制部分:电路和实物图如下:

这部分电路焊好后,接上第二部分调试正常的+12v和电源+5V。先测量电路上+12v接入点和电源电压+5v是否正常确。再测量上图的A点也应该是+5v。然后你把VO13用导线接+5V,那么A点是+9v-+11v就对了。好!断开VO13,再将V014用导线接+5v,A点应该是接近0。这样12V烧写控制电路也调试正确了。

网友C:
图1描述的是 89c2051的程序编程(非在线编程)步骤
复位脚的12v=编程电压VPP
P1口=编程数据IO
p3口=编程模式
至于这块板的作用,呵呵,.........................

网友D:
老片子的FLASH写入时,需要12V的电源才行,5V写不进去。所以编程时要改用12V电源。
以前的编程器有此电压自动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