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EV1527的发射程序,输出是错的

楼主(2019-01-16):
图上红色是keil 仿真输出,蓝色是是实际输出,keil仿真是我想要的,但输出是错的不知道为什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STC8.h>
#define T_SYN_H 1 //发送状态1 发送同步码高电平,存储同步码高电平脉宽
#define T_SYN_L 2 //发送状态3 发送同步码低电平,
#define T_DATA_H 3 //发送状态3 发送数据码高电平,
#define T_DATA_L 4 //接收状态4 发送数据码低电平,
sbit RF_T =P3^4; //发射端口

struct RF_Code
{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x2;
};

struct RF_Code RF_Send_Code={42405,2};
unsigned char Send_Times=0;

bit RF_T0_Send(struct RF_Code *SendCode)
{
static unsigned char RF_T_Step;
static unsigned char i; //i发送编码的字节数,j发送取位辅助变量,每次发射完成重新清零
static unsigned char j;
//static bit abit; static bit bbit;
//Lcd_Show_Str(50,28,Num2Str(RF_T_Step,2,0),WHITE,BLUE,1); //测试 f(i==1)
switch (RF_T_Step)
{

case T_SYN_H:
//RF_R_STOP;
P34=1; //同步码高电平
TL0 = 0x66; //8F FE 0.2ms@22.1184
TH0 = 0xFC; //66 FC 0.5ms
RF_T_Step=T_SYN_L;
i=0;
j=0x80;

break;

case T_SYN_L:
P34=0; //同步码低电平
TL0 = 0x66; //5C D3 6.2ms@22.1184
TH0 = 0x90; //66 90 15.5ms
RF_T_Step=T_DATA_H;

//RF_T_Step=T_SYN_H ;
break;

case T_DATA_H:
P34=1; //数据码高电平
//abit=(((unsigned char *)SendCode)[i]) & j ;
if( (((unsigned char *)SendCode)[i]) & j )

{
TL0 = 0x33; //AE FB 600us@22.1184
TH0 = 0xF5; //33 F5 1500us
}
else
{
TL0 = 0x66; //8F FE 200us@22.1184
TH0 = 0xFC; //66 FC 500US

}
RF_T_Step=T_DATA_L;
//lcdShowChar(50,28,'3',WHITE,BLUE,1);
break;

case T_DATA_L:
P34=0; //数据码低电平
//bbit=(((unsigned char *)SendCode)[i]) & j ;
if( (((unsigned char *)SendCode)[i]) & j ) //(((unsigned char *)SendCode)[i-1]) & j
{
TL0 = 0x66; //8F FE 200us@22.1184
TH0 = 0xFC; //66 FC 500US
}
else
{
TL0 = 0x33; //AE FB 600ms@22.1184
TH0 = 0xF5; //33 F5 1500us

}
j >>=1;

if(!j)
{i++;
j=0x80;
}
RF_T_Step = T_DATA_H;
break;

default:
RF_T_Step = T_SYN_H;
WDT_CONTR |=0x10; //喂狗
break;
}
if(i==sizeof(*SendCode))
{ RF_T_Step = T_SYN_H; return 1; } // RF_T_Step = T_DATA_H;
else { return 0;} //测试 f(i==1)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22.1184MHz
{
//IPH |=0x08; IP |=0x00; //提到3级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cpu12分频)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0GATE=0,T0_C/T=0,T0M1=0,T0M0=0;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ll ;
ll=(unsigned long*)&RF_Send_Code;
Timer0Init();
ET0=1;//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P3M1 &=0XEF; P3M0 |=0X10; //推挽输出
P34=0;
//TL0=0XF0; TH0=0XFF; TR0=1;
while(1)
{
if(!Send_Times) {Send_Times=15;TL0=0XF0; TH0=0XFF; TR0=1;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10毫秒@22.1184MHz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lcdShowCC(140,5,"信",RED,GBLUE,1);//信号符号,不是‘信’ 字 测试
if(Send_Times)
{
if(RF_T0_Send(&RF_Send_Code)) Send_Times--;
//Lcd_Show_Str(50,28,Num2Str(Send_Times,2,0),WHITE,BLUE,1); //测试
}
else
{
RF_T=0;
TR0=0; //发送完毕,停止Timer0
//lcdShowCC(140,5,"信",BLACK,GBLUE,1);//信号符号,不是‘信’ 字 测试

}

}

网友A:
楼主先说明一下问题,是因为相位反了吗?

楼主(2019-02-16):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明一下问题,是因为相位反了吗?

相位反了,
我用软件延时发送,就不会反相位

网友B(2019-10-30):
发射与接收的模块厂家批次不同,有的会同时多个三极管,有的同时少个三极管,有的发射有、接收没有,有的发射没有、接收有。改一下输出的正负逻辑就行。  原厂的遥控发射一般都多一个三级管取反,T宝上的几元的发射小板就少一个三级管!

楼主(2020-01-04):
引用 网友B:
发射与接收的模块厂家批次不同,有的会同时多个三极管,有的同时少个三极管,有的发射有、接收没有,有的发 ...

嗯,认同您的说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