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片74HC595级联驱动数码管显示乱码

楼主:
三个595 一个用于段,其他两个用在位选。 单独显示8位数码管都行,但是只要两个段码数据都输入进去,就变成乱码了。如图

wei_duan[3];定义三个595的变量
xierushuju[16];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TR0=1;

  while(1)
  {

         xierushuju[0]= xierushuju[1]1;
                =1;
                 xierushuju[2]=2;
                 xierushuju[3]=3;
                 xierushuju[4]=4;
                 xierushuju[5]=5;
                 xierushuju[6]=6;
                 xierushuju[7]=6;

                 xierushuju[8]=0;
                 xierushuju[9]=1;
                 xierushuju[10]=2;
                 xierushuju[11]=3;
                 xierushuju[12]=4;
                 xierushuju[13]=5;
                 xierushuju[14]=6;
                 xierushuju[15]=7;

           for(i=0;i<3;i++)
           {
             if(i==1)                //选择低位
                  {
                    for(x=0;x<8;x++)
                        {
                    wei_duan[ i]=wei[x];//低位扫描[ i]
                //        wei_duan[0]=shuzu[xierushuju[x]];//段位写入数据
                          HC595_QUDONG();
                          shuchu();
                        }
                  }
                  if(i==2)                //选择高位
                  {
                    for(x=8;x<16;x++)
                        {
                    wei_duan[ i]=wei[x];//高位扫描[ i]
                        wei_duan[0]=shuzu[xierushuju[x]];//段位写入数据
                          HC595_QUDONG();
                          shuchu();
                        }
           }

  }
}
}

void HC595_QUDONG()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2]&0x80;
          wei_duan[2]<<=1;
          shizhong=1;
        }
        for(i=0;i<8;i++)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1]&0x80;
          wei_duan[1]<<=1;
          shizhong=1;
        }
                for(i=0;i<8;i++)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0]&0x80;
          wei_duan[0]<<=1;
          shizhong=1;
        }
//        suocun=1;
//        shuju=0;
//        suocun=0;
}

void shuchu()
{
        suocun=1;                                  //当数据塞满一个字节后,锁存就像门,打开放出一次八只二哈,向你奔去
        shuju=1;
        suocun=0;
}

网友A(2019-01-27):
//本人实际用过的 15 级联 595驱动代码 部分现在已经改成 3级 绝对好用

sbit LCD_CS  = P5^4;                                //74HC595 片选
sbit LCD_DAT = P5^5;                        //74HC595 数据
sbit LCD_CLK = P3^3;                        //74HC595 时钟
sbit LCD_OE  = P1^4;                        //74HC595输出使能

unsigned char LED_code[3];        //显示缓冲

/*----------------------------
LED驱动---74HC595 3个级联
-----------------------------*/
void LCD_send_data(void)                        //LED驱动
{
        unsigned char tmp = 0 , i = 0, dat = 0;
                LCD_CS = 0;                                        //关输出
                delay_us(2);                                //延时
                for( tmp = 0; tmp <= 2; tmp ++)
                {
                        dat = LCD_code[tmp];//======待显示数据
                        for(i = 0; i <= 7; i ++)
                        {
                                LCD_CLK = 0;
                                delay_us(2);                //延时
                                if( (dat & 0x80) == 0x80)
                                        LCD_DAT = 1;
                                else
                                        LCD_DAT = 0;
                                dat <<= 1;
                                delay_us(2);                //延时
                                LCD_CLK = 1;
                                delay_us(2);                //延时
                        }
                }
                LCD_CS = 1;                                        //开输出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实际用过的 15 级联 595驱动代码 部分现在已经改成 3级 绝对好用

sbit LCD_CS  = P5^4;                                //74HC ...

强人!值得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