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以ARM为核心的各种soc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17):
比如stm32与手机的处理器像高通处理器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核心都是ARM,只是外设不一样,stm32加了一些偏向控制的外设,而高通骁龙加了一些适用手机的外设?

网友A:
不是外设问题,手机是使用AP级处理器,stm都是M 系列的处理器,不是一个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