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03vct6,多通道adc,dma源程序

楼主(2019-01-17):
F303vct6,多通道adc,dma
1.gpio.c文件内容需要改,按你们的实际接线
2.查询状态指令<255/STATUS_?中下划线为非法字符,会导致串口命令解析出问题;我现在去掉了下划线改为:<255/STATUS?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1.h"
#include "adc2.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ws_spi3.h"
#include "spi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math.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5500_conf.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utilit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cp_demo.h"
#include "instruct.h"
#include "instructADC.h"
#include "dac.h"
int paInputMin[3]={10,10,10};
int paInputMax[3]={550,550,550};
int paOutputRatio[3]={150,150,150};
int paOutputMin[3]={10,1500,100};
int pa1inPutmax;
int pa2inputmax;
int pa3inputmin;
int pa1OutPutmin;
int pa2Outputmin;
int pa3Outputmin;
int dataRatio;
int  MaxTempter=90;
int remateLocalold=0;
int Errornumber1,Errornumber2;
u8 pa1ContrlState, pa2ContrlState, pa3ContrlState;

/** @addtogroup STM32F3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Basic_example
  * @{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 0;
u32 i=0;
u8 j;
float m,temp;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30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30x.c file
     */
        //resent STm32
//        __set_FAULTMASK(1);
//        NVIC_SystemReset();

          uart1_init(115200);
          uart2_init(115200);
          uart3_init(115200);

          adc1_init();
          adc2_init();
//        SPI3_Configuration();
//        SPI1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
        DAC_Config();
        DAC1_out(1800);
        DAC2_out(1500);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printf(" 源地网络适配版作为TCP 服务器,建立侦听,等待PC作为TCP Client建立连接 \r\n");
    printf(" W5500监听端口为: %d \r\n",local_port);
    printf(" 连接成功后,TCP Client发送数据给W5500,W5500将返回对应数据 \r\n");
    while (1)
    {

                        loopback_tcps(SOCK_TCPS, local_port);/*TCP_Server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
                        getADCpara();
                        //异常保护
                        if(ALLerror_open==0)
                        {
                             PAERROR();
                        }
                        Delay(5);
                        usart1_cmd();
                        if(controlState())
                        {
                                if(remateLocalold==0)
                                        {
                                                                SetPA1RFONOFF(0);
                                                                SetPA2RFONOFF(0);
                                                                SetPA3RFONOFF(0);
                                        for(i=0;i<3;i++)
                                                                        {
                                                                        Tempter_errorState[i]=0;
                                                                        output_errorState[i]=0;
                                                                        input_errorState[i]=0;
                                                                        }
                                         clearchan1();
                                        }

                        remateLocalold=1;
                        }
                        else
                        {
                        localCTR1();
                        remateLocalold=0;
                        }

                        Delay(5);
    }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localCTR1(void)
{
        u8 i,PA1statan,PA2statan,PA3statan;

        ///////////////// remate to local///////////////////////////////
        if(remateLocalold==1)
        {
        SetPA1RFONOFF(0);PA1statan=0;
        SetPA2RFONOFF(0);PA2statan=0;
        SetPA3RFONOFF(0);PA3statan=0;
                for(i=0;i<3;i++)
                {
    Tempter_errorState[i]=0;
                output_errorState[i]=0;
                input_errorState[i]=0;
                }
                 clearchan1();
        }

//////////////////////pA1 local /////////////////////////////////

                 if(Tempter_errorState[0]==0&&output_errorState[0]==0&&input_errorState[0]==0)
                 {
                         if( remotePA1RFONOFF())
                         {
                                SetPA1RFONOFF(1);
                         }
                         else
                         {
                         SetPA1RFONOFF(0);
                         }
     }
                 else
                 {
                  SetPA1RFONOFF(0);
                 }
if(GetPA1RFONOFF()==0&&remotePA1RFONOFF()==0)
                 {
                   Tempter_errorState[0]=0;
                   output_errorState[0]=0;
                   input_errorState[0]=0;
                         clearchan1();
                 }
//////////////////////pA2 local /////////////////////////////////
                 if(!Tempter_errorState[1]&&!output_errorState[1]&&!input_errorState[1])
                 {

                         if( remotePA2RFONOFF())
                         {
                                SetPA2RFONOFF(1);
                                                          }
                         else
                         {
                         SetPA2RFONOFF(0);
                         }
     }
                 else
                 {
                 SetPA2RFONOFF(0);

                 }

                 if(GetPA2RFONOFF()==0&&remotePA2RFONOFF()==0)
                 {
                   Tempter_errorState[1]=0;
                   output_errorState[1]=0;
                   input_errorState[1]=0;
                 }

//////////////////////pA3 local /////////////////////////////////
        if(!Tempter_errorState[2]&&!output_errorState[2]&&!input_errorState[2])
                 {
                                if( remotePA3RFONOFF())
                         {
                                SetPA3RFONOFF(1);
                                 PA3statan=1;
                         }
                         else
                         {
                         SetPA3RFONOFF(0);
                         PA3statan=0;
                         }
         }
         else
         {
         SetPA3RFONOFF(0);
                 PA3statan=0;
         }
          if(GetPA3RFONOFF()==0&&remotePA3RFONOFF()==0)
                 {
                   Tempter_errorState[2]=0;
                   output_errorState[2]=0;
                   input_errorState[2]=0;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PAERROR(void)
{
        int panumber;
        int pa2inputmax=2000;//将PA2、PA3两个输入输出门限提前
        int pa3inputmax=2000;
        int pa2oOutputmin=900;
        int pa3oOutputmin=90;
        int un=0;
        double voldata=0;
        for(panumber=0;panumber<3;panumber++)
        {
         if(TestTempter[panumber]> MaxTempter ||Tempter_errorState[panumber]==1 )//wendu
           {
             Tempter_errorState[panumber] = 1;
                   SetPARFONOFF(panumber+1,0);
            }
                 else
                 {
                 Tempter_errorState[panumber] = 0;
                 }

                if(input_errorState[panumber]==1)
                {

                }
else if(panumber==0)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0;
                }
else if(panumber==1)
{
           if(PaPower[1]>pa2inputmax)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1;
                        InputPA2Dispay(1);
                }

        }
else if(panumber==2)
{
          if(PaPower[4]> pa3inputmax)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1;
                        //InputPA3Dispay(1);
                }
        }
//output power+
                if(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1)
                {

                }
                else if(panumber==0)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f(PA1IsOrNotError()==1)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1;
                        }
                }
                else if(panumber==1)//0:no,1:red,2 green
                {
                voldata=  PaPower[3]-PaPower[2];
                if(PaPower[2]>pa2oOutputmin)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0;
     OutputPA2Dispay(0);
    if(PaPower[1]<pa2inputmax)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nputPA2Dispay(0);

                        Errornumber1=0;
    }
                }
                else if(PaPower[2]<pa2oOutputmin && voldata<50)//todo 50
                {
                         Errornumber1++;
                        if(Errornumber1>6)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1;

                        OutputPA2Dispay(1);
                                un=10;
                        }

                }
                else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0;
                        OutputPA2Dispay(2);
                        Errornumber1=0;
                        if(PaPower[1]<pa2inputmax)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nputPA2Dispay(2);
}
                }
                }

         else if(panumber==2)
                 {
                 if(PaPower[7]<1)
           {
                PaPower[7]=1;
                }
                dataRatio=PaPower[6]*100/PaPower[7];

         if(PaPower[6]<pa3oOutputmin)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f(PaPower[4]<pa3inputmax)
{
                   Errornumber2=0;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nputPA3Dispay(0);
}
                        OutputPA3Dispay(0);
                }
                else if(PaPower[6]>pa3oOutputmin && dataRatio<180)//pulse is off
                {
                        //printf("%d\r\n",dataRatio);
                        Errornumber2++;
                        if(Errornumber2>5)
                        {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1;
                        //OutputPA3Dispay(1);

                        }
                }
                else
                {
     Errornumber2=0;
                 output_errorState[panumber]=0;
                OutputPA3Dispay(2);
if(PaPower[4]<pa3inputmax)
{
                 input_errorState[panumber]=0;
                        InputPA3Dispay(2);
}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EVAL_COM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return c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