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功放+1.2米落地音箱,流水声大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17):
请问:
家用功放+1.2米落地音箱,流水声大什么问题?

网友A:
音响底噪过大,一般是音源不好,信号传输受外部干扰,功放本身自激,

网友B:
要查出问题所在不光要听还要实地查看,文字描述根本不靠谱

网友C:
滤波没滤好吧

楼主(2019-03-28):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话筒没有拔下,导致底噪声增大。
话筒音量到最小,拔下话筒后正常了。

网友D:
电源线,音频线 买个带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