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AT24C02的硬件IIC通讯起始信号发送以后从机不应答?

楼主(2019-01-17):
stm32和AT24C02的硬件IIC通讯起始信号发送以后从机不应答

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iic.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led.h"

uint8_t temp_data[50];
uint8_t temp_data_back[50];
int IIC_Transmit_test(void);
int main(void)
{
        IIC_Init();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printf("开始接收");
        if(IIC_Transmit_test()== 1)
        {
                LED_RED;
        }
        else
        {
                LED_BLUE;
        }
        while(1)
        {
        }

}
//IIC数据传输检测
int IIC_Transmit_test(void)
{
        uint8_t i=0;

        for(i=0;i<=10;i++)
        {
                temp_data[i]=i;
                printf("%x  ",temp_data[i]);
        }

        IIC_Write_page_fast(temp_data,0x00,10);
        printf("写入成功");
        IIC_Read_page(temp_data_back,0x00,10);
        printf("读出的数据");
        for(i=0;i<=10;i++)
        {
                if(temp_data_back[i]==temp_data[i])
                {
                        printf("%x  ",temp_data_back[i]);
                }
                else
                {
                        printf("通讯失败");
                        return 0;
                }
        }
        printf("读写测试成功");
        return 1;
}

网友A:
STM32最好用模拟IIC,硬件IIC不怎么稳定

网友B:
stm32的IIC最好是用IO口来模拟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STM32 硬件 IIC 有问题的,网上N多讨论,最好用IO来模拟;
之前的产品吃过这个亏,最后只能用模拟IIC来搞定。

网友E(2020-05-15):
可以用片内Flash代替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