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下载程序失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1-17):
关于STC15F104W下载程序失败的解决方法,请看图片。。。

网友A:
这个芯片不需要晶振吗?

网友A:
这个要是不需要晶振的话,看看需不需要像51一样先重启一下,或者检查一下线路

楼主:
不用晶振的 内部RC时钟

网友B:
点下载,然后冷启动。记得tx  rx要交叉。单片机型号要选对。单片机供电看对不对。换个usb转ttl试试

网友C(2019-07-15):
不知楼主烧录器使用什么样芯片,我使用的Ch340的烧录器,用面包板,弯针接烧录器,冷启动时注意手摁稳弯针,基本顺畅烧写了。

网友D(2021-12-21):
玩这么多年STC,被这个STC15F104W折腾怕,目前还是没法烧录。

网友E:
不需要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玩这么多年STC,被这个STC15F104W折腾怕,目前还是没法烧录。

已解决,RXD接了 个0.1uF的电容。没注意,去掉后 烧录成功。我用的是STC6.87S版本的下载软件,下载软件版本不一样也会出问题。

网友F(2023-05-12):
这款单片机不是没有tx/rx口吗?我看官方数据手册是没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款单片机不是没有tx/rx口吗?我看官方数据手册是没有的

这款单片机没有TX/RX口。 不过也要接TTL TXD/RXD 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