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打印件 电机架主 架副 笔架STL文件下载

楼主(2019-01-17):
激光雕刻机步骤

1. 利用arduino Builder软件将grbl固件下载到UNO 然后选择到grblhex文件 然后就是载入grbl固件这得花点时间 然后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呵呵出现图中文字就表示成功 串口上位机软件 2. grbl controller grbl controller是与运行了grbl嵌入式软件的单片机和电脑通
1. 利用arduino Builder软件将grbl固件下载到UNO
然后选择到grbl hex文件
然后就是载入grbl固件这得花点时间
然后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呵呵出现图中文字就表示成功
                                 串口上位机软件

2. grbl controller
  grbl controller是与运行了grbl嵌入式软件的单片机和电脑通信的上位机软件,它功能非常强大下面我会详细介绍。
  在搭建完电路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微型激光雕刻机进行测试这时用grblcontroller 这个软件是非常方便。
  1.首先打开串口通信其中的串口号(portname)和波特率(baudrate)会自动识别调整无需我们去改
    2.   然后再会出现图上情况,它会告诉你现在默认的配置和其他一些信息
3.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检测我们微型雕刻机是否能正常运行,我们可以点击图中按钮,比如Y方向按钮,当你下之后,发现对应轴的步进电机在欢快的转动那么恭喜你这个轴的电路连接正确,否则你就要去检查你的电路问题了。你还可以点击spindleon 复选框,你会发现你的激光器也点亮了,假如一切正常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不然就要排除故障,继续测试。
4.我们可以点击zero position 按钮这样系统就把微型雕刻机各轴现在所在位置定位零点。
5我们进入options进行一些参数设定,比如在在第3步你按的按钮指示方向和丝杠上滑块方向不一致你可以通过invertaxis 选中对应复选框来调整。同时如果你使用mm为单位请选中use mi....复选框。
6.我们还要对一些参数进行调整才能让微型雕刻机正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grblsetings的前3个参数,它们的含义是步进电机带动滑块运动1mm控制器需要给出的脉冲个数。
公式如下   参数=((360/步进电机步距角)X驱动器选择细分数)/丝杆的螺距   。所以您在买步进电机时,一定注意是否给出参数。
7.所有这些工作都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数控代码测试一下 。(数控代码生成在下一部分)
8完美运行喔亲。
artcam 使用简介
      我将以使用artcam生成一个简单的nc代码作为实例
                               打开软件
                   产生新的项目
                 选择新的模型
             选择模型尺寸和原地位置
              选择产生矢量字
文字相关参数设置
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完成文字输入
  选取刀路路径
选择加工方式
选择刀具
选中刀具
设置材料
生成刀路路径
    预览
保存刀路路径
贴上生成部分代码
[CAMTECH CMC3 TOOLCHANGER FILE ][FILE SET TO RUN IN MM]
[MATERIAL]
[X-SIZE= 40.000 Y-SIZE = 40.000 Z-SIZE =  0.000]
[THICKNESS=2.000]
G90[ABSOLUTE MODE]
G22  [SETTO MM]
G9S10[SMOOTHING FACTOR]
M3[SPINDLE ON]
T1[TOOL1 1.500 毫米 直径的键槽铣刀]
G0Z2.000
G0X0.000Y0.000
G0X-3.896Y10.549Z2.000
G1Z0.000F720.0
G1X-5.013F4800.0
X-5.276Y10.141
G2X-5.469Y10.031I-0.208J0.142
G2X-5.678Y10.121I0.034J0.366
G1X-6.499Y10.788
X-5.846Y11.252
X-4.496Y14.424
X-7.810
Y13.638
G3X-7.287Y10.480I18.736J1.476
G3X-6.349Y7.985I11.974J3.083
G3X-5.499Y6.618I8.449J4.301
G3X激光雕刻机步骤
作者:duino123.com 来源:未知
1. 利用arduino Builder软件将grbl固件下载到UNO 然后选择到grblhex文件 然后就是载入grbl固件这得花点时间 然后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呵呵出现图中文字就表示成功 串口上位机软件 2. grbl controller grbl controller是与运行了grbl嵌入式软件的单片机和电脑通
1. 利用arduino Builder软件将grbl固件下载到UNO
然后选择到grbl hex文件
然后就是载入grbl固件这得花点时间
然后连接串口调试助手呵呵出现图中文字就表示成功
                                 串口上位机软件

2. grbl controller
  grbl controller是与运行了grbl嵌入式软件的单片机和电脑通信的上位机软件,它功能非常强大下面我会详细介绍。
  在搭建完电路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微型激光雕刻机进行测试这时用grblcontroller 这个软件是非常方便。
  1.首先打开串口通信其中的串口号(portname)和波特率(baudrate)会自动识别调整无需我们去改
    2.   然后再会出现图上情况,它会告诉你现在默认的配置和其他一些信息
3.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检测我们微型雕刻机是否能正常运行,我们可以点击图中按钮,比如Y方向按钮,当你下之后,发现对应轴的步进电机在欢快的转动那么恭喜你这个轴的电路连接正确,否则你就要去检查你的电路问题了。你还可以点击spindleon 复选框,你会发现你的激光器也点亮了,假如一切正常我们就进入下一步,不然就要排除故障,继续测试。
4.我们可以点击zero position 按钮这样系统就把微型雕刻机各轴现在所在位置定位零点。
5我们进入options进行一些参数设定,比如在在第3步你按的按钮指示方向和丝杠上滑块方向不一致你可以通过invertaxis 选中对应复选框来调整。同时如果你使用mm为单位请选中use mi....复选框。
6.我们还要对一些参数进行调整才能让微型雕刻机正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grblsetings的前3个参数,它们的含义是步进电机带动滑块运动1mm控制器需要给出的脉冲个数。
公式如下   参数=((360/步进电机步距角)X驱动器选择细分数)/丝杆的螺距   。所以您在买步进电机时,一定注意是否给出参数。
7.所有这些工作都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数控代码测试一下 。(数控代码生成在下一部分)
8完美运行喔亲。
artcam 使用简介
      我将以使用artcam生成一个简单的nc代码作为实例
                               打开软件
                   产生新的项目
                 选择新的模型
             选择模型尺寸和原地位置
              选择产生矢量字
文字相关参数设置
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完成文字输入
  选取刀路路径
选择加工方式
选择刀具
选中刀具
设置材料
生成刀路路径
    预览
保存刀路路径
贴上生成部分代码
[CAMTECH CMC3 TOOLCHANGER FILE ][FILE SET TO RUN IN MM]
[MATERIAL]
[X-SIZE= 40.000 Y-SIZE = 40.000 Z-SIZE =  0.000]
[THICKNESS=2.000]
G90[ABSOLUTE MODE]
G22  [SETTO MM]
G9S10[SMOOTHING FACTOR]
M3[SPINDLE ON]
T1[TOOL1 1.500 毫米 直径的键槽铣刀]
G0Z2.000
G0X0.000Y0.000
G0X-3.896Y10.549Z2.000
G1Z0.000F720.0
G1X-5.013F4800.0
X-5.276Y10.141
G2X-5.469Y10.031I-0.208J0.142
G2X-5.678Y10.121I0.034J0.366
G1X-6.499Y10.788
X-5.846Y11.252
X-4.496Y14.424
X-7.810
Y13.638
G3X-7.287Y10.480I18.736J1.476
G3X-6.349Y7.985I11.974J3.083
G3X-5.499Y6.618I8.449J4.301
G3X-4.653Y8.261I-7.577J4.939
G1X-4.266Y9.320
X-3.904Y10.538
X-3.896Y10.549
G0Z2.000
G0X-1.302Y3.591
4.0
Grbl是一个将gcode解释器引入到Arduino开发环境中的开源软件。
下面是Arduino板的引脚布局。每个步进电机驱动需要连接到以下引脚上:
>步进电机Enable/Disable---Pin8
>方向---Pin5-7,依赖X/Y/Z轴
>步进脉冲---Pin2-4,依赖X/Y/Z轴
限位开关用来防止机器超出了每个轴的工作范围,连接到Pin9-11。
Grbl也允许通过连接Pin12和Pin13来进行旋转控制,连接A3来进行制冷控制。
-4.653Y8.261I-7.577J4.939
G1X-4.266Y9.320
X-3.904Y10.538
X-3.896Y10.549
G0Z2.000
G0X-1.302Y3.591
4.0
Grbl是一个将gcode解释器引入到Arduino开发环境中的开源软件。
下面是Arduino板的引脚布局。每个步进电机驱动需要连接到以下引脚上:
>步进电机Enable/Disable---Pin8
>方向---Pin5-7,依赖X/Y/Z轴
>步进脉冲---Pin2-4,依赖X/Y/Z轴
限位开关用来防止机器超出了每个轴的工作范围,连接到Pin9-11。
Grbl也允许通过连接Pin12和Pin13来进行旋转控制,连接A3来进行制冷控制。

网友A(2019-09-16):
感谢分享,我新手试用,有不懂的再问

网友B:
这个很好很实用,有文件真方便。

网友C(2019-11-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D(2020-07-08):
好久没整手工了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