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片595级联可以驱动16位数码管吗?怎么让高低位互不影响

楼主(2019-01-17):
如题,如果可以驱动,数码管的段选是并联的,怎么让高低位互不影响

网友A:
3片595是可以驱动16位数码管的。
第一:两片595进行位选,一片595进行段选。
第二:我所看到的多位数码管显示,都是段并联,如下图

第三:针对这样的电路,显示都是用“视觉暂留”原理的扫描法——一次只亮一个数码管(位选),间隔时间短,眼就认为都亮了。
程序例如:(原理程序,不是你的电路的配套程序!!!!!)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动态显示子函数
{
GPIO4=0;//位选
GPIO=DisplayData[0];//段选
Delay(30);//时间要自己试,一般在100ms以内
GPIO4=1;//关闭

GPIO3=0;
GPIO=DisplayData[1];
Delay(30);
GPIO3=1;

GPIO2=0;
GPIO=DisplayData[2];
Delay(30);
GPIO2=1;

GPIO1=0;
GPIO=DisplayData[3];
Delay(30);
GPIO1=1;
......
}

所以,你说的“高低位互不影响”的意思我懂啊,高位给高位的数据,低位给低位的数据,怎么会影响呢?

网友B:
你先举一个受到影响的例子

网友C:
3个 595,1个驱动数码管段选(a-g,p),2个驱动数码管位选(com1-16)
用扫描方式驱动,高低位互不影响.

网友D:
静态又有称为1/1扫的 其他的1/2,1/4,1/8,1/16都属于动态扫描。 静态和动态是LED显示屏的两种不同的驱动方式。

网友D:
如果用1/16扫,3片596可以驱动 16x8x3个像素,相当于48个数码管,其他扫描方式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举一个受到影响的例子

感谢,点我的发帖里边,有我发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 595,1个驱动数码管段选(a-g,p),2个驱动数码管位选(com1-16)
用扫描方式驱动,高低位互不影响.

请问一下,可以详细解说下那种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举一个受到影响的例子

嗯,我一步一步说明。三个级联的595分别从低位定义到高位的 变量如下
u8 wei_duan[3]; //三个595
u8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8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16 xierushuju[16];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3;i++)
          {
           if(i==1)//选择为低位数码管时
           {
             for(x=0;x<8;x++)
                 {
                    wei_duan[0]=shuzu[xierushuju[x]];
                 wei_duan[1]=wei[x];
                 HC595_QUDONG();
                 }

           }
           if(i==2)  选择高位数码管
           {
             for(x=8;x<16;x++)
                 {
                    wei_duan[0]=shuzu[xierushuju[x]];
                 wei_duan[2]=wei[x];
                 HC595_QUDONG();
                 }
  }

}

void HC595_qudong()     //595驱动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位选2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2]&0x80;
          wei_duan[2]<<=1;
          shizhong=1;
        }
        for(i=0;i<8;i++)        //位选1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1]&0x80;
          wei_duan[1]<<=1;
          shizhong=1;
        }
                for(i=0;i<8;i++)         //段选
        {
          shizhong=0;
          shuju=wei_duan[0]&0x80;
          wei_duan[0]<<=1;
          shizhong=1;
        }
        suocun=1;                //释放输出
        shuju=0;
        suocun=0;

}

我关闭一个其中一个段口  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起就不行。

网友D:
Proteus仿真通过,没问题的
/****************************************************************
* 文件名:code.c
* 说  明:Chip=AT89C52; Crystal=12MHz;12T
* 功  能:3*74xx595 显示16数码管
* 修  订:FreeFish 2019
* 版  本:V0.1
****************************************************************/
#include<reg52.h>
sbit   Dat=P2^0;
sbit   RCK=P2^2;
sbit   SCK=P2^3;
unsigned char index,k;
unsigned int  position;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Dat_Buf[3];        //要送出的3个字节数据  (段数据-位数据-位数据)
unsigned char Dat_Disp[16];        //要显示的16个字符。
/****************************************************************
* 函数功能:595写入数据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Dat = ((Data & 0x80)==0x80)?1:0;
    Data = Data << 1;
    SCK = 1;
    SCK = 0;
  }
}
void InitTimer0(void)        //1ms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Timer0();
  Dat_Disp[0]=3;
  Dat_Disp[1]=1;
  Dat_Disp[2]=4;
  Dat_Disp[3]=1;
  Dat_Disp[4]=5;
  Dat_Disp[5]=9;
  Dat_Disp[6]=2;
  Dat_Disp[7]=6;
  Dat_Disp[8]=5;
  Dat_Disp[9]=3;
  Dat_Disp[10]=5;
  Dat_Disp[11]=8;
  Dat_Disp[12]=9;
  Dat_Disp[13]=7;
  Dat_Disp[14]=9;
  Dat_Disp[15]=3;
  while(1)
  {
    if(index==0)
      Dat_Buf[0]=table[Dat_Disp[index]]-0x80;//装载段数据
    else
      Dat_Buf[0]=table[Dat_Disp[index]];//装载段数据
    position=1<<index;
    Dat_Buf[1]=position/256;        //位选16-9
    Dat_Buf[2]=position%256;        //位选8-1
    for (k=0;k<3;k++)
    {
      write595(Dat_Buf[k]);  //
    }
    RCK=1;          //更新数据
    RCK=0;                //准备下一次
    //Delay(10); //点亮一段时间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ms
{
  TH0 = 0x0FC;
  TL0 = 0x18;
  //add your code here!
  index++;
  index=index%16;
}

网友D:
Proteus仿真动态扫描,动态显示的效果,Proteus环境正常。
/****************************************************************
* 文件名:code.c
* 说  明:Chip=AT89C52; Crystal=12MHz;12T
* 功  能:3*74xx595 显示16数码管
* 修  订:FreeFish 2019
* 版  本:V0.1
****************************************************************/
#include<reg52.h>
sbit   Dat=P2^0;
sbit   RCK=P2^2;
sbit   SCK=P2^3;
unsigned char index,k,t;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position;
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Dat_Buf[3];        //要送出的3个字节数据  (段数据-位数据-位数据)
unsigned char Dat_Disp[16];        //要显示的16个字符。
/****************************************************************
* 函数功能:595写入数据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Dat = ((Data & 0x80)==0x80)?1:0;
    Data = Data << 1;
    SCK = 1;
    SCK = 0;
  }
}
void InitTimer0(void)        //1ms
{
  TMOD = 0x01;
  TH0 = 0x0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Timer0();
  Dat_Disp[0]=0;
  Dat_Disp[1]=1;
  Dat_Disp[2]=2;
  Dat_Disp[3]=3;
  Dat_Disp[4]=4;
  Dat_Disp[5]=5;
  Dat_Disp[6]=6;
  Dat_Disp[7]=7;
  Dat_Disp[8]=1;
  Dat_Disp[9]=1;
  Dat_Disp[10]=2;
  Dat_Disp[11]=2;
  Dat_Disp[12]=3;
  Dat_Disp[13]=3;
  Dat_Disp[14]=4;
  Dat_Disp[15]=4;
  while(1)
  {
    if (flag==1)
    {
      flag=0;
      for(t=0;t<16;t++)
      {
        Dat_Disp[t]++;
        Dat_Disp[t]=Dat_Disp[t]%10;
      }
    }
    Dat_Buf[0]=table[Dat_Disp[index]];//装载段数据
    position=1<<index;
    //
    Dat_Buf[1]=position/256;        //位选16-9
    Dat_Buf[2]=position%256;        //位选8-1

    for (k=0;k<3;k++)
    {
      write595(Dat_Buf[k]);  //写595里面的内容屏蔽的话屏全亮
    }
    RCK=1;          //更新数据
    RCK=0;                //准备下一次
    //Delay(10); //点亮一段时间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ms
{
  TH0 = 0x0FC;
  TL0 = 0x18;
  //add your code here!
  index++;
  index=index%16;
  number++;
  if (number>=500)
  {
    number=0;
    flag=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us仿真通过,没问题的

嗯,你用的是我的程序嘛?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hizhong = P2^0;
sbit shuju   = P2^1;
sbit suocun = P2^2;

u16 code wei[]={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u8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HC595_qudong(u8 duan595,u16 wei595)     //595驱动函数
{
        u8 i=0;

        for(i=0;i<8;i++)           //段选
        {
          shizhong=0;
          shuju=duan595&0x80;
          duan595<<=1;
          shizhong=1;
        }
        for(i=0;i<16;i++)        //位选
        {
          shizhong=0;
          shuju=wei595&0x8000;
          wei595<<=1;
          shizhong=1;
        }

        suocun=1;                //输出
        shuju=0;
        suocun=0;

}

void main()
{
        u8 i;
        u8 display_num[16]={1,2,3,4,5,6,7,8,9,0,1,2,3,4,5,6};

        while(1)
        {
                for(i=0;i<16;i++)
        {
                        HC595_qudong(duan[display_num[i]],wei[i]);

                }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点我的发帖里边,有我发布的问题。

分享一下程序加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