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年电赛智能电动车制作资料及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9-01-17):
这是一个智能电动车制作资料及源程序,
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很大参考价值

一只置于轨道中间,两只置于轨道外侧,当小车脱离轨道时,即当置于中间的一只光电开关脱离轨道时,等待外面任一只检测到黑线后,做出相应的转向调整,直到中间的光电开关重新检测到黑线(即回到轨道)再恢复正向行驶。现场实测表明,虽然小车在寻迹过程中有一定的左右摇摆(因为所购小车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光电开光之间的距离到达不了精确计算值1厘米),但只要控制好行驶速度就可保证车身基本上接近于沿靠轨道行驶。

方案三、采用一只红外传感器置于小车右侧并与小车前进方向呈一固定角度。
基于对C点后行车地图中光源及障碍物尺寸、位置的分析,我们采用了从C点出发即获得光源对行车方向的控制,在向光源行驶的过程之中检查障碍物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这样不仅只使用一只红外传感器就实现了避障,而且避免因小车自然转弯而导致的盲目方向控制,同时为后面以最简单直接的路线和在最短时间内驶入车库创造了机会。

智能小车应以准确、智能见优,采用方案三。

4.寻找光源方案分析与比较
方案三、利用多只光源定位器。
在方案二所得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光敏电阻的敏感性,只用三到五只光敏电阻就可以达到目的,只是因其对光非常敏感,所以必需为每只光敏电阻加上黑色隔离板。虽然制作有一定难度,但其能见长度和相对简明的控制措施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

综合考虑以上方案,方案三更具准确性和独创性,故我们采用方案三。

   由于本次实验需要捍接的器件较多,各器件对于电源电流的需要极大,我们先以双电源开始调试,发现所有的开关器件很难稳定地给单片机送正确值,只有当更换新电池或小车刚刚启动时才会很准确,经过思考,这都是开关元件消耗电量很大的原因,一旦电池电量不足其工作将会萎靡不振,于是我们将所有开关器件划成一个部分,由一块电池专门供电。
    在前轮PWM驱动转向电路运行中,我们发现,电机只给一个转向力,但保持长期转向时,电机的转动由于受到强行制动而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导致PWM驱动电路产生大量的热量,我们既利用软件使其尽量减少长期单向转动状态,又在硬件上,在PWM驱动板上涂上了一层散热胶,即使发热,也不会烧坏PWM驱动电路。
    在安装上避障用光电开关之后,其与其它所有开关元件共用同一电源,在运行时发现三个用于寻迹用的开关元件不能全部正常工作了,据分析,避障用光电开关由于探测距离远,功率大,很可能影响其他元件改用单一电源供电后,小车正常工作。
    在所有电源开启后,系统即进入6秒钟倒计时状态,6秒钟倒计时完毕之后,有时后轮电机不能正常启动。经分析,这是属于正常情况,因为其启动需要克服很大的惯性,而其电源又不能在瞬间提供很大的电流,所以就没有动静。此时,关掉单片机电源,再重新打开后即可进入正常状态去正常运行。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MINE_BOMB

ORG     000BH
LJMP    TIMER

ORG     0013H
LJMP    HUOER

ORG     001BH
LJMP    SPEED

;**************************************************
ORG     0030H
;**************************************************
MINE_BOMB:
        PUSH    A
        PUSH    PSW

        INC     3AH

        MOV     A,40H
        MOV     3BH,A

        MOV     A,41H
        MOV     3CH,A

        CLR    20H.3
        SETB   P3.4
        SETB   P3.5

        POP     PSW
        POP     A
RETI

;**************************************************
TIMER:
        PUSH    A
        PUSH    PSW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INC       37H
        MOV       A,37H

        CJNE      A,#100,TIMEREND
;is 1second

IS_HUN:
        MOV       37H,#0
        ;            IS C_MINE,STOP AND THAN  XUAN
        JB       20H.0,QI_LAI        ;THIS TIME,THE CAR IS WAITTING IN THE END,
        DEC      39H
        MOV      A,39H
        CJNE     A,#0H,TIMEREND
        SETB     20H.0
        LJMP     TIMEREND

QI_LAI:
        JB       20H.1,WAKE_UP
        DEC      38H
        CPL      P3.4
        MOV      A,38H
        CJNE     A,#0H,WAKE_UP
        SETB     20H.1
        CLR      P3.4
        SETB     TR1
        MOV      5AH,#23

WAKE_UP:
        INC       43H
        MOV       A,43H
        CJNE      A,#30,GOGOGO_DOWN
        MOV       A,42H
        JZ        GOGOGO_DOWN
        LJMP      HOME
GOGOGO_DOWN:
        MOV       A,43H
        CJNE      A,#60,TIMEREND
        MOV       43H,#0

        INC       42H
        MOV       A,42H
        CJNE      A,#60,TIMEREND
        MOV       42H,#0

TIMEREND:
        POP     PSW
        POP     A

RETI

;**************************************************
HUOER:
        PUSH    A
        PUSH    PSW

        MOV     A,3FH
        CLR     C
        ADD     A,#64    ;加上6.3毫米
        CJNE    A,#100,CHECK_CM
CHECK_CM:
        JC      ADD_CM
        SUBB    A,#100    ;大于10个毫米了,要作调整
        MOV     3FH,A
        INC     41H

ADD_CM:                   ;厘米上要加2
        INC     41H
        INC     41H

        MOV     A,41H
        CJNE    A,#100,CHECK_M
CHECK_M:
        JC      HUOER_END
        SUBB    A,#100    ;大于一米了,要调整一下
        MOV     41H,A
        INC     40H

        ;查看是否是两米了,是的话就算到了B区
        MOV     A,40H
        CJNE    A,#2,HUOER_END
        MOV     36H,#0BH

HUOER_END:
        POP     PSW
        POP     A
RETI

;**************************************************
SPEED:
        PUSH    A
        PUSH    PSW

        MOV       TL1,#0B0H
        MOV       TH1,#03CH

        INC       5BH
        MOV       A,5BH

        CJNE      A,5AH,SPEED_NO_EQUAL   ; 5A中放了速度值,比5A大,刚置为停,小则行
        CLR       P3.0                   ; 等于5A了,置为停
        LJMP      SP_END

SPEED_NO_EQUAL:                          ; 不是5A

        JC       IS_GOGOGO               ; 小于5A,则向前走
        CJNE     A,#40,SP_BIG_TOTAL      ; 是不是比总脉冲值大
        SETB     P3.0
        MOV      5BH,#0H
        LJMP     SP_END
IS_GOGOGO:                               ;是行,就置行
        SETB     P3.0
        LJMP     SP_END

SP_BIG_TOTAL:                            ; 大于5A,不是40
        CLR      P3.0
        JC       SP_END                  ;比40小则是停,就不管
        MOV      5AH,#0H
SP_END:

        POP     PSW
        POP     A
RETI

;**************************************************
;**************************************************

MAIN:
        MOV     SP,#5FH
        LCALL   INIT
    ;   LJMP    HOME;\\\\\\\\\

SIX_SECOND:
        JB      20H.0,GO_MINE_ZEON
        MOV     R1,#39H
        LCALL   SETCODEALL
        LCALL   OUT
        LJMP    SIX_SECOND

GO_MINE_ZEON:
        SETB     TR1
        LJMP     MINE_WAY
RET

;**************************************************
;**************************************************

INIT:
     MOV        R1,#36H
     MOV        R2,#34
INIT_LOOP:
     MOV        @R1,#0
     INC        R1
     DJNZ       R2,INIT_LOOP

     MOV        20H,#0H
     SETB       20H.1
     SETB       20H.3

     MOV        39H,#6H      ;倒计时654321
     MOV        38H,#5H      ;倒计时54321
     MOV        5AH,#24      ;用于车速控制

     MOV        36H,#0AH

     MOV        P3,#0CH
     MOV        P2,#0H

INT_ZONE:
     LCALL      SET_INT

RET
;**************************************************
SET_INT:
     MOV       TMOD,#01H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MOV       TL1,#0B0H
     MOV       TH1,#03CH
     SETB      TR0
     CLR       TR1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X0
     SETB      IT0

     SETB      EX1
     SETB      IT1

RET
;**************************************************

SETCODEALL:;6543210
        MOV     R0,#30H
        MOV     R2,#6
SETCODEALL_LOOP: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R0,A
        INC     R0
        DJNZ    R2,SETCODEALL_LOOP
RET

;**************************************************
;**************************************************

MINE_WAY:
        LCALL TRACK

        JB    20H.3,MINE_WAY
        MOV     C,P3.2           ;下面有雷,就是低
        JC    MINE_WAY

        ;下面是关小灯和蜂鸣器
        CLR     P3.4
        CLR     P3.5

        ;看看长度是否超过4米
        MOV     A,40H
        CJNE    A,#4H,PASS_C
        LJMP    C_POINT

PASS_C:
        JNC     C_POINT

        ;下面调用一般雷的处理方法,再返回主程序
        LCALL   NORMAL_MINE
        LJMP    MINE_WAY

        ;下面是到达C点了
C_POINT:
        CLR     20H.1
        LCALL   FIVE_SECOND
        SETB    20H.3
        SETB    TR1
        MOV     5AH,#23
        LJMP    BOLK

RET

;****************************************************

TRACK:
      MOV       A,P0
      ANL       A,#07H
      CJNE      A,#7H,SET_TURN
      LJMP      LIGHT_END
SET_TURN:
      CJNE      A,#3H,LIGHT_NEXT
RIGHT_LIGHT:         ;  看右边的光敏元件
      CLR       P2.7        ;这时就要向右转弯了
      SETB      P2.6
      LCALL     TURN_DELAY
      CLR       P2.6
      RET
LIGHT_NEXT:          ; 左转了
      CJNE      A,#06H,LIGHT_END
      SETB      P2.7
      SETB      P2.6
      LCALL     TURN_DELAY
      CLR       P2.6
      RET

LIGHT_END:
      CLR   P2.6
RET
;****************************************************

TURN_DELAY:
      MOV        5AH,#26
      MOV        C, P0.1
      JC         TURN_DELAY

      MOV        A,36H

      CJNE       A,#0AH,IS_ZONE_B
      MOV        5AH,#24
      LJMP       TURN_DELAY_END

IS_ZONE_B:
      MOV        5AH,#20
TURN_DELAY_END:

RET

;****************************************************

NORMAL_MINE:
      CLR        TR1
      CLR        P2.6

      ;以下是保存雷长度
      MOV       A,3CH
      ADD       A,#53H
      MOV       R0,A

      CLR       C
      MOV       A,41H
      ADD       A,#100
      SUBB      A,3CH
      CJNE      A,#100,NORMAL_MINE_LENGTH
NORMAL_MINE_LENGTH:
      JC        NO_CHANGE
      SUBB      A,#100
NO_CHANGE:
      MOV       @R0,A

      ;以下是计算中点距起点的距离
      MOV       B,#2H
      DIV       AB

      ADD       A,3CH
      CJNE      A,#100,SET_CENTER
SET_CENTER:
      JC        NO_P_WAY
      SUBB      A,#100
      INC       3BH
NO_P_WAY:
      MOV       3CH,A

      ;保存中点距离
      MOV       A,3AH
      DEC       A
      MOV       B,#2H
      MUL       AB

      MOV       R0,48H
      ADD       A,R0

      MOV       R0,A
      MOV       A,3BH
      MOV       @R0,A

      INC       R0
      MOV       A,3CH
      MOV       @R0,A

      CLR        P3.0
      CLR        P3.1
      CLR        P2.6

      CLR        TR1

      ;以下是延时显示程序
      LCALL      DELAY_MINE2
      CLR        P3.1
      SETB       P3.0
      SETB       TR1
      SETB       20H.3

RET

;****************************************************
DELAY_MINE1:
      MOV       R6,#2H
DELAY_LOOP_MINE1:
      LCALL      DELAY
      DJNZ       R6,DELAY_LOOP_MINE1
RET

;****************************************************
;****************************************************
DELAY_MINE2:
      LCALL     SET_CODE_MINE
      MOV       R5,#03H
DELAY_LOOP_MINE_F:
      MOV       R6,#08FH
      DELAY_LOOP_MINE2:
           LCALL      OUT
           DJNZ       R6,DELAY_LOOP_MINE2
      DJNZ     R5,DELAY_LOOP_MINE_F
RET

;****************************************************

SET_CODE_MINE:
      MOV     A,3BH
      MOV     B,#0AH
      DIV     AB
      MOV     44H,A
      MOV     45H,B

      MOV     A,3CH
      MOV     B,#0AH
      DIV     AB
      MOV     46H,A
      MOV     47H,B

      LCALL   SET_CODE
RET

;****************************************************

FIVE_SECOND:
         CLR        TR1
         CLR        P2.6
         SETB       P3.1
         SETB       P3.0
         LCALL      DELAY_MINE1
         CLR        P3.0
         CLR        P3.1
         CLR        P2.6

         SETB       P3.5
         SETB       P3.4
         CLR        TR1

STOP_AT_C:
        MOV     R1,#38H
        LCALL   SETCODEALL
        JB      20H.1,C_WAKE_LE
        LCALL   OUT
        LJMP    STOP_AT_C

C_WAKE_LE:
        SETB    TR1

RET

;****************************************************
;****************************************************

BOLK:
        SETB    TR1
        MOV     5AH,#20

        MOV     R5,#05H
FIRST_TURN_RIGHT1:
        MOV      R6,#0FFH
FIRST_TURN_RIGHT2:
        LCALL     DELAY
        DJNZ      R6,FIRST_TURN_RIGHT2
        DJNZ      R5,FIRST_TURN_RIGHT1

SEEK_LAMP:
        LCALL   TURN_TO_LAMP
        MOV     C,P0.1
        JNC     HOME
        JB      20H.6,SEEK_LAMP

        MOV     C,P0.6
        JC      SEEK_LAMP
AV:     LCALL   AVOID_WHITE_BOLK
        MOV     C,P0.6
        JNC     AV
        SETB    20H.6

        LJMP    SEEK_LAMP

RET

;******************************************************

TURN_TO_LAMP:
        MOV  C,P0.3
        JNC  LOOK_RIGHT
        LCALL  TURN_LEFT_MIDDLE
        RET
LOOK_RIGHT:
        MOV     C,P0.5
        MOV     R6,#4FH
FORWARDLIGHT:
        LCALL   DELAY
        DJNZ    R6,FORWARDLIGHT
        JNC     TURN_TO_LAMP_END
        LCALL   TURN_RIGHT_MIDDLE
        RET

TURN_TO_LAMP_END:
RET

;******************************************************

;******************************************************
AVOID_WHITE_BOLK:
         SETB    P2.7
         SETB    P2.6
         MOV     5AH,#30
         MOV    R6,#3FH
AVOID_LOOP:
         LCALL  DELAY
         DJNZ   R6,AVOID_LOOP

         MOV     C,P0.6
         JNC     AVOID_WHITE_BOLK
         MOV     5AH,#23
         CLR     P2.6
RET
;******************************************************

TURN_RIGHT_MIDDLE:
         MOV      5AH,#30
TURN_RIGHT_MIDDLE_START:
         CLR    P2.7
         SETB   P2.6
         MOV    C,P0.3
         JNC    TURN_RIGHT_MIDDLE_START
         CLR    P2.6
         MOV    5AH,#23
RET

;******************************************************

TURN_LEFT_MIDDLE:
          MOV    5AH,#30
TURN_LEFT_MIDDLE_START:
         SETB   P2.7
         SETB   P2.6
          MOV    C,P0.5
         JNC    TURN_RIGHT_MIDDLE_START
         CLR    P2.6
         MOV    5AH,#23H
RET

;******************************************************

DELAY:
        MOV     R7,#0FFH
DELAY_LOOP:
        DJNZ    R7,DELAY_LOOP
RET

;******************************************************

;****************************************************

HOME:
        MOV     IE,#0H
        MOV     IE,#0H

        CLR     P2.6
        CLR     P3.0

HOME_WAIT:
        CLR     P2.6
        CLR     P3.0
        SETB    P3.4
        LCALL   KEY_QUERY     ; 查询键盘
        LCALL   TIP_SET_CODE  ; 设置显示值
         MOV     R1,#44H
         LCALL   SET_CODE
        LCALL   OUT           ; LED 输出
        LJMP    HOME_WAIT
RET

;******************************************************

KEY_QUERY:
        LCALL   KEY
        JNC    KEY_QUERY_END
        LCALL   KEY
        JNC      KEY_QUERY_END
        LCALL   DEAL_KEY
KEY_WA:
        LCALL   KEY
        JC      KEY_WA
KEY_QUERY_END:
RET

RET

;******************************************************

TIP_SET_CODE:

        MOV  A,59H
        JZ   SET_TIME

        MOV     R0,#46H
        MOV     B,#02H
        MUL     AB

        ADD     A,R0
        MOV     R0,A
SET_NUM:
        MOV     A,@R0
        MOV     B,#0AH
        DIV     AB
        MOV     44H,A
        MOV     45H,B

        INC     R0
        MOV     B,#0AH
        MOV     A,@R0
        DIV     AB
        MOV     46H,A
        MOV     47H,B
        RET

SET_TIME:
        MOV     R0,#42H
        LJMP    SET_NUM

RET

;*****************************************************

OUT:
        MOV     R0,#30H
        MOV     R2,#6H
        MOV     R4,#0H
LOOP:
        MOV     A,@R0
        LCALL   OUTPUT
        INC     R0
        INC     R4
        DJNZ    R2,LOOP
RET

;*******************************************************

OUTPUT: ;在A中是要显示的数据,R4中是要显示的位
        MOV     R3,#8H
        CLR     P1.3

OUT_LOOP:
        RLC     A
        MOV     P1.2,C
        CLR     P1.4
        NOP
        NOP
        NOP
        SETB    P1.4
        NOP
        NOP
        NOP
        DJNZ    R3,OUT_LOOP
OUT_LOOP_END:
        MOV     P1,R4
        SETB    P1.3
        LCALL   DELAY
        CLR     P1.3
RET

;******************************************************

SET_CODE:
        MOV     R0,#44H
        MOV     R1,#30H
        MOV     R2,#4H
SET_CODE_LOOP: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SET_CODE_LOOP

        ;以下是显示是第几个雷
        MOV     A,3A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35H,A
        ;以下是使一个LED为暗
        MOV     34H,#0H
RET

;******************************************************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
KEY:
        MOV     58H,#0FEH;
        MOV     R1,#4H
KEY_LOOP:
        MOV     P1,58H
        MOV     A,P1
        CJNE    A,58H,KEY_NEX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