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LED不能实现的效果

楼主(2019-01-17):
前几天在论坛得到许多大佬的指导成功驱动了36个LED灯。目前还是很懵逼,12列全部高电平也就是LED1-12为全为1,y=0xfff;  第一行L1置低,第二第三行L2-L3置高x=0x6;第一行的绿灯全亮。如何实现,第一行的绿灯从1号灯开始一个一个灭到12号灯,在1号绿灯灭的同时第三行的从25号灯一个一个亮到36号,1灭,25亮。2灭,26亮。3灭,27亮。4灭,28亮。5灭29亮…。貌似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都不能实现

网友A:
貌似?当时谁提出来点亮几十个LED时我说用点阵做,但是,你却没有按点阵的思路来操作!如果是按点阵方式来做应该是8个I/O取纵,其于取横!这样你要点一个灯时用取模软件直接取模就得到数组值就OK的,也不用复杂的计算。这就同点阵点一个灯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空间想力不够啊。
建议:
每6ms切换一行显示,一直永远循环。试试吧。

网友C:
给你写一个示例程序,因为用LED仿真视觉不好,用LED点阵屏代替演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ode0 =P2^0;//列
sbit code1 =P2^1;
sbit code2 =P2^2;
sbit code3 =P2^3;
sbit code4 =P2^4;
sbit code5 =P2^5;
sbit code6 =P2^6;
sbit code7 =P2^7;
sbit code8 =P0^0;
sbit code9 =P0^1;
sbit code10=P0^2;
sbit code11=P0^3;

sbit Column0=P1^0;//行
sbit Column1=P1^1;
sbit Column2=P1^2;

uint  code table[]={0x001,0x002,0x004,0x008,0x010,0x020,0x040,0x080,0x100,0x200,0x400,0x800,0x0fff};
uint num=0x0000;
uchar i,j,k;
bit a;
void PX(uint i)                                        //写入12位数据
{
    code0 =i&0x01;i>>=1;
    code1 =i&0x01;i>>=1;
    code2 =i&0x01;i>>=1;
    code3 =i&0x01;i>>=1;
    code4 =i&0x01;i>>=1;
    code5 =i&0x01;i>>=1;
    code6 =i&0x01;i>>=1;
    code7 =i&0x01;i>>=1;
    code8 =i&0x01;i>>=1;
    code9 =i&0x01;i>>=1;
    code10=i&0x01;i>>=1;
    code11=i&0x01;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X(0x0000);
        while(1)
        {
                if(a==1)
                {
                        a=0;
                        switch(j)//动态逐行显示
                        {
                                case 0:
                                        P1&=0xf8;//P1低3位清0
                                        P1|=0x01;//P1低3位赋值
                                        num&=0xf000;//num低12位清0
                                        num|=table;//num低12位赋值
                                        PX(num);j++;//num值写入列端口
                                break;

                                case 1:
                                        P1&=0xf8;
                                        P1|=0x02;
                                        num&=0xf000;
                                        num|=table;
                                        PX(num);j++;
                                break;

                                case 2:
                                        P1&=0xf8;
                                        P1|=0x04;
                                        num&=0xf000;
                                        num|=table;
                                        PX(num);j=0;
                                break;
                        }
                        if(++k==3)//流水灯
                        {
                                k=0;
                                i++;
                                if(i==12) i=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a=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空间想力不够啊。
建议:
每6ms切换一行显示,一直永远循环。试试吧。

动态显示确实让我很懵逼,6ms切换一行一直循环人眼看到的就是全亮了啊。1号灯灭的同时25号灯亮,逐个移位过去,静态和动态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我试试

楼主:
真心感谢你们

网友E: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reen_En=P1^0;
sbit Blue_En=P1^1;
sbit Red_En=P1^2;
uchar index;
uchar num;

//绿色逐个熄灭
uint code Green[]=
{
  0x0fff,0x07ff,0x03ff,0x01ff,0x00ff,0x007f,0x003f,0x001f,0x000F,0x0007,0x0003,0x0001,0x0000,
};
//蓝色拉幕效果
uint code Blue[]=
{
  0x0801,0x0402,0x0204,0x0108,0x0108,0x0090,0x0060,0x00f0,0x01F8,0x03FC,0x7FE,0x0FFF,0x0000,
};
//红色逐个点亮
uint code Red[]=
{
  0x0000,0x0001,0x0003,0x0007, 0x000F,0x001f,0x003f,0x007f,0x00ff,0x01ff,0x03ff,0x07ff,0x0fff,
};
//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从数组中读取数据送至 P3 和 P2 口显示
    for (index=0;index<60;index++)                //累计xx次,换下一帧效果。
    {
      P3=Green[num]/256;
      P2=Green[num]%256;
      Green_En=0;
      delay5ms();
      Green_En=1;

      P3=Blue[num]/256;
      P2=Blue[num]%256;
      Blue_En=0;
      delay5ms();
      Blue_En=1;

      P3=Red[num]/256;
      P2=Red[num]%256;
      Red_En=0;
      delay5ms();
      Red_En=1;
    }
    num++;
    num=num%13; //到达帧数,从新开始。
  }
}

附上Proteus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写一个示例程序,因为用LED仿真视觉不好,用LED点阵屏代替演示。

非常感谢!无以言表我试试,虽然现在还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