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手机蓝牙遥控小车设计(程序 元件清单 实物图)

楼主(2019-01-17):
本人一直想做一个遥控车,终于今天实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元件清单
1、某宝购买一个智能小车底盘(本人车是四驱的,因此有四个电机,两块亚克力板和一些配件螺丝)
2、L298n模块  两个(一个298控制两个电机)
3、HC-06蓝牙模块
4、电池盒跟18650电池3个
5、单片机最小系统
6、杜邦线至少12根,当然越多越好
7、若干根导线(连接电机用的,以及电池盒连到L298N跟单片机)
二、制作过程
  首先,先去了解一下L298N的接线,我当时也是懵逼了好久,反正摸索着也会了,一般店家都有资料。然后是蓝牙模块的使用,拿到蓝牙模块后,有开发板的话(没有就用单片机的烧录器),先按照TXD接TXD,RXD接RXD,打开电脑的串口助手与蓝牙构建通信,打开AT,发送AT指令集,比如设设波特率,改个名字,改个配对的密码。但通过蓝牙与单片机连接通信的时候,就是TXD接RXD了。最后一个就是,本人在接线的时候经常碰壁。比如,你以为接好的线他其实没接好,根本没通,还是拿万用表B了才知道。
  因为本人忘了买电池盒,所以我是用12V的直流电接着的,导致遥控车拖着跟电线。
三、实物图
(拖着跟电线以及充电宝供电的车  不过我没通电)

资料内包括L298N的部分资料,以及蓝牙的说明书(看AT指令集就好)和源程序。

app:

/*手机蓝牙遥控小车                APP可以在应用市场搜 蓝牙串口助手
左转右转大概是90度   我的是四驱的,如果是只有一个l298N的话就把带2的删了
pwm有十级变速*/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ft_moto2_pwm     P0_4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左后轮
#define Right_moto2_pwm    P0_5           //接驱动模块ENB                                                                   右后轮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4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左前轮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5           //接驱动模块ENB                                                                   右前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4=P0^4;                 //定义P0_4
sbit P0_5=P0^5;                 //定义P0_5
sbit P1_4=P1^4;                 //定义P1_4
sbit P1_5=P1^5;                 //定义P1_5

/*电机驱动IO定义*/
sbit IN1 = P1^2; //为1 左电机反转         前轮
sbit IN2 = P1^3; //为1 左电机正转        前轮
sbit IN3 = P1^6; //为1 右电机正转         前轮
sbit IN4 = P1^7; //为1 右电机反转         前轮
/*sbit EN1 = P1^4; //为1 左电机使能
  sbit EN2 = P1^5; //为1 右电机使能        */

sbit IN5 = P0^2; //为1 左电机反转         后轮
sbit IN6 = P0^3; //为1 左电机正转         后轮
sbit IN7 = P0^6; //为1 右电机正转         后轮
sbit IN8 = P0^7; //为1 右电机反转         后轮
/*sbit EN3 = P0^4; //为1 左电机使能         后轮
   sbit EN4 = P0^5; //为1 右电机使能         后轮           */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int pwm=1;

#define left_motor_en                EN1 = 1        //左电机使能
#define left_motor_stops        EN1 = 0        //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motor_en                EN2 = 1        //右电机使能
#define right_motor_stops        EN2 = 0        //右电机停止

#define left_motor2_en                EN3 = 1        //左电机使能   后
#define left_motor2_stops        EN3 = 0        //左电机停止          后
#define right_motor2_en                EN4 = 1        //右电机使能   后
#define right_motor2_stops        EN4 = 0        //右电机停止   后

#define left_motor_go                IN1 = 0, IN2 = 1//左电机正传
#define left_motor_back                IN1 = 1, IN2 = 0//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r_go                IN3 = 1, IN4 = 0//右电机正传
#define right_motor_back        IN3 = 0, IN4 = 1//右电机反转

#define left_motor2_go                IN5 = 0, IN6 = 1//左电机正传
#define left_motor2_back        IN5 = 1, IN6 = 0//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r2_go                IN7 = 1, IN8 = 0//右电机正传
#define right_motor2_back        IN7 = 0, IN8 = 1//右电机反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蓝牙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EA = 1;//开总中断
        ES = 1;//开串口中断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9600波特率
        TR1 = 1;//启动定时器1
}

/************************************************************************/
     void  run(void)        //pwm调速函数
{
     push_val_left  =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pwm;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if(pwm==10) pwm=0;
                if(pwm==0&&pwm<0) pwm=0;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侧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Left_moto2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Left_moto2_pwm=0;                 }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Left_moto2_pwm=0;          }
}
/******************************************************************/
/*                    右侧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Right_moto2_pwm=1;           }
        else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2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Right_moto2_pwm=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
{
        ET0 = 1;
        run();                          //pwm        程序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left_motor2_go; //左电机前进   后轮
        right_motor2_go; //右电机前进         后轮
}

void left_go()           //左转
{
        ET0 = 1;
        run();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go;
        left_motor2_back;
        right_motor2_go;
        delay(700);
        forward();
}
//右转
void right_go()
{
        ET0 = 1;
        run();
        delay(50);
        right_motor_back;
        left_motor_go;
        right_motor2_back;
        left_motor2_go;
        delay(700);
        forward();
}
//小车左转圈
void left()
{
        ET0 = 1;
        run();
        delay(50);
        right_motor_go;                  //  右电机前进
        left_motor_back;        //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r2_go;                  //  右电机前进
        left_motor2_back;        // 左电机后退
}

//小车右转圈
void right()
{
        ET0 = 1;
        run();
        left_motor_go;
        right_motor_back;
        left_motor2_go;
        right_motor2_back;
}

//小车后退
void back()
{
        ET0 = 1;
        run();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back;
        left_motor2_back;
        right_motor2_back;
}

//小车停止
void stop()
{
        ET0 = 0;
        P1=0;
        P0=0;
}

//串口中断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清除接收标志
                switch(SBUF)
                {
                        case 'g': forward(); break;//前进
                        case 'b': back(); break;//后退
                        case 'l': left(); break;//左转圈
                        case 'r': right(); break;//右转圈
                        case 's': stop(); break;//停止
                        case 'z': left_go(); break;//左转行驶
                         case 'y': right_go(); break;//右转行驶
                        case 'p': pwm++;break;                //加速
                        case 'c': pwm--;break;                //减速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网友A:
很不错,我也曾作过,程序上面可作兴趣的参考

网友B:
很酷的哦!!!

楼主(2019-02-22):
我也是个小白,这是我的连接线路图,我把前轮的L298N的ENA用跳线帽短接了。然后,后轮的L298N的ENB,拔掉跳线帽后有两个插口,一个接P14,一个接P04。我也不知道正确的到底怎么接,反正这样接它就能跑,还请大佬指点。

网友C:
从下就对遥控小车很感兴趣,正打算做一个呢,刚好又有楼主的资料作为参考,真是开心

网友D:
哎,本初学者对你的程序有个问题,你的串口中断函数那里,没有 ES=0,然后ES=1;  会不会让程序一直一直循环,我看了郭天祥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E:
感兴趣,准备做个玩下。

网友F(2019-03-26):
程序113行处有错误,而且后面也是相同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113行处有错误,而且后面也是相同的错误

请问具体是哪段程序?有什么样的错误?能截个图看看吗?多谢

网友G:
厉害了 大兄弟

网友H(2019-05-09):
怎么没有app软件呢??

网友I:
请问怎么焊接呢?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 今年设计做的就是这个

网友K:
51单片机和蓝牙工作电压都是5v,楼主你用12v,难道不会烧掉吗

网友L:
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

网友M(2019-06-09):
楼主您好~我们是要做一个实训项目,内容是手机蓝牙控制小车前进,不过不需要左转、后退等功能,只要求前进和加速减速,我就把您的程序复制下来,把不需要的例如左转、后退等功能程序删掉了,留下了我需要的,然后编译没有错误,有一个警告L16,我就把程序烧进去了,我的单片机是89C52,蓝牙模块是HC-05,下载成功后,连接蓝牙成功,用手机发送了前进的指令小车没反应,没有动,是什么原因呢?请大神指点~谢谢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我们是要做一个实训项目,内容是手机蓝牙控制小车前进,不过不需要左转、后退等功能,只要求前进 ...

线接对没有,指令设置正确没有。都没错,你就细心检查,你会发现你犯的是低级错误。。。

网友N(2019-07-19):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我们是要做一个实训项目,内容是手机蓝牙控制小车前进,不过不需要左转、后退等功能,只要求前进 ...

试着把字符型改为十六进制

网友O(2019-09-03):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个小白,这是我的连接线路图,我把前轮的L298N的ENA用跳线帽短接了。然后,后轮的L298N的ENB,拔掉 ...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P:
好帖感觉真新很棒

网友Q(2019-11-03):
很棒,赞一个

网友R:
您好,请问您的手机蓝牙串口助手发送什么指令去控制小车?

网友S:
引用 网友K:
51单片机和蓝牙工作电压都是5v,楼主你用12v,难道不会烧掉吗

l298N驱动电机 有个5v 输出 应该是用这个给单片机供电 ,12v 接在 l298n上

网友T: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个小白,这是我的连接线路图,我把前轮的L298N的ENA用跳线帽短接了。然后,后轮的L298N的ENB,拔掉 ...

楼主我知道你的问题了,你的L298n模块没有和单片机共地。系统的GND是参考电平,平常所说的IN1=1,IN2=0,这里的1和0是相对GND的,所以一定要连在一起(说明书上这么说的)。你如果用充电宝供电,要从单片机引一条地线出来和L298n的底线连在一起。

网友V:
APP在压缩包里吗

网友W:
楼主,那个app就叫蓝牙串口助手吗?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X:
有蓝牙串口app的具体使用步骤就好了

网友Y(2020-04-05):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我们是要做一个实训项目,内容是手机蓝牙控制小车前进,不过不需要左转、后退等功能,只要求前进 ...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Y:
楼主,请问我的小车没有反应是为什么

网友Z: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Z:
准备参考这个

网友AA(2020-06-09):
请问楼主,我是小白,不知道四轮驱动可以用一个L298N吗

网友AB:
我觉得很不错,最近我在弄

网友AC: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段程序?有什么样的错误?能截个图看看吗?多谢

你让他等于1了,这样子没任何意义,因该是等于你《=的那个值

网友AD(2020-08-17):
谢谢楼主分享,我自己也准备弄一个玩玩

网友AE:
好强,感觉应该很好用我觉得

楼主(2020-10-18):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有app软件呢??

APP软件就是在华为应用商城下载的,名字就叫“蓝牙串口助手”,很小的,就几M。

楼主:
引用 网友R:
您好,请问您的手机蓝牙串口助手发送什么指令去控制小车?

就是239-247行的英文字母,g、b、l、s这些,就是按下前进键,就会发送英文字母g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知道你的问题了,你的L298n模块没有和单片机共地。系统的GND是参考电平,平常所说的IN1=1,IN2=0,这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那个app就叫蓝牙串口助手吗?在哪里下载的

对对对,就在华为应用商城,一个几M的小软件。不好意思 很久没上了

楼主:
APP在华为应用商城下载 就叫“蓝牙串口助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讨论,不过由于我很久没上了,错了了大家很多的提问。很多朋友问APP,APP是在华为应用商城下载的,名字就叫“蓝牙串口助手”。这里的程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当时L298N的接法其实有点奇怪,然后有个优化改进的地方是,当时这个程序是按了前进后就会一直前进,不过速度快的话这样容易撞车;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蓝牙断开连接,这辆车是不会停下来的。

网友AF(2020-11-23):
挺好的,可能是我太小白,有的地方看着有点难懂

网友AG:
太好了,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AH(2021-05-13):
大佬,有原理图和仿真图吗,本人学生,想尝试一下

网友AI(2021-07-31):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我们是要做一个实训项目,内容是手机蓝牙控制小车前进,不过不需要左转、后退等功能,只要求前进 ...

你先用串口助手测速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收发

网友AJ:
我今年也买了一个跟你的一样,我现在是想要用我之前焊好的LCD1602液晶屏与蓝牙模块之间进行交流,用手机链接上蓝牙在手机上个小车发送一个指令,同时在小车的屏幕上显示我发送的指令,还有外接按键是来调节我发送的指令。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还是没有想到办法。希望大佬们能给我点提示或者思路。本人在此谢过了!!!

网友AK(2021-12-14):
这资料对学习51的遥控小车很有帮助性作用,给楼主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