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2019-01-18):
我想做一个智能门禁,采用CR2033纽扣电池,请问有什么mcu能够胜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是学生,最好五元以内一片的哦~~~麻烦大佬们了!!!

网友A:
Msp430是典型的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B:
常用的是MSP430系列,低功耗的相对会贵一些。5元以内不太好找。

网友C:
stc L 系列的低功耗,430低功耗也行,但是价格。。。
你睡眠机制写的好也行啊。

网友D:
STM8L052

网友E:
用Arm Cortex-M4 FPU SOC应该可以

网友F:
可以试一下STM32F0系列的,我记得有一款

网友G:
STM8S103F3P6  好用

网友H:
还是说说需求,才能仔细谈论低功耗

~~~~~~~~~~~~~~~~~~~

网友I:
stm32f103zet6

网友J:
还是要列出需求,智能门禁,智能到什么程度,运算量要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谈芯片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