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的串口交叉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9-01-18):
小弟在使用HC-05蓝牙模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的朋友有没有解决措施。具体的问题是:我买的蓝牙模组(因为电路板尺寸有限制,所以买的非整个模块,没有引出来的7个插脚),然后在PCB布线的时候,蓝牙和单片机的串口交叉连接了,但是查阅了网上资料说调试蓝牙模块需要连接PC端,这种情况下还有抢救措施吗?(小弟刚注册,积分不多,没法悬赏,望各位海涵)

网友A:
割断重焊。

楼主: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网友B:
把蓝牙模块rx tx引脚再引两根线出来不行么?想要补救什么?

网友C:
用单片机写程序黑蓝牙发命令。或者再虚拟一个串口出来把单片机连串口(stc官方有例子),然后电脑连单片机串口,单片机作为中转,写单片机程序实现电脑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发给蓝牙,蓝牙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发给电脑,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写程序黑蓝牙发命令。或者再虚拟一个串口出来把单片机连串口(stc官方有例子),然后电脑连单片机串 ...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蓝牙模块rx tx引脚再引两根线出来不行么?想要补救什么?

谢谢回复,因为已经焊上了才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来询问方法

网友D:
PCB布线出现交叉你可以用过孔,或者重新摆放硬件位置。如果你不想重新弄,你可以在两个串口线上布置两个插针,当你调试的时候不给单片机供电,或者你可以加一个选择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