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达特甲醛、攀藤PM2.5传感器+单片机,制作简单空气质量检测器

楼主(2019-01-18):
12864显示;
adc采集bandgap电压显示;
使用100K NTC测温显示;

       家里的新房交付,自带简单装修,添置了些家具草草入住,同时考虑室外空气质量也比较差劲,更换了净化器的滤芯、添置了壁挂新风,考虑囊中羞涩,决定自己买传感器,拿51和12864来DIY个检测器;说在前面:
        这个东西个人感觉没法定性也没必要,有个参考就可以了。
传感器:        淘宝找得基本最便宜的:国产达特WZ-S-K,带引脚的;PMS5003,不带温湿度、不带甲醛款;
其他配置:
        玩萝丽控陆续攒的STC15w408AS、IIC接口的12864白色OLED屏;
原理:
        两个传感器都是串口,均支持主动、被动通信;收发地一连,MCU接收传感器发来的数据,做个数据解析并给12864显示就完工了。
遇到的问题:
        STC15W408AS自带1个串口,要与2个设备通信;
解决方法1:
        按照网上的方法直连,经测试,估计引脚的输出能力偏弱,攀藤就被干掉了;失败;
解决方法2:
        翻看STC的手册,这货可以分时的方式切换串口到第二、第三组引脚;16pin的stc15引脚比较少,但也有2组可用,满足要求。
程序主要思路:
       通过设定flag的0、1状态,同时配合切换串口位置,分时发送命令给传感器,分时接收数据并做简单判断、解析并在12864上作出显示。
存在的问题:
       未做数据的校验及错误情况的判断及软件重置。反正跑死了,手动重启就好啦。。。

补充说明:

      1,PMS5003默认主动发送数据,掉电会自动恢复默认主动的发送情形,因此程序在每次上电时主动发送命令,使其工作在被动模式;
甲醛传感器貌似没啥影响,串口切到被动后,没注意掉电会不会恢复主动,测试显示数据没发现异常就没管它。发帖此时传感器没在手上,因此就不做测试,后续再议了。
      2,PMS5003的官网手册,最后一些关于校验的协议,像是没写完,没有句号,也没明确2个校验字节的具体内容,因此通过官方要来了基本协议的解释,再次感谢热情的攀藤小姐姐。分享以下:
0x42 0x4D 0xE1 0x00 0x00 0x01 0x70 - passive mode            return:42 4D 00 04 E1 00 01 74 0x42 0x4D 0xE1 0x00 0x01 0x01 0x71 - active mode.            return:42 4D 00 04 E1 01 01 750x42 0x4D 0xE2 0x00 0x00 0x01 0x71 - Passive mode read instruction 0x42 0x4D 0xE4 0x00 0x00 0x01 0x73 - standby mode             return::42 4D 00 04 E4 00 01 77 0x42 0x4D 0xE4 0x00 0x01 0x01 0x74 -Standby wakeup
传感器真身:
检测显示:

杂乱的全家福:

#include <stc15.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haracter.h>

unsigned char a[32],b[4];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m=0;
unsigned char numb=6;
unsigned int numb2=0x2c;
bit flag;
unsigned int zong,pm10i,pm25i,pm100i;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A=1;
        ES=1;
}

//发送一个byte;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udat)
{
        SBUF=udat;
        while(!TI);
        TI=0;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s(unsigned char *upstr)
{
        while(*upstr)
        {
                sendonebyte(*upstr++);

        }
}
void Delay05s()
{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
{
         unsigned char redatbuf;

        if(RI == 1)
        {

                redatbuf=SBUF;
                RI=0;
        }
        return redatbuf;
}

void countnum(unsigned int num)   //int 65536;
{
        //b[4]=(num/10000)%10;  //万位;
        b[3]=(num/1000)%10; //千位;
        b[2]=(num/100)%10; //百位;
        b[1]=(num/10)%10; //十位;
        b[0]=(num/1)%10; //个位;
}

void hcho_T()   //flag=1,计算甲醛
{

        Delay05s();
        AUXR1 |= 0x40; //串口切换到 P3.6Rxd  P3.7Txd;
        Delay50ms();
        flag=1;
        sendonebyte(0xff);    //FF 01 86 00 00 00 00 00 79   dart wz-s 请求数据命令;
        sendonebyte(0x01);
        sendonebyte(0x86);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79);
                //
}

void pm25_T()
{

        Delay05s();
        AUXR1 &= 0xbf; //串口切换到 P3.0Rxd  P3.1Txd;
        Delay50ms();
        flag=0;
        sendonebyte(0x42);
        _nop_();
        sendonebyte(0x4d);
        _nop_();
        sendonebyte(0xe2);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1);
        _nop_();
        sendonebyte(0x71);
        _nop_();
}
void pm25_init()
{

        Delay05s();
        flag=0;
        sendonebyte(0x42);
        _nop_();
        sendonebyte(0x4d);
        _nop_();
        sendonebyte(0xe1);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1);
        _nop_();
        sendonebyte(0x70);
        _nop_();
}

void hcho_R()
{
        if((a[0]==0xff)&&(a[1]==0x86))
                {
                zong=((a[2]>>4)*16+(a[2]&0x0f))*256+a[3];
                countnum(zong);
                dxzm(b[3]+0x30,48,0);
                dxzm('.',56,0);
                dxzm(b[2]+0x30,64,0);
          dxzm(b[1]+0x30,72,0);
                dxzm(b[0]+0x30,80,0);
                dxzm('m',88,0);
                dxzm('g',96,0);
                dxzm('/',104,0);
                dxzm('m',112,0);
          location(120,0);
                dis_num86('3');
                }
}
void pm25_R()
{
        if((a[0]==0x42)&&(a[1]==0x4d))
        {

                if(a[3]==0x1c)
                {
                        pm10i=((a[10]>>4)*16+(a[10]&0x0f))*256+a[11];
                        countnum(pm10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2);
                        if(b[2]==0)
                        ;else
                        dxzm(b[2]+0x30,56,2);
                        if(b[1]==0)
                        ;else
                        dxzm(b[1]+0x30,64,2);
                        dxzm(b[0]+0x30,72,2);
                        dxzm('u',80,2);
                        dxzm('g',88,2);
                        dxzm('/',96,2);
                        dxzm('m',104,2);
                        location(112,2);
                        dis_num86('3');

                        pm25i=((a[12]>>4)*16+(a[12]&0x0f))*256+a[13];
                        countnum(pm25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4);
                        if(b[2]==0)
                        ;else
                        dxzm(b[2]+0x30,56,4);
                        if(b[1]==0)
                        ;else
                        dxzm(b[1]+0x30,64,4);
                        dxzm(b[0]+0x30,72,4);
                        dxzm('u',80,4);
                        dxzm('g',88,4);
                        dxzm('/',96,4);
                        dxzm('m',104,4);
                        location(112,4);
                        dis_num86('3');

                        pm100i=((a[14]>>4)*16+(a[14]&0x0f))*256+a[15];
                        countnum(pm100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6);
                        if(b[2]==0)
                        ;else
                        dxzm(b[2]+0x30,56,6);
                        if(b[1]==0)
                        ;else
                        dxzm(b[1]+0x30,64,6);
                        dxzm(b[0]+0x30,72,6);
                        dxzm('u',80,6);
                        dxzm('g',88,6);
                        dxzm('/',96,6);
                        dxzm('m',104,6);
                        location(112,6);
                        dis_num86('3');
                }
        }
}
void dis_init()
{
        dxzm('H',8,0);
        dxzm('C',16,0);
        dxzm('H',24,0);
        dxzm('O',32,0);
        dxzm(':',40,0);

        dxzm('P',0,2);
        dxzm('M',8,2);
        dxzm('1',16,2);
        dxzm('.',24,2);
        dxzm('0',32,2);
        dxzm(':',40,2);

        dxzm('P',0,4);
        dxzm('M',8,4);
        dxzm('2',16,4);
        dxzm('.',24,4);
        dxzm('5',32,4);
        dxzm(':',40,4);

        dxzm('P',0,6);
        dxzm('M',8,6);
        dxzm('1',16,6);
        dxzm('0',24,6);
        dxzm('.',32,6);
        dxzm(':',40,6);
}
void main()
{
        u8 x;
        Initial_12864();
        clear_12864();
        UartInit();
        dis_init();

        Delay05s();
        Delay05s();

        pm25_init();
        Delay50ms();
        m=0;

        while(1)
        {

                hcho_T();
                Delay50ms();
                hcho_R();

                Delay05s();

                pm25_T();
                Delay50ms();
                pm25_R();

                }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flag==1))
        {
                if(n==9)
                        n=0;
                a[n]=SBUF; // a为事先定义的接收缓存,可以持续接收,直到你需要串口数据时来取为止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n++;
        }

        if((RI==1)&&(flag==0))
        {

                a[m]=SBUF; // a为事先定义的接收缓存,可以持续接收,直到你需要串口数据时来取为止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m++;
                if(m==32)
                m=0;
        }

}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WKYwQf4Pm848L8Imv1ZVQ
提取码:7pbn

增加简单校验,防止程序解析跑死,对齐HCHO使显示一致,修改显示的几个小错误。重传全部代码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EFm2YTODLFywM6pLOD11g
提取码:qi8z

楼主:
跑了几天发现颗粒物的数值会有超出正常很高的情况(数据解析出错),修改了主程序,避免无校验导致的程序跑死。跑几天看看。贴出主程序。
#include <stc15.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haracter.h>

unsigned char a[32],b[4];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m=0;
unsigned char numb=6;
unsigned int numb2=0x2c;
bit flag;
bit stat;
unsigned char conts=0;
unsigned int zong,pm10i,pm25i,pm100i;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A=1;
        ES=1;
}

//发送一个byte;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udat)
{
        SBUF=udat;
        while(!TI);
        TI=0;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s(unsigned char *upstr)
{
        while(*upstr)
        {
                sendonebyte(*upstr++);

        }
}
void Delay05s()
{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Delay50ms();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
{
         unsigned char redatbuf;

        if(RI == 1)
        {

                redatbuf=SBUF;
                RI=0;
        }
        return redatbuf;
}

void countnum(unsigned int num)   //int 65536;
{
        //b[4]=(num/10000)%10;  //万位;
        b[3]=(num/1000)%10; //千位;
        b[2]=(num/100)%10; //百位;
        b[1]=(num/10)%10; //十位;
        b[0]=(num/1)%10; //个位;
}

void hcho_T()   //flag=1,计算甲醛
{

        Delay05s();
        AUXR1 |= 0x40; //串口切换到 P3.6Rxd  P3.7Txd;
        Delay50ms();
        flag=1;
        sendonebyte(0xff);    //FF 01 86 00 00 00 00 00 79   dart wz-s 请求数据命令;
        sendonebyte(0x01);
        sendonebyte(0x86);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00);
        sendonebyte(0x79);
                //
}

void pm25_T()
{

        Delay05s();
        AUXR1 &= 0xbf; //串口切换到 P3.0Rxd  P3.1Txd;
        Delay50ms();
        flag=0;
        sendonebyte(0x42);
        _nop_();
        sendonebyte(0x4d);
        _nop_();
        sendonebyte(0xe2);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1);
        _nop_();
        sendonebyte(0x71);
        _nop_();
}
void pm25_init()   //上电 转化pm5003位被动模式;
{

        Delay05s();
        flag=0;
        sendonebyte(0x42);
        _nop_();
        sendonebyte(0x4d);
        _nop_();
        sendonebyte(0xe1);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0);
        _nop_();
        sendonebyte(0x01);
        _nop_();
        sendonebyte(0x70);
        _nop_();
}

void hcho_R()
{
        if((a[0]==0xff)&&(a[1]==0x86))
                {
                zong=((a[2]>>4)*16+(a[2]&0x0f))*256+a[3];
                countnum(zong);
                dxzm(b[3]+0x30,48,0);
                dxzm('.',56,0);
                dxzm(b[2]+0x30,64,0);
          dxzm(b[1]+0x30,72,0);
                dxzm(b[0]+0x30,80,0);
                dxzm('m',88,0);
                dxzm('g',96,0);
                dxzm('/',104,0);
                dxzm('m',112,0);
          location(120,0);
                dis_num86('3');
                }else
                {
                        stat=1;
                        n=0;
                        m=0;
                }
}
void pm25_R()
{
        if((a[0]==0x42)&&(a[1]==0x4d))
        {

                if(a[3]==0x1c)
                {
                        pm10i=((a[10]>>4)*16+(a[10]&0x0f))*256+a[11];
                        countnum(pm10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2);
                        if(b[2]==0)
                        ;else
                        dxzm(b[2]+0x30,56,2);
                        if(b[1]==0)
                        ;else
                        dxzm(b[1]+0x30,64,2);
                        dxzm(b[0]+0x30,72,2);
                        dxzm('u',80,2);
                        dxzm('g',88,2);
                        dxzm('/',96,2);
                        dxzm('m',104,2);
                        location(112,2);
                        dis_num86('3');

                        pm25i=((a[12]>>4)*16+(a[12]&0x0f))*256+a[13];
                        countnum(pm25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4);
                        if(b[2]==0)
                        ;else
                        dxzm(b[2]+0x30,56,4);
                        if(b[1]==0)
                        ;else
                        dxzm(b[1]+0x30,64,4);
                        dxzm(b[0]+0x30,72,4);
                        dxzm('u',80,4);
                        dxzm('g',88,4);
                        dxzm('/',96,4);
                        dxzm('m',104,4);
                        location(112,4);
                        dis_num86('3');

                        pm100i=((a[14]>>4)*16+(a[14]&0x0f))*256+a[15];
                        countnum(pm100i);
                        if(b[3]==0)
                        ;else
                        dxzm(b[3]+0x30,48,6);
                        if(b[2]==0)
                        ;else
                        dxzm(b[2]+0x30,56,6);
                        if(b[1]==0)
                        ;else
                        dxzm(b[1]+0x30,64,6);
                        dxzm(b[0]+0x30,72,6);
                        dxzm('u',80,6);
                        dxzm('g',88,6);
                        dxzm('/',96,6);
                        dxzm('m',104,6);
                        location(112,6);
                        dis_num86('3');
                }
        }else
                {
                        stat=1;
                        n=0;
                        m=0;
                }
}
void dis_init()
{
        dxzm('H',8,0);
        dxzm('C',16,0);
        dxzm('H',24,0);
        dxzm('O',32,0);
        dxzm(':',40,0);

        dxzm('P',0,2);
        dxzm('M',8,2);
        dxzm('1',16,2);
        dxzm('.',24,2);
        dxzm('0',32,2);
        dxzm(':',40,2);

        dxzm('P',0,4);
        dxzm('M',8,4);
        dxzm('2',16,4);
        dxzm('.',24,4);
        dxzm('5',32,4);
        dxzm(':',40,4);

        dxzm('P',0,6);
        dxzm('M',8,6);
        dxzm('1',16,6);
        dxzm('0',24,6);
        dxzm('.',32,6);
        dxzm(':',40,6);
}
void main()
{
        u8 x;
        Initial_12864();
        clear_12864();
        UartInit();
        dis_init();

        Delay05s();
        Delay05s();

        pm25_init();
        Delay50ms();
        m=0;

        while(1)
        {
                Delay50ms();
                if(stat==1)
                {
                        conts++;
                        if(conts==3)
                        stat=0;
                }else
                {
                        hcho_T();
                        Delay50ms();
                        hcho_R();

                        Delay05s();
                        Delay05s();

                        pm25_T();
                        Delay50ms();
                        pm25_R();

                }
                }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flag==1))
        {
                if(n==9)
                        n=0;
                a[n]=SBUF; // a为事先定义的接收缓存,可以持续接收,直到你需要串口数据时来取为止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n++;
        }

        if((RI==1)&&(flag==0))
        {

                a[m]=SBUF; // a为事先定义的接收缓存,可以持续接收,直到你需要串口数据时来取为止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m++;
                if(m==32)
                m=0;
        }

}

网友A:
和夏普的传感器想必哪个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WKYwQf4Pm848L8Imv1ZVQ
提取码:7pbn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楼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B:
可否提供一下电器原理图呢?

楼主:
主程序pm数值的显示有几个错误,修正一下错误;调整HCHO对其左侧0位置,请替换下。
void pm25_R()
{
        if((a[0]==0x42)&&(a[1]==0x4d))
        {

                if(a[3]==0x1c)
                {
                        pm10i=((a[10]>>4)*16+(a[10]&0x0f))*256+a[11];
                        countnum(pm10i);
                        if(b[3]==0)
                        dxzm(32,48,2);
                        else
                        dxzm(b[3]+0x30,48,2);
                        if((b[2]==0)&&(b[3]==0))
                                        dxzm(32,56,2);
                        else
                        dxzm(b[2]+0x30,56,2);
                        if((b[1]==0)&&(b[2]==0)&&(b[3]==0))
                                        dxzm(32,64,2);
                        else
                        dxzm(b[1]+0x30,64,2);
                        dxzm(b[0]+0x30,72,2);
                        dxzm('u',80,2);
                        dxzm('g',88,2);
                        dxzm('/',96,2);
                        dxzm('m',104,2);
                        location(112,2);
                        dis_num86('3');

                        pm25i=((a[12]>>4)*16+(a[12]&0x0f))*256+a[13];
                        countnum(pm25i);
                        if(b[3]==0)
                                        dxzm(32,48,4);
                        else
                        dxzm(b[3]+0x30,48,4);
                        if((b[2]==0)&&(b[3]==0))
                                dxzm(32,56,4);
                        else
                        dxzm(b[2]+0x30,56,4);
                        if((b[1]==0)&&(b[2]==0)&&(b[3]==0))
                                dxzm(32,64,4);
                        else
                        dxzm(b[1]+0x30,64,4);
                        dxzm(b[0]+0x30,72,4);
                        dxzm('u',80,4);
                        dxzm('g',88,4);
                        dxzm('/',96,4);
                        dxzm('m',104,4);
                        location(112,4);
                        dis_num86('3');

                        pm100i=((a[14]>>4)*16+(a[14]&0x0f))*256+a[15];
                        countnum(pm100i);
                        if(b[3]==0)
                        dxzm(32,48,6);
                        else
                        dxzm(b[3]+0x30,48,6);
                        if((b[2]==0)&&(b[3]==0))
                        dxzm(32,56,6);
                        else
                        dxzm(b[2]+0x30,56,6);
                        if((b[1]==0)&&(b[2]==0)&&(b[3]==0))
                        dxzm(32,64,6);
                        else
                        dxzm(b[1]+0x30,64,6);
                        dxzm(b[0]+0x30,72,6);
                        dxzm('u',80,6);
                        dxzm('g',88,6);
                        dxzm('/',96,6);
                        dxzm('m',104,6);
                        location(112,6);
                        dis_num86('3');
                }
        }else
                {
                        stat=1;
                        n=0;
                        m=0;
                }
}
void dis_init()
{
        dxzm('H',0,0);
        dxzm('C',8,0);
        dxzm('H',16,0);
        dxzm('O',24,0);
        dxzm(':',32,0);

        dxzm('P',0,2);
        dxzm('M',8,2);
        dxzm('1',16,2);
        dxzm('.',24,2);
        dxzm('0',32,2);
        dxzm(':',40,2);

        dxzm('P',0,4);
        dxzm('M',8,4);
        dxzm('2',16,4);
        dxzm('.',24,4);
        dxzm('5',32,4);
        dxzm(':',40,4);

        dxzm('P',0,6);
        dxzm('M',8,6);
        dxzm('1',16,6);
        dxzm('0',24,6);
        dxzm('.',32,6);
        dxzm(':',40,6);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提供一下电器原理图呢?

IIC的12864,除了电地外2路数据,2个传感器的链接就是stc15w408as的2组串口引脚,没多复杂,程序内部有对应的引脚定义,读下程序就能找到了。有不懂得可以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夏普的传感器想必哪个更好呢?

没有夏普传感器,同时不明确型号,没法作出比较。家里有某讯的M1,颗粒物传感器一个厂家,数值几乎一致;

楼主:
更新集成后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夏普传感器,同时不明确型号,没法作出比较。家里有某讯的M1,颗粒物传感器一个厂家,数值几乎一致; ...

好的那我在认真看多几遍程序,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IC的12864,除了电地外2路数据,2个传感器的链接就是stc15w408as的2组串口引脚,没多复杂,程序内部有对 ...

Void main()
{
   u8 x;
}
这一段出现警告,说x未被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
{
   u8 x;

没用到的,可以干掉。应该是做别功能的时候用到的,警告可以忽略。

网友C(2019-07-02):
楼主我想请教你,怎么加你呢

网友D:
楼主,如果方便,麻烦你发下Proteus 的仿真DSN文件呗,谢谢

网友E:
这个创意很好,围观中。

网友F:
感谢楼主,准备弄个,可惜小白,不会

网友G(2019-10-26):
请问楼主有没有元器件清单啊

网友H:
我也在做一个甲醛和PM2.5的测试仪,和你用的传感器一模一样。

网友H:
攀縢pm7003和达特WZ-S.差不多都是70+ rmb/个。

网友I(2019-12-16):
你好, 按照您的 做出来啦。PM2.5的都能显示但是甲醛的不显示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2020-03-10):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要取消云盘分享? 怕别人学习到了?理解你,但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既然分享出来就大家看你的程序,对各自的学习进行提高,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出这个玩意,说实话网上这也就一两百块的事。好点的也是300块左右。 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这么落后? 你既然学到,我相信也是学习了很多别人分享的东西,逛这个论坛的,我相信学生是很大部分,希望他们多学习,多进步,为国家的发展做真正的贡献,逛这个论坛的我相信一定比那些所谓的看啥演唱会,追星的师兄要值得肯定,至少说明他们有上进的心。
个人所言。不喜请忽略。

网友K:
请教一下这句能详细讲解下吗zong=((d[2]>>4)*16+(d[2]&0x0f))*256+d[3];这是把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吗,还有传感器计算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这句能详细讲解下吗zong=((d[2]>>4)*16+(d[2]&0x0f))*256+d[3];这是把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吗,还有 ...

是十六进制到十进制转换的过程。不过这个公式是否正确,我现在再来看,有些糊涂了。。。
传感器的数据格式可以看官方提供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 按照您的 做出来啦。PM2.5的都能显示但是甲醛的不显示数据  不知道怎么回事

2个传感器直接接在串口助手下看下数据,记得有一个是需要先发数据把它改成被动模式。
可以考虑在程序中上电时执行一次把主动转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明白为什么楼主要取消云盘分享? 怕别人学习到了?理解你,但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既然分享出来就大家看你 ...

估计是到期了。。。没主动操作过。

网友L(2020-04-26):
楼主大大,可以再发一下整个文件吗?

网友L:
楼主,我也买了个这个传感器,请问您的作品中达特传感器只接了VCC,GND,TX,Rx吗?期待回复

楼主(2020-08-12):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也买了个这个传感器,请问您的作品中达特传感器只接了VCC,GND,TX,Rx吗?期待回复

是的,串口通信只需要收发电地。如果使用攀藤的休眠功能,可以接个set引接。

网友M:
虽然我不玩,但是能共享资源,还为大家解答疑问,这个必须支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