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atan2的用法

楼主(2019-01-18):
请问下各位大佬,在main函数中定义float  F0,F1,F2;
F1 = 0.0;
F2 = 0.0;
F0 = atan2(0.0,0.0);

结果显示F0 = 0.0

而用F0 =atan2(F1,F2);
结果显示就是NaN

网友A:
函数atan2(y,x)中参数的顺序是倒置的,atan2(y,x)计算的值相当于点(x,y)的角度值。0.0,0.0的意义何在?

网友B:
F0 = atan2(0.0,0.0); 我同样算出是: -nan

楼主(2019-03-13):
引用 网友A:
函数atan2(y,x)中参数的顺序是倒置的,atan2(y,x)计算的值相当于点(x,y)的角度值。0.0,0.0的意义何在?

谢谢,
是没有意义.就是好奇为什么经过从寄存器读的值和立即数操作会不一样.
是编译器的问题吗.怎么我这算出来atan2(F1,F2)是等于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