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编程框架的问题

楼主(2019-01-18):
写程序之前要画流程图吗?
画完流程图如何一步一步将程序做出来?
如果要实现不同的功能,那么如何不影响程序运作将两部分或多部分结合起来?
求助大神!!!

网友A:
现在网上例程资源很多,先找一个和自己需求相近的作为基础,再做加法和减法达到自己的需求。

网友B:
写程序之前,复杂功能的建议还是画个流程图,思路会比较清晰。简单的对编程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也应该先画流程图。这样整体思路会比较清晰。

网友B:
画完流程图,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做出来,就要根据你自己的编程写程序的能力了,怎么实现它了。实现不同功能,不影响程序运作,你可以设置断点,或设置标志位来去

网友B:
写程序要不要画流程图
复杂功能的建议先画流程图,整体的思路会比较清晰。
简单的,如果对编程不是很熟悉,建议也先画个流程图,将思路先理顺。

网友C:
写程序前需要画流程图,而且很重要;这是你思路的清晰展现。另外,将流程图中的每一部分功能,逐个编程,最后结合起来。

网友D:
在循环中分时检测,特殊情况进入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