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串口单线半双工

楼主(2019-01-18):
之前发了个帖子,没有人回,自己琢磨了几天,基本实现了功能,但是还有问题http://www.51hei.com/bbs/dpj-148913-1.html

实现方法,串口信号线连接单片机的RX脚.然后单片机的RX和TX中间用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串联

这样做的话,单片机发出的数据可以通过RX脚传输到PC机上

数据显示正常.但是如果PC机向单片机发数据,PC机自己的信号无法收到,(即无法自发自收,此时PC串口的RXTX是用680欧姆的电阻短接的,
如果串口信号单线空置的话,是可以自发自收)

同时,收到单片机返回的信号也是有问题的,比如PC发送123456789,收到的返回数据是13579,中间都漏一位

希望有人能解答我的困惑,多谢了

以下是程序代码,
发送数据时关闭单片机的接收功能,避免单片机自发自收进出串口接收中断
发送完毕后打开单片机的发送功能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中断函数头文件

//常量声明
#define BAUD 9600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Transmit;

//函数声明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配置
void Usart_Init(void);  //USART寄存器设置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Usart_PutString(unsigned char *pcString);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Usart_Init();

        sei();
        Usart_PutChar(0x31);

        while(1)
        {
                Usart_PutString("ABCC");
                _delay_ms(500);
        }
}

//端口状态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Port_Init()
{
        PORTD = 0X00;          //USART的发送接收端口分别为PD0和PD1
        DDRD |= (1 << PD1);   //PD0为接收端口,置为输入口;PD1为发送端口,置为输出口
}

//USART寄存器配置函数
void Usart_Init()
{
    UCSR0C &= ~(1 << UCSZ00) ;
    UCSR0C |= (1 << USBS0) ;  //异步,数据格式7,N,1
          UCSR0B |= (1 << TXCIE0) |(1 << RXCIE0) | (1 << RXEN0) | (1 << TXEN0);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unsigned int UBRR;
    UBRR = F_CPU/16/BAUD - 1;
    UBRR0H = (uint8_t)(UBRR>>8);
    UBRR0L = (uint8_t)(UBRR);  //设置波特率
        }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
        UCSR0B &= ~(1 << RXEN0);
        while( !(UCSR0A & (1 << UDRE0)) );  //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
        {
        UDR0 = cTXData;                         //发送数据送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
        }
}

//接收中断函数
ISR(USART0_RX_vect )
{

        unsigned char Rev0;
        Rev0 = UDR0;
        Usart_PutChar(Rev0);
  //从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中读出数据
        if (Rev0==0x12)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
          PORTA=0X00;
        DDRA=0XFF;
          }
}

ISR(USART0_TX_vect )
{
        cli();
        UCSR0B |= (1 << RXEN0 );
        sei();
}

void Usart_PutString(unsigned char *pcString)
{
        while (*pcString)
        {
                Usart_PutChar(*pcString++);
        }
        Usart_PutChar(0x0D);
        Usart_PutChar(0x0A);  //结尾发送回车换行
}

网友A:
建议你把用电阻的方法改为用电子开关来解决半双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用电阻的方法改为用电子开关来解决半双工的问题,

那样是简单很多,但是项目限定了实现方法,只能加电阻和对程序修改
多谢你的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