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压≠供电电压?

楼主(2019-01-18):
今天帮别人检查板子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是一个51单片机的广州塔,因为按键焊反了,导致一直在复位。

当时检查的时候遇到两种情况:

情况1:
直接给单片机供电5V
效果:
因为一直复位,所以什么效果都没有

情况2:
单片机VCC引脚悬空,5V直接接其中一个IO口
效果:
单片机的VCC端测出3点多的电压,并且部分引脚能按程序运行(问题:既然单片机的VCC引脚有电压,为什么复位同样的电压却没引起复位呢?)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与电源是通过某些元件相连的,VCC脚空后,IO上的电源从内部元件与VCC接通不奇怪,相当于VCC脚通过“电阻”接到的5V上,由于VCC电压不稳定,是动态的,不是你所量测到的。这时单片机的运行并不一定稳定。再有,复位电路也是有工作条件的,现在电源(VCC)不稳,出什么状况是不能确定的。